宏晶网站上的下载工具stc-isp-15xx-v6.86I.exe怎样使用?

楼主(2018-02-22):
如题,请问各位高手我从宏晶网站上下载的下载软件stc-isp-15xx-v6.86I.exe怎么不能使用,不能烧录呀,可能是我不会用,请高手教教我。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V4.80版本,我就用的这个版本,附页有软件使用方法

5、慧净51单片机视频教程 操作篇4 STC程序烧写方法.pdf

网友B:
需要设置好下载端口和波特率,另外下载线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C:
下载线需要安装好驱动,在电脑上能发现一个虚拟的串口,然后用这个软件打开,硬件连接好串口RX,TX就行。

网友D:
打开,看看端口识别有没有成功,一般不用调波特率,然后选对型号,冷启动下载

网友E(2019-08-21):
下载了,谢谢楼主,这个资料还不用扣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