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检测无线传输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8-02-22):
1.1 题目“温湿度检测无线传输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1.2     教学目的(1)巩固和加深学生对《高频电子技术》、《通信原理》、《单片机原理》、《PCB 工程设计》 等课程基本知识的理解,综合运用课程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去独立完成本设计课题。(2)针对设计任务的要求,学会查阅手册和文献资料,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通过对设计任务中“功能要求、技术要求、工艺要求”的分析,比较并选择最佳方案,对最佳方案进行论证,计算和选用元器件。通过电路组装,调试和检测环节,完善设计方案并掌握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4)熟悉常用电子元、器件的类型和特性,并掌握合理选型的原则。(5)掌握运用 Altium Designer10 来设计电路原理图、PCB 图的方法,学会电路的安装与调试。(6)掌握常用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学会电路整机指标的测试方法。1.3设计要求(1)设计并制作一个温湿度检测无线传输系统。构建温湿度检测单元、无线传输单元和控制单元,自主设计温度检测、湿度检测、二氧化碳检测、检测数据显示单元和无线数据传输单元。(2)技术参数基本要求:①自制+5V 或+12V 供电电源、可以检测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精度不低于 0.1,系统直线无线传输距离不低于 100 米。②编写单片机 STC89C52 发送数据(TXD)、接收数据(RXD)、检测数据、显示数据的驱动程序。③制作并完成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电路,预留测试点,测试点连接传感器输出电路,输出信号应为数字信号,应能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编写相关的驱动程序。④制作完成无线传输电路,利用现成的无线传输模块,传输距离大于 100 米,编写相关的驱动程序,预留测试点,测试点连接控制电路,应能用示波器观察波形。⑤制作完成电源转换电路,能将 12V 直流电源转换为 5V 和 3.3V 直流电源输出。预留测试点,测试点连接转换之后的输出电路,应能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或者数字万用表检测数值。⑥利用单片机 STC89C52 进行时序控制,得到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值,能实现主机测量并无线传输,从机无线接收测量信号,并且主机和从机都能利用LCD 或者数码管等方式显示测量数值。(3)技术参数发挥部分:①系统传输距离大于 100 米,小于 1000 米。②设计完成语音播报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语音播报格式为:“当前温度,XX.XX”(X 代表 0-9 的数字)。③设计完成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报警,并通过蜂鸣器和 LED 灯等进行声光报警提示。④设计完成免驱动功能,读卡器应能够具备 USB 接口,连接接口到计算机,操作系统可自动识别设备,可打开 Word 或者文本文档等常见文本编辑工具接收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等信息。⑤设计完成基于该系统的综合应用系统至少 2 项,例如大棚环境监测系统、智能家居监测系统、工厂环境监测系统等。⑥其他扩展发挥。(4)工艺要求:①重量较大的元、器件,安装时应留足固定支架的空间,或装在底板上,对一些发热元、器件应考虑散热的方法,热敏元件应远离发热元件。②在印制板上应留出定位孔及固定支架所占用的位置。③按照电路的信号流程来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方向一致。元、器件之间的连线应尽可能缩短,以减少它们间的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④对某些电位差较大的元、器件或导线,应加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以避免放电引出意外短路,带高电压的元、器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到的地方。⑤对可调元、器件的布局应考虑到整机的结构要求,其位置布局应方便于调整操作。⑥印制导线的拐角应弯成圆角或 450 角,直角或尖角在高频电路和布线密度高的情况下会影响电气性能。⑦电路中的输入及输出印制导线应尽量避免相邻平行,以免发生干扰,在这些导线之间的空间最好安装一根隔离线接地。1.4     设计报告要求(1)不少于 1.5 万字,A4 版面,统一复印封面和任务书。(2)封面;(3)设计报告目录及摘要;(4)课程设计任务书;(5)温湿度检测无线传输系统功能及原理论述(系统组成框图、电路原理图);(6)各单元电路的功能,原理,元、器件的选择;(7)测试结果分析;(8)课程设计小结;(9)附录----参考文献。 1.5     时间安排(共 3 周)第1 周:针对设计任务的要求,查阅文献资料和手册,撰写设计方案;画好电原理图与 PCB 图;第2 周:温湿度检测无线传输系统的安装、焊接与调试;制作实物验收评分,完善设计报告。1.6    主要设备及器件频谱仪、数字万用表、通信原理实验箱、100MHZ 双踪数字示波器等。1.7    本章小结通过本章可以了解本设计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2       设计原理和实现方案2.1     功能(1)无线传输距离距离不低于 100m。(2)设计完成检测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精度不低于 0.1。得到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值,能实现主机测量并无线传输,从机无线接收测量信号,并且主机和从机都能利用 LCD 或者数码管等方式显示测量数值。 2.2     研究意义 课程设计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课程设计可以加深理论的学习,掌握电路设计的方法,提高动手的能力。本课程设计考虑应用高频和通信两门课程的相关知识内容,最终选择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测量无线传输做为研究设计对象,发射和接收信号需要掌握高频的相关知识,信号的传输需要用到通信原理的相关原理。在设计过程中,还需要掌握单片机、嵌入式、电路、 PCB 制图等相关知识。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我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像塑料大棚、农田、仓库和其他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湿度太大就会引起霉变和变质;对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器件来说,温湿度变化会影响它们的品质,温度过高或者湿度过大则会导致性能降低。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这些环境因素,由于对室内环境的要求较高故需要对环境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测量和监控;许多产品对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范围的要求严格。以往的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都是经有线的方式传输数据,线路复杂冗余,不适合大范围或者异地多数量的测 量,线路故障也很难排查,若设备重新布局则要重新布线等一系列问题,连线成本也相对要高,线路的老化问题也会影响设备的可靠性,尤其是有线网络不通畅或由于现场环境因素的限制;而不便于架设线路的情况下,给温、湿度的数据测量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多点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无线测量系统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随着大量廉价和高度集成的无线模块的普及,以及其它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无线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测量逐渐变成现实。而在当今的工农业生产中,需要进行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采集的场合越来越多,准确方便地测量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变得至关重要。要想监测到实时的温湿度数据和二氧化碳浓度,就需要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对数据进行采集、发送、接收并对无线采集来的数据通过上位机进行处理,以控制并监测设备的运行情况,减少不必要的线路设备开支。 2.3    系统原理 由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无线传输的设计要求,可将该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图 2.1 温湿度测量无线传输系统框图 2.4     本章小结本章首先介绍了对课程设计的功能进行了阐述。接着介绍了本次课程设计的研究意义和系统原理,通过绘制无线传输系统框图的方法,让人们能够直观、明了的看出整个设计的思路。本章节内容为接下来的工作及论文的编写确定了方向,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依据和基础。
3        温湿度测量无线传输系统电路设计温湿度测量无线传输系统由以下几部分模块电路构成:温度测量模块、湿度测量模块、二氧化碳浓度测量模块、无线主机模块、无线从机模块、显示模块、串口转 USB 电路和电源电路。3.1      AT89C52简介

  AT89S52 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控制器,具有8K 在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                                             图3.1  AT89C52引脚图管脚说明:VCC:供电电压。GND:接地。 P0口:P0口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的双向I/O口。作为输出口,每位能驱动8个TTL逻 辑电平。对P0端口写“1”时,引脚用作高阻抗输入。 当访问外部程序和数据存储器时,P0口也被作为低8位地址/数据复用。在这种模式下, P0不具有内部上拉电阻。 在flash编程时,P0口也用来接收指令字节;在程序校验时,输出指令字节。程序校验时,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P1口:P1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P1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 TTL逻辑电平。此外,P1.0和P1.1分别作定时器/计数器2的外部计数输入(P1.0/T2)和定时器/计数器2 的触发输入(P1.1/T2EX)。 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1口接收低8位地址字节。P2口:P2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P2 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 个 TTL 逻辑电平。对P2 端口写“1”时,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高,此时可以作为输入口使用。作为输入使用时,被外部拉低的引脚由于内部电阻的原因,将输出电流。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或用16位地址读取外部数据存储器(例如执行MOVX @DPTR)时,P2口送出高八位地址。在这种应用中,P2口使用很强的内部上拉发送1。在使用 8位地址(如MOVX @RI)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2口输出P2锁存器的内容。 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2口也接收高8位地址字节和一些控制信号。P3口:P3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P3 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 个 TTL 逻辑电平。P3口亦作为AT89S52特殊功能(第二功能)使用,如下表所示。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3口也接收一些控制信号。端口引脚第二功能:P3.0 RXD(串行输入口)P3.1 TXD(串行输出口)P3.2 INTO(外中断0)P3.3 INT1(外中断1)P3.4 TO(定时/计数器0)P3.5 T1(定时/计数器1)P3.6 WR(外部数据存储器写选通)P3.7 RD(外部数据存储器读选通)此外,P3口还接收一些用于FLASH闪存编程和程序校验的控制信号。RST:复位输入。当振荡器工作时,RST引脚出现两个机器周期以上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EA/VPP:外部访问允许,欲使CPU仅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地址为0000H-FFFFH),EA端必须保持低电平(接地)。需注意的是:如果加密位LB1被编程,复位时内部会锁存EA端状态。如EA端为高电平(接Vcc端),CPU则执行内部程序存储器的指令。FLASH存储器编程时,该引脚加上+12V的编程允许电源Vpp,当然这必须是该器件是使用12V编程电压VPP。XTAL1:反向振荡放大器的输入及内部时钟工作电路的输入端。 XTAL2:反向振荡放大器器的输出端。3.2     晶振电路设计
图3.2  晶振电路示意图
晶振给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脉冲,这个脉冲就是单片机的工作速度。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一般到24M就不上去了,否则不稳定。晶振与单片机的脚XTAL1和脚XTAL2构成的振荡电路中会产生偕波(也就是不希望存在的其他频率的波) 这个波对电路的影响不大,但会降低电路的时钟振荡器的稳定性,为了电路的稳定性起见,建议在晶振的两引脚处接入两个10pf-50pf的电容接地来削减偕波对电路的稳定性的影响。所以晶振所配的电容在10pf-50pf之间都可以的。本次电路采用12MHZ的晶振提供振荡频率以及两个22pF的电容来滤除干扰。          3.3     复位电路设计
图3.3   复位电路示意图
复位在上电启动的时候复位一次,当按键K1按下的时候系统再次复位,如果释放后再按下,系统还会复位。所以可以通过按键的断开和闭合在运行的系统中控制其复位。     在电路图 中,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电阻的大小是10k。所以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单片机的电源是5V,所以充电到0.7倍即为3.5V),需要的时间是4.7K*10UF=0.1S。 也就是说在电路启动的0.1S内,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在0~3.5V增加。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从5~1.5V减少(串联电路各处电压之和为总电压)。所以在0.1S内,RST引脚 所接收到的电压是5V~1.5V。在5V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 中小于1.5V的电压信号为低电平信号 ,而大于1.5V的电压信号为高电平 信号 。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 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 时间为0.1S左右)。      在单片机启动0.1S后,电容C1两端的电压持续充电为5V,这是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接近于0V,RST处于低电平,所以系统正常工作。当按键K1按下的时候,开关导通,这个时候电容两端形成了一个回路,电容被短路,所以在按键按下的这个过程中,电容开始释放之前充的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的电压在0.1S内,从5V释放到变为了1.5V,甚至更小。根据串联电路电压为各处之和,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5V,甚至更大,所以RST引脚又接收到高电平 。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                                         3.4     温湿度测量模块设计 空气温度的测量,可以采用 DS18B20 温度传感器。然而,因为本系统也要测量湿度,而选用的湿度传感器 DHT11,该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其数字测温精度和湿度测量精度可满足设计要求。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 NTC 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 8 位单片机相连接。因此该产品具有品质卓越、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每个 DHT11 传感器都在极为精确的湿度校验室中进行校准。校准系数以程序的形式储存在 OTP 内存中,传感器内部在检测信号的处理过程中要调用这些校准系数。单线制串行接口,使系统集成变得简易快捷。超小的体积、极低的功耗,信号传输距离可达 20 米以上。它的性能指标如下:湿度测量范围为20%~90%RH;湿度测量精度为±5%RH;温度测量范围为0~50 ℃,温度测量精度为±2℃,工作电压3.0~5.5 V,响应时间<5S,DHT1l采用4针单排引脚封装, 传感器通电后,需要等待1s,这是因为要越过不稳定的状态,在此期间不需发送指令,电源引脚(VDD,GND)之间可增加一个100nF 的电容,用以去耦滤波。
图3.4  DHT11典型的应用电路图 图3.5 DHT11应用原理图 3.5        二氧化碳浓度测量模块设计二氧化碳传感器是用于检测二氧化碳浓度的机器。用于家庭、环境的二氧化碳探测装置。适宜于二氧化碳浓度的探测,二氧化碳气体敏感元件测试浓度范围:0-10000ppm。主要芯片:LM393、MG811 二氧化碳气体感应探头。工作电压:DC6V。特点:(1)具有 TTL 电平信号灯输出指示,工作电压信号灯指示;(2)双路信号输出(模拟量信号和 TTL 高低电平信号); (3)TTL 电平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当检测气体浓度超过设定值时,输出低电平时信号红色指示灯亮,该口可直接接单片机 IO)(4)模拟量输出电压 0-2V,浓度越低输出电压越高;(5)对二氧化碳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良好的选择性;(6)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的稳定性;(7)快速的响应恢复特性;(8)陶瓷探头可以插拔设计,方便更换,隔热散热更好;(9)带温度补偿输出,标称温度环境下 Tcm 输出为 VCC/2 电压。当环境温度变化时,输出电压信号变化,温度变化量转换为对应电压输出变化量,从而通过程序补该温度变化量,控制探头更有效的检测。
图3.6 MG811模块实物图
图3.7 MG811模块原理图
引脚功能:VCC6:正输入电源DOUT:TLL信号输出AOUT:模拟信号输出GND:负输入电源Tcm:温度补偿输出MG811 二氧化碳模块内部没有A/D转换器, 3.6     无线传输模块设计 NRF24L01 是 NORDIC 公司最近生产的一款无线通信通信芯片,采用 FSK 调制,内部集成 NORDIC 自己的 Enhanced Short Burst 协议。可以实现点对点或是 1 对 6 的无线通信。无线通信速度可以达到 2M(bps)。NORDIC 公司提供通信模块的 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加工生产。嵌入式工程师或是单片机爱好者只需要为单片机系统预留 5 个 GPIO,1 个中断输入引脚,就可以很容易实现无线通信的功能,非常适合用来为 MCU 系统构建无线通信功能。
图3.8  nRF24L01引脚原理图
图3.9  nRF24L01引脚PCB图
引脚说明:VCC脚接电压范围为1.9V~3.6V之间,超过3.6V将会烧毁模块,推荐电压3.3V左右。除电源VCC和接地端,其余引脚可以直接和普通的5V单片机IO口直接相连,无需电平转换,当然对3V左右的单片机更加适用了。如果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大于10mA口,需要串联电阻分压,否则容易烧毁模块。CSN:芯片的片选线,CSN 为低电平芯片工作。SCK:芯片控制的时钟线(SPI 时钟)MISO:芯片控制数据线(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MOSI:芯片控制数据线(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IRQ:中断信号。无线通信过程中 MCU 主要是通过 IRQ 与 NRF24L01 进行通信。CE: 芯片的模式控制线。因为本设计使用AT89C52单片机,与P1口相连接,它是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所以不需要接上拉电阻。串联1K电阻起限流作用,保护模块。3.7    LCD 显示电路设计 当主机单片机测量获得温湿度数值之后,将所得的结果送交 LCD1602 加以显示;当从机单片机测量通过无线收到温湿度数值之后,将所得的结果送交 LCD1602 加以显示。由于我们只要显示出温湿度和浓度值,所以只需要采用字符型 LCD 即可。此处我们选择常用的字符型液晶 1602。
图3.10  Lcd1602引脚示意图
3.8     按键电路
图3.11 键盘控制模块原理图
该设计的键盘控制电路主要包括3个按键: P23显示温度上下限、P22显示湿度上下限、P21显示二氧化碳浓度上下限。 3.9    声光报警电路设计 在智能化控制系统里,为了安全起见,对于一些重要的参数都设定了紧急状态报警系统,以便于提醒操作人员注意,或者采取紧急措施。本设计采用当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值超过设定值时,驱动蜂鸣器报警提示,以及由 LED 提示数据传输成功和报警信息。蜂鸣器额定电流30mA,对于AT89C52单片机,紧靠必须使用晶体管放大电路,为了使单片机的功率更小,所以使用PNP型晶体管,当外部环境的温度或者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超过设定值时,基级变为低电平,蜂鸣器导通鸣叫。 图3.12   声光报警电路原理图 3.10    电源电路 系统电路采用的芯片和元器件工作在 5V 电源和 3.3V 电源下,因此选用稳压芯片 7805 将 12V 电源转换为 5V 稳压电源;选用 ASM1117 将 5V 转换为 3.3V 稳压电源。
图3.13  7805引脚图
图3.14   ASM1117 引脚图
3.11    本章小结本章对整个设计的硬件电路组成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对本次设计所使用的控制器AT89C52以及所有功能模块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温湿度测量模块,二氧化碳浓度测量模块,无线传输模块,LCD显示电路,声光报警电路,电源电路)的电路设计,包括性能、优点,主要性能参数等,初步构造硬件。4      印制电路板设计4.1      电路板应用 Altium Designer 是原 Protel 软件开发商 Altium 公司推出的一体化的电子产品开发系统。这套软件通过把原理图设计、电路仿真、PCB 绘制编辑、拓扑逻辑自动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输出等技术的完美融合,这一软件必将使电路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根据电路模块的特点,我们将此温湿度测量无线传输系统划分为功能电路模块。每一个功能电路都采用采用一块单独的单面板来制作。分别是发送模块、接收模块、电源模块。4.2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简短的介绍,可以了解电路板的软件支持是Altium Designer ,并知道了本次设计把电路板分块制作。 5        温湿度测量无线传输系统软件设计系统软件设计包括如下几个部分:温湿度测量模块、无线发送模块、无线接收模块、二氧化碳测量模块、显示模块、按键模块。5.1     温湿度测量模块DHT11 的 DATA 管脚用于和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和同步,采用单总数据格式,一次通讯时间 4ms 左右。DHT11 上电后(DHT11 上电后要等待 1s 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开始测试环境温湿度数据,并记录数据。与此同时 DHT11 的 DATA 数据线由上拉电阻拉高一直保持高电平,此时 DHT11 的 DATA 引脚处于输入状态,时刻检测外部信号。 单片机的 I/O 设置为输出状态同时输出低电平开始信号,且低电平保持时间不能小于18ms。然后单片机的 I/O 设置为输入状态,由于上拉电阻,单片机的 I/O 即 DHT11 的 DATA 数据线也随之变高,等待 DHT11 作出回答信号。DHT11 的 DATA 引脚检测到单片机发送的低电平开始信号时,等待开始信号结束。延迟后 DHT11 的 DATA 引脚处于输出状态,输出 80us 的低电平作为应答信号,紧接着输出 80us 的高电平通知外设准备接收数据。单片机延时等待 20~40us 后,检测到 I/O 有低电平(DHT1回应信号)后,等待 80us 的高电平后的数据接收通知。由 DHT11 的 DATA 引脚输出 40bit 数据,单片机根据 I/O 电平的变化接收 40bit 数据。位数据“0”的格式为:50us 的低电平和 26~28us 的高电平,位数据“1”的格式为:50us的低电平加 70us 的高电平。DHT11 的 DATA 引脚输出 40bit 数据后,继续输出低电平 50us 后由上拉电阻拉高转为输入状态。但 DHT11 内部重测环境温湿度数据,并记录数据,等待外部信号的到来。

      图5.1  温湿度检测流程图

5.2        无线收发模块流程 模块进行低功耗收发数据时,要对两个模块进行参数设置或默认配置,使发送方的目标地址和接收方的本机地址相一致。接收方通过定时的休眠和监听空中射频信道来达到低功耗的目的,而发送方通过发送特殊的射频数据包与接收方通信。 发送方处于唤醒模式即工作模式二(SET_A=0,SET_B=1)。UART 功能打开,当监听到串口输入端 RXD 有数据输入时,置低 AUX 并切换到发射状态。对收到的数据进行交织纠错编码,并构建前导码长度为一个唤醒周期的特殊数据包。再从串口输出端 TXD 将数据发送进空中射频信道,发送结束后重新置高 AUX 脚并再次转入持续监听状态。
图 5.2 无线发送方工作流程图 接收方模块射频部分初始化后进入休眠模式即工作模式三(SET_A=1,SET_B=0),UART功能关闭,以此来降低功耗。在一个唤醒周期后,射频部分处于接收状态,搜索空中射频信道中是否有前导码,若没有,则立刻进入休眠模式等待下一个唤醒周期;若有,则继续保持接收状态,将数据剩余部分接收下来。然后经交织解码检错确认无误时,置低 AUX 并等待延时触发时间后从串口输出解码后的数据,输出结束后置高 AUX 脚。若工作模式未改变则再次进入休眠模式等下一个唤醒周期。
图 5.3 无线接收方工作流程图 5.3    二氧化碳测量模块
图5.4   二氧化碳测量模块工作流程图
5.4    显示模块流程图
图5.5   显示模块流程图
5.5    按键模块流程图
图5.6  按键模块流程图
5.6    系统流程图
图5.7   系统模块流程图
5.7   本章小结本章主要介绍了软件部分设计与开发,描述了各个模块的程序流程图,让人们加深对整个设计的理6     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1)在调试温湿度传感器模块时一直不能检测到温湿度,但是程序已经严格按照时序来写,反复检查仍然没有发现错误的地方。然后我先把DHT11读取的数据用串口调试发送数据,时序重新调了一次,终于成功。成功后再结合到LCD1602上。(2)焊完板子调试时,接收板子的LCD1602不显示字符,发现是排阻方向焊反了,改正过来后调试成功。参考文献[1]林立,张俊亮.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Peotues和Keil C.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2]谢龙汉,鲁力,张桂东.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与PCB设计及仿真.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3] 谭浩强. C程序设计(第三版)[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4]高精度无线环境温湿度测量系统设计研究[J]. 王欢,黄晨.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2013(03).附  录附录I   原理图(1)发送模块原理图
(2)接收模块原理图 (3)电源模块原理图 附录II   PCB图(1)发送模块PCB图 (2)接收模块PCB图 (3)电源模块PCB图 附录III    实物图(1)发送模块实物图
(2)接收模块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