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HEX文件和机器码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8-02-23):
请看如下HEX文件:
:100000007581309000FFE4F536F537F538F5397530
:10001000903375D0FF75B0377590FFD2B5E590C4B9
:10002000540FF53A85903BC2B5533B0F783508E63F
:10003000D2B1C2B193F590120117B83BF1D2B1C25F
:10004000B175F0FF753C00C2B07590FF02006130E1
:10005000F00AC2F0D2B07590FE020061C2F1759054
:10006000FD20920302009C053C20930302009C05A6
:100070003C20940302009C053C20950302009C0553
:100080003C20960302009C053C20970302009C053F
:100090003CE5F0B4FCB930D19302000F12010FE53A
:1000A0003CB4103FD2B77590770539E539B41019D3
:1000B0007539000538E538B4100F7538000537E597
:1000C00037B410057537000536E53AC4253B75B0E1
:1000D00051F590120117C2B4120117D2B475B0DDF8
:1000E00002000FB4110302000F30D108C2D1853CC9
:1000F0003A02002C30D505C2D5853C3B02002CC00D
:10010000F9A430999282F880908883C6A1868E7F68
:100110007F7EFFDEFEDFFA007F1F7E0FDEFEDFFA4E
:0101200022BC
:00000001FF
以下是机器码:
75 81 30 90 00 FF E4 F5 36 F5 37 F5 38 F5 39 75 90 33 75 D0 FF 75 B0 55 75 90 FF D2 B5 E5 90 C4 54 0F F5 3A 85 90 3B C2 B5 53 3B 0F 78 35 08 E6 D2 B1 C2 B1 93 F5 90 12 01 17 B8 3B F1 D2 B1 C2 B1 75 F0 FF 75 3C 00 C2 B0 75 90 FF 02 00 61 30 F0 0A C2 F0 D2 B0 75 90 FE 02 00 61 C2 F1 75 90 FD 20 92 03 02 00 9C 05 3C 20 93 03 02 00 9C 05 3C 20 94 03 02 00 9C 05 3C 20 95 03 02 00 9C 05 3C 20 96 03 02 00 9C 05 3C 20 97 03 02 00 9C 05 3C E5 F0 B4 FC B9 30 D1 93 02 00 0F 12 01 0F E5 3C B4 10 3F D2 B7 75 90 77 05 39 E5 39 B4 10 19 75 39 00 05 38 E5 38 B4 10 0F 75 38 00 05 37 E5 37 B4 10 05 75 37 00 05 36 E5 3A C4 25 3B 75 B0 51 F5 90 12 01 17 C2 B4 12 01 17 D2 B4 75 B0 DD 02 00 0F B4 11 03 02 00 0F 30 D1 08 C2 D1 85 3C 3A 02 00 2C 30 D5 05 C2 D5 85 3C 3B 02 00 2C C0 F9 A4 30 99 92 82 F8 80 90 88 83 C6 A1 86 8E 7F 7F 7E FF DE FE DF FA 00 7F 1F 7E 0F DE FE DF FA 22 FF
我想知道的是HEX文件刷入单片机后,机器码是不是还是原来的,地址安排没有被改动过吧?第一行的:100000007581309000FFE4F536F537F538F5397530前边10000000不会被写入单片机吧?因为我用的是汇编语言,担心被刷机软件改了机器码放置位置,这样跳转地址,中断入口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A:
hex文件是带地址的编码,机器码是单片机可执行的编码,hex文件烧写时,需要通过烧写器将指定的内容写入到指定的地址中,所以hex是带地址的,直接用烧写器烧写hex文件吧,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