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做的一个串口通信实验, 大神来指导

楼主(2018-02-23):
******主程序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PWM.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PulseSensor.h"
#include "hcsr501.h"
#include "dht11.h"
extern bit Alarmflag;
bit flagstar = 0;
extern bit buzzer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set_temper;
extern unsigned char step;
extern struct sTime bufTime;  //日期时间缓冲区
extern bit irflag;   //红外接收标志,收到一帧正确数据后置1
extern unsigned char RH,RL,TH,TL;
extern unsigned char PulsePin;       // Pulse Sensor purple wire connected to analog pin 0(P1.0为传感器输入口)
void InitTimer0(void);
unsigned int cnt_i=0;
bit staMute = 0;  //静音标志位
extern unsigned char AlarmHour;  //闹钟时间的小时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AlarmMin;  //闹钟时间的分钟数

unsigned int temper;
signed int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signed int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signed char counter=0;

unsigned char number=0;
unsigned char str[30];
extern unsigned char falgstep;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0x0F;
TMOD|= 0x10;
    TH1 = 0xD4;
    TL1 = 0xCD;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Sys_Init()
{
InitTimer1();  //AD初始化
Uart2Init(0,1,220);//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
Uart1Init(0,1,220);//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
}
void main(void)
{
EA=1;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if(step==0)
  {
   UartAction();
  }
    }
}
extern unsigned char i;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FC;
    TL1 = 0x66;
}
********uart.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uf_Max 100  //缓存长度,这个长度的最大值要根据单片机型号和程序的实际情况来,我的这个100几乎是实际情况的最大限度了
unsigned char Rec_Buf[Buf_Max];   //定义缓存数组

unsigned char Rec_BufU2[Buf_Max];   //定义缓存数组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0; //定义缓存指针
unsigned char bufRxd[100];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bit Uart1_flagFrame = 0;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bit Uart2_flagFrame = 0;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char Uart1Init(char smod,char brtx12,unsigned char reload)
{
SCON =  0X50;//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位(SM0=0,SM1=1),使能串口接收模块(REN=1)
BRT = reload;//设置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波特率
if(smod == 1)
{
  PCON |= SMOD;   //SMOD = 1;//波特率倍速位
}
else if(smod == 0)
{
  PCON &= (~SMOD);   //SMOD = 0;//取消波特率倍速位
}
else
{
  return -1;
}

if(brtx12 == 1)
{
  AUXR |= BRTx12;//BRTx12 = 1;1T模式
}
else if(brtx12 == 0)
{
  AUXR &= (~BRTx12);//BRTx12 = 0;12T模式
}
else
{
  return -2;
}

   AUXR |= S1BRS;//串口1设置为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BRTR;//开启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return 0;
}
char Uart2Init(char s2smod,char brtx12,unsigned char reload)
{
S2CON = 0X50;//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位
BRT = reload;//设置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波特率
if(s2smod == 1)
{
  AUXR |= S2SMOD;   //S2SMOD = 1;//波特率倍速位
}
else if(s2smod == 0)
{
  AUXR &= (~S2SMOD);   //S2SMOD = 0;//取消波特率倍速位
}
else
{
  return -1;
}

if(brtx12 == 1)
{
  AUXR |= BRTx12;//BRTx12 = 1;1T模式
}
else if(brtx12 == 0)
{
  AUXR &= (~BRTx12);//BRTx12 = 0;12T模式
}
else
{
  return -2;
}

AUXR |= BRTR;//开启波特率发生器
IE2 |= ES2;// ES2 = 1;    //允许串口2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return 0;
}
//void Uart1Send(char i)
//{
// TI = 0; //清空发送完中断请求标志位
// SBUF = i;  //将数据放入寄存器发送
// while(TI == 0);//等待发送完毕,发送完毕 TI == 1
// TI = 0; //清空发送完中断请求标志位
//}
//void Uart1Sends(char* at)
//{
//// while(*at != '\0') //判断一串数据是否结束
// {
//  SBUF=*(at++); //发送数据
//  while(TI==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  TI=0;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 }
//}
void CLR_Buf(void)
{
  unsigned char k;
  for(k=0;k<Buf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Rec_Buf[k] = 0;
}
  i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void CLR_BufU2(void)
//{
//  unsigned char k;
//  for(k=0;k<Buf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
//   Rec_BufU2[k] = 0;
// }
//  a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bit Hand(unsigned char *b)
//{
//  if(strstr(Rec_Buf,b)!=NULL)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bit HandU2(unsigned char *b)
//{
//  if(strstr(Rec_BufU2,b)!=NULL)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extern bit flagrxt;
void SerialUart1() interrupt 4
{
ES=0;
if(RI)  //如果是接送中断,则进行处理
{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_Buf[i]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i++;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ES=1;
}
void Uart2Send(char i)
{
unsigned char temp = 0;

IE2 &= (~ES2);//关闭串口2中断//ES2 = 0;
S2CON &= (~S2TI);//S2TI = 0;
S2BUF = i;//装入数据
do
{
  temp = S2CON;
  temp = temp & 0x02;//temp = S2TI;
}while(temp == 0);//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S2CON &= (~S2TI);//S2TI = 0;
IE2 |= ES2;//ES2 = 1;

}
//void Uart2Sends(char* data_at)
//{
//
// unsigned char cnt=0;
//
// IE2 &= (~ES2);//关闭串口2中断//ES2 = 0;
// S2CON &= (~S2TI);//S2TI = 0;
//
//
// while(*(data_at+cnt)) //判断一串数据是否结束
// {
//  S2BUF = *(data_at+cnt);//装入数据
//  while((S2CON & S2TI) == 0);
//  S2CON &= (~S2TI);//S2TI = 0;
//  cnt++;
//
// }
//
// S2CON &= (~S2TI);//S2TI = 0;
// IE2 |= ES2;//ES2 = 1;
//}
void InterruptUart2() interrupt 8
{
IE2 &= (~ES2);//关闭串口2中断//ES2 = 0;
    if(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S2RI = 0;
  Rec_BufU2[a]=S2BUF;
  a++;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Rec_BufU2[a-2] == 0x0d && Rec_BufU2[a-1] == 0x0a && a >= 2)
  {
   Uart2_flagFrame=1;
  }
  if(a>100)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a = 0;
  }
}
IE2 |= ES2;
if(S2CON & S2TI)
{
  S2CON &= (~S2TI);  //S2TI = 0;
}
}

***********time.c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ring.h>    //后面的一些函数要用到的头文件,如strstr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PWM.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stdio.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time.h"
#include "Infrared.h"
#include "Moto.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ad.h"
#include "hcsr501.h"
extern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bit flagstar;
unsigned char flagstep=0;
bit Alarmflag=0;
bit buzzerflag=0;
extern unsigned char i; //定义缓存指针
unsigned int AlarmHour = 26;  //闹钟时间的小时数
unsigned char AlarmMin  = 50;  //闹钟时间的分钟数
unsigned char AlarmHour1 = 0x00;  //闹钟时间的小时数
unsigned char AlarmMin1  = 0x00;  //闹钟时间的分钟数
struct sTime bufTime;  //日期时间缓冲区
extern signed char KeyCodeMap[4];
extern signed char KeySta[4];
extern bit Uart1_flagFrame ;
extern bit Uart2_flagFrame;
unsigned char step = 0;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_Buf[];   //定义缓存数组
extern unsigned char psec=0xAA;  //秒备份,初值AA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会刷新显示
unsigned char str_eeprom[12];
unsigned char toch = 0;
double ADNum=0;
unsigned int Value,b; //定义两个变量
bit res = 0;
int intT,intT1,intT2,intT3,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int temp = 0;
extern unsigned char RH,RL,TH,TL;
unsigned char str_TX[20];

unsigned char falgstep = 1;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tempvlue = 0;
unsigned int  dis_data=0;//BH1750定义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8];
unsigned char lightflag=5;
extern 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str_TX[20];
extern unsigned int cnt_i;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count)   //误差 -0.018084490741us
{
    unsigned char a,b;
while(Ncount--)
{
     for(b=18;b>0;b--)
         for(a=149;a>0;a--);
}
}
char strtx1[8]={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1,0x23};
char strtx2[8]={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2,0x23};
char strtx3[8]={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3,0x23};
char strtx4[8]={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4,0x23};
exter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nttx=0;
bit flagrxt=0;
void UartAction()
{
if(i!=0)
{
  delay_Nms(5);
}
if(i==4)
{
  if(Rec_Buf[0]==0x7E&&Rec_Buf[1]==0x41&&Rec_Buf[2]==0x03&&Rec_Buf[3]==0x0D)
  {
   for(cnttx=0;cnttx<8;cnttx++)
   {
    Uart2Send(strtx1[cnttx]);
   }
   led6=0;
   led7=1;
  }

  else if(Rec_Buf[0]==0x7E&&Rec_Buf[1]==0x41&&Rec_Buf[2]==0x06&&Rec_Buf[3]==0x0D)
  {
   for(cnttx=0;cnttx<8;cnttx++)
   {
    Uart2Send(strtx2[cnttx]);
   }
   led6=0;
   led7=1;
  }
  else if(Rec_Buf[0]==0x7E&&Rec_Buf[1]==0x41&&Rec_Buf[2]==0x09&&Rec_Buf[3]==0x0D)
  {
   for(cnttx=0;cnttx<8;cnttx++)
   {
    Uart2Send(strtx3[cnttx]);
   }
   led6=0;
   led7=1;
  }
  else if(Rec_Buf[0]==0x7E&&Rec_Buf[1]==0x41&&Rec_Buf[2]==0x19&&Rec_Buf[3]==0x0D)
  {
   for(cnttx=0;cnttx<8;cnttx++)
   {
    Uart2Send(strtx4[cnttx]);
   }
   led6=0;
   led7=1;
  }else
  {
   led6=1;
   led7=0;
   i=0;
  }

  CLR_Buf();
  i=0;
}
else if((i>=1&&i<=3)||i>=5)
{
   led6=1;
   led7=0;
   i=0;
}
}

*********time.h
#ifndef _TIME_H
#define _TIME_H

void Showstep();
void InputSetStep();
void NumberUpAcktion();
void NumberDownAcktion();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void AlarmMonitor();
void ShowBcdBy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cd);
void RefreshTimeShow();
void view();
void HC05Action();
void refreshTempHun();
void Alarm();
void refreshTemp();
void refreshTemp1();
void refreshTemp2();
void refreshTemp3();
void refleshhum();
void refreshDs1302();
void eepromreadbyte();
void refreshalarm();
void UartAction();
void AlarmMonitor();
void led2sta(unsigned char sta);
void led2sta(unsigned char sta);
void refreshvoice();
void refreshtouch();
void reflrshuartshow();
#endif

电脑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收不到指定的指令,  还请有经验的大牛们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