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烧录单片机,求大神指导

楼主:
程序写好,电路图也无误。不知道在哪里烧录程序。小白望大神指导

网友A(2018-02-23):
没有说明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怎么帮你?

网友B:
需要告知单片机型号才能回答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怎么帮你?

你好,C51单片机。

网友D:
需要告知单片机型号才能回答你啊

网友E:
每家的烧录软件都有差异,需要知道是那家MCU,才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好,C51单片机。

就一串口加一软件,软件可用STC-ISP如下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好,C51单片机。

51的话,就一串口加STC_ISP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好,C51单片机。

那个牌子的,完整型号

网友H:
问度娘很多啊

网友I:
单片机型号?

网友J:
8楼的ymdiy坛友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K:
去官网下载一个烧录软件选对型号,用下载器连接51单片机下载,注意冷启动

网友L:
也是硬件加软件呀。
硬件,要准备一个烧录器,买。。。
软件,就是可视化的界面,一般都送。。。
烧录中注意,熔丝位就好了

网友M:
如果是51的话,写完了最后都要生成hex文件才能烧录的吧(哈哈哈哈,水一水不知道有没有黑币)

网友N:
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O:
下载stc-isp,接线开发板,选择Hex文件烧写。

网友P:
目前基本都是usb转串口 下载程序

网友Q:
串口加STC_ISP

网友R:
你发几张照片或者截图

网友K:
stcisp就好了,这个问题。。。。emmmmm能先百度吗

网友S:
51系列一般使用stc—isp下载,如果是stm系列及lpc系列我使用的是j—link,st—link仿真下载

网友T:
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U:
你的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