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干电池给89C52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8-02-23):
大家好,我最近刚看完郭天祥老师的视频
觉得自己差不多了,想做一个单片机电子钟。开发板用的是USB供电。
如果只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话,怎么解决呢?电压不够啊 。
要是换低电压的单片机,别的电路也头疼。
自学点东西,真心觉得难。还望各位大神帮我一把。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升压芯片,比如DC-DC芯片/ME2188C33M5

网友B:
买一块升压板升到5v
但还不如放3节电池或4节(4节是加了稳压电路)
如果想小一点的就拿9v电池加个稳压电路

网友C:
自己加个升压电路升到5V电压,或者小偷电路也行.

网友D:
两节电池可以用低电压片子 然后用个三端稳压芯片把电压稳到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上

反正你也在学 早晚要用到这些基础电路 顺便都学了吧

网友E:
加个升压电路

网友F:
板子加7805,一节9V电池搞定

网友G:
2节电池是最不方便的方案,需要升压,建议直接使用9V电池,增加1117 5V芯片即可。

网友H:
建议用锂电池升压

网友I:
换厘电池,3.7V

网友J:
建议直接使用9V电池,再用LM-1117  5V芯片

网友K:
可以用升压芯片 微盟的有不贵

网友L:
用升压芯片,很方便的。

网友M:
建议放3节电池或4节

网友N:
4节干电池就行

网友O:
3节1.5v的7号电池就够了

网友P:
使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干电池容量不大,你直接用5V单片机撑不了多久

网友Q:
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话,电压不够

网友Q:
买一块升压板升到5v 但还不如放3节电池或4节(4节是加了稳压电路)

网友R:
参考这个 输入2.5-5.5 输出5v

参考这个 锂电池升压电路

参考这个 锂电池升压电路

网友S:
可以用3节干电池啊,4.5V没问题的。

网友T:
移动电源

网友U:
买个18650锂电池吧,直接接上就可以驱动了。
顺带买个充电座,没电时候直接充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升压芯片,比如DC-DC芯片/ME2188C33M5

谢谢您的建议,治好了我多年的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块升压板升到5v
但还不如放3节电池或4节(4节是加了稳压电路)
如果想小一点的就拿9v电池加个稳压电 ...

是啊,而且我担心升板,会损耗过多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个升压电路升到5V电压,或者小偷电路也行.

准备研究下小偷 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节电池可以用低电压片子 然后用个三端稳压芯片把电压稳到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上

反正你也在学 早晚要用到 ...

主要是我买了开发板,不知道 换低电压单片机还能不能在以前的开发板上测试,以前的开发板是USB供电

楼主:
共同学习,共 同进步

楼主:
要是做成电子表的话,最终还是要用干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参考这个 输入2.5-5.5 输出5v

大哥,提供的资料太详细了,谢谢啊。大哥过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使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干电池容量不大,你直接用5V单片机撑不了多久

是啊
但是电子钟也只能用干电池供电。很头疼的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买个18650锂电池吧,直接接上就可以驱动了。
顺带买个充电座,没电时候直接充电就好

我有手电,是筒友。没想到把18650安上呢。

网友V:
用4节电池吧!1.5*4=6V,再串一个IN4001二极管,差不多5V了。
电压有些波动,关系不大。若不放心,IN4001后再加一个5V稳压二极管。
若用3节电池,4.5V也行,但电池用一段时间,电压低了有问题。

网友V:
不要用9V再稳压5V,这方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