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用易语言制作单片机上位机?

楼主(2018-02-23):
谁知道怎么用易语言制作上位机?

网友A:
这个要有点,参考下易的串、并口例子吧,可以到易官网论坛里看下别人写的

网友B:
一般使用串口编程,设计协议,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监听信息后响应指令即可。

网友C:
串口/USB都可以的,个人推荐用python+PYQT 。不太习惯E,非纯文本

网友D:
应该哪种语言都可以实现吧。只要实现了串口上下通信就不难了!

网友E:
用C语言不行吗

网友F:
当然行了 C几乎是万能语言

问题是 用C写多麻烦啊 就那些按钮和界面就得写一大堆东西 应用程序一般都不会用C写 都是用更高级的语言 C相比还是太底层了

用C写相比用VB或者易语言之类的写 就想用12864屏对比用串口屏写菜单的难度 用串口屏那种所见即所得的方法比用12864+C写 又快又好看

网友G(2018-05-03):
我知道,本人长期用易语言编写上位机,编写的上位机从不卡死

网友H:
没做过哎,帮顶

网友I:
用c#吧,挺简单的,好多上位机都是用C#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