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STM入门真的很难学,烧脑,费神

楼主(2018-02-23):
求stm8s系列的,比较入门的模块,好比UART,STM8怎么用,求教大神们

楼主:
stm8s103f3

网友A:
首先对于ST公司的单片机如stm8,stm32,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入门的,因为ST工程师早已经开发了完备的库函数供用户使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楼主觉得难,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1.对STM8或STM32整体结构不熟悉,STM8虽然也是8位单片机,但是其内核不是51内核,是ST自己研发的内核,所以它的时钟、IO口、外设远没有51那么简单(相对来说,不是说51很easy)。
2.从未或很少用库函数开发,或者一直都是模仿例程写的程序,接触到新的单片机不知道如何下手。
3.ST单片机功能太多,寄存器太多,对于STM8,每个IO口都有5个寄存器,都有12种模式,谁看着不头晕?
归根结底还是对ST单片机不熟悉,其实为什么ST单片机复杂,首先就是其外设有独立的时钟,GPIO。USART,TIM等等都有自己的时钟(这也是为什么ST单片机要强于一般51单片机),51只要主时钟起振后,几乎所有外设都用这个时钟,只需要配置分频就行了,像89C52,主频11.0592MHZ,上电后,所有的时钟都是11.0592,不用我们做任何配置。
ST则不同了,首先要选择时钟源,配置主时钟频率,用哪个外设需要开启那个外设的时钟,如果那个外设用到了IO口,比如USART,还需要配置相对应的IO口,不过这些操作均有库函数,你只需调用相应的函数即可。
学习,切不可急功近利,更不可气馁,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前期你可以看看别人的程序,看看别人的思路,摸索出其中的规律,希望你早日攻克这个难关!

网友B:
买一块开发板,跟着教程把卡法版附带的实验全做一遍。过程中遇到问题就查手册。你就发现其实很简单。

网友C:
买普中或野火的学习板,最好是野火的,学起来很快的,很简单

网友D:
这东西虽然没51那么烂大街也很普及了 那么多人都在用 你觉得难就是你学习思路不对 找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E:
对新单片机的学习不可过于急功近利。对拟采用的单片机手册先看熟悉。

网友F:
买一块普中的学习板吧,先从这个基础的开始用,其实并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