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运放4~20MA转1~5V电流转电压电路图PCB与详细解说资料下载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电流转电压模块实物图:
【简要说明】
一、尺寸:全长51mm宽23mm高18mm
二、主芯片:LM324运算放大器
三、工作电压:直流3V~30V
四、特点:
1、电路简单实用,接线简单。
2、一端与传感器连接,另一端接电源和信号输入即可(具体可参靠下图描述)。
3、输出信号直接连接AD转换器。
4、可与带AD功能的单片机连接。
5、电路小巧,方便固定安装。
6、主要是实现工业标准上的电流(0~10mA、4~20mA)转换工业标准上的电压(0~5V、1~5V)。
7、工作温度-10°~70°。
8、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9、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00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标注说明图】
根据同相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A=1+
       0~10mA/0~5V电流/电压
假设R1=200Ω,那么当输入0~10mA电流信号时,R1两端产生的压降为0~2V,要使其产生0~5V的输出电压,那么确定其放大倍数为2.5,即A=2.5,如果R4=150K,R3=100K,满足A=2.5,由于R2、R5参数的确定与电路没有多大影响,理论上设计给定R2=100k, R5=10k。所以设计得到0~10mA/0~5V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如图2.4
图2.4  0~10mA/0~5V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测量当输入电流为0~10mA时,输出电压的值,如下表4.6所示:
表4.6  0~10mA/0~5V转换电路测量数据
输入电流(Ii)/mA
0
1.0
2.5
4.0
5.0
6.0
7.5
10.0
输出电压(Uo)/V
0
0.49
1.24
1.99
2.5
3.0
3.73
5.0
Uo(理论)
0
0.5
1.25
2.0
2.5
3.0
3.75
5.0
根据表4.6作出0~10mA/0~5V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的对应曲线图,如图4.4所示。由曲线可以看出,该转换电路具有良好的线性。
图4.4  0~10mA/0~5V转换电路对应曲线
      4~20mA/0~5V电流/电压
    同理,假设R1=200Ω,那么当输入4~20mA电流信号时,R1两端产生的压降为0.8~4V,要使其产生1~5V的输出电压,那么确定其放大倍数为1.25,即A=1.25。同相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如果R4=25K,R3=100K,满足A=1.25,由于R2、R5参数的确定与电路没有多大影响,理论设计R2=100k,R5=10k。同样设计得到4~20mA/1~5V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产品淘宝有售
图2.5  4~20mA/0~5V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 4~20mA/1~5V转换电路的调试
将拨动开关拨到另一端,将R4=25k接入电路中;同样调节调零电阻使得零输入时,满足零输出。测量当输入为4~20mA时,输出的电压值,如表4.7所示:
                 表4.7  4~20mA/1~5V转换电路测量数据
输入电流(Ii)/mA
4.0
5.0
10.0
15.0
20.0
输出电压(Uo)/V
1.0
1.24
2.49
3.73
4.96
Uo(理论)
1.0
1.25
2.5
3.75
5.0
  由表4.7作出4~20mA/1~5V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的对应曲线图,如图4.5所示。由曲线可以看出,该转换电路具有良好的线性。
图4.5  4~20mA/1~5V
转换电路对应曲线

原理图

网友A(2018-03-04):
这个电路不用隔离吗

网友B(2018-04-27):
不知道有没有精度更高的

网友C(2018-07-04):
谢谢你提供这种有实例的计算。我正在设计一个电路,你这个可以参考。谢谢了。如果采样电阻改为0.1欧,单片机为3.3V的STM的话,你这个可以放大10倍吗?稳定吗?

网友D(2019-02-05):
用来借鉴一下,辛苦您了

网友E:
谢谢分享,电路设计的较好,计算的较含糊,也许是我理解不够。

网友F(2019-04-13):
您好,请问我按照您的电路图搭建了实物,4-20ma转0-5V,但是测量时发现输出电压一直是10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说得好清楚,看明白那,平台因你而精采,学习那。

网友H:
电容作用是什么,取多大

网友I(2019-09-04):
4-20ma的转换电路有没有,电流转电压0-3.3

网友J:
R2参数对电路影响很大,怎么说没影响呢,改变R2的值,电压就不是0-5V了。

网友K(2019-11-18):
不错了,谢谢了,感些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I:
4-20ma的转换电路有没有,电流转电压0-3.3

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M(2020-07-13):
这电路也干拿出来晒  工控上面用直接废掉

网友N(2021-04-05):
这个电路非常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O(2021-08-06):
这电路也拿出来晒  工控上面用直接废掉

网友P:
引用 网友H:
电容作用是什么,取多大

应该是滤除干扰的

网友Q:
LM324 的offset 电流都有3-7ma,不准吧

网友R(2024-01-03):
看到什么学习什么

网友S(2024-04-08):
引用 网友M:
这电路也干拿出来晒  工控上面用直接废掉

工控上面一般用什么样的电路?从来没用过电流型的传感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J:
R2参数对电路影响很大,怎么说没影响呢,改变R2的值,电压就不是0-5V了。

从运放理想电路来说,R2的确是没什么影响。LM324输入阻抗应该有那么几百M,所以比理想差点,但也不至于影响那么大。不过324这种运放估计零漂都有点受不了。还是差动放大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