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32外部看门狗电路原理图PCB与详细解说等资料

楼主(2018-02-24):
Altium Designer画的DS1232外部看门狗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看门狗”DS1232的简介
各引脚功能如下:
  1:PBRST:按钮复位输入端;
  2:TD:看门狗定时器延时设置端;
  3:TOL:5%或10%电压监测选择端;
  4:GND:电源地;
    5:RST:高电平有效复位输出端;
  6:RST:低电平有效复位输出端;
  7:ST:周期输入端;
  8;Vcc:电源。
主要特点
  DS1232具有如下特点:
  *具有8脚DIP封装和16脚SOIC贴片封装两种形式,可以满足不同设计要求;
  *在微处理器失控状态下可以停止和重新启动微处理器;
  *微处理器掉电或电源电压瞬变时可自动复位微处理器;
  *精确的5%或10%电源供电监视;
    *不需要分立元件;
  *适应温度范围宽,-40~+85℃。
    *贮存温度………………………-65~150℃
    *推荐工作条件:
  *电源电压范围…………………………3~15V
  *输入电压范围………………………………0~VDD
  *工作温度范围
  M类……………-55~125℃   E类……………-40~125℃、DS1232的功能
  电源电压监视
  DS1232能够实时监测向微处理器供电的电源电压,当电源电压VCC低于预置值时,DS1232的第5脚和第6脚输出互补复位信号RST和RST。预置值通过第3脚(TOL)来设定;当TOL接地时,RST 和RST信号在电源电压跌落至4.75V以下时产生;当TOL与VCC相连时,只有当VCC跌落至4.5V以下时才产生 RST和RST信号。当电源恢复正常后,RST和RST信号至少保持250ms,以保证微处理器的正常复位。
按键复位
  在单片机产品中,最简单的按键复位电路是由电阻和电容构成的,如果系统扩展存在需要和微处理器同时复位的其他接口芯片,这种简单的阻容复位电路往往不能满足整体复位的要求。DS1232提供了可直接连接复位按键的输入端PBRST(第1脚),在该引脚上输入低电平信号,将在RST和RST端输出至少250ms的复位信号,具体电路如图3所示。
看门狗定时器
  在DS1232内部集成有看门狗定时器,当DS1232的ST端在设置的周期时间内没有有效信号到来时,DS1232的RST和RST端将产生复位信号以强迫微处理器复位。这一功能对于防止由于干扰等原因造成的微处理器死机是非常有效的。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由DS1232的TD引脚确定。
  看门狗定时器的周期输入信号ST可以从微处理器的地址信号、数据信号或控制信号中获得,
不论哪种信号都必须能够周期性的访问DS1232,对于MCS51系列单片机,推荐使用ALE信号。
                     DS1232不同连接方式时对应的复位时间表
  TD脚连接方式

  相对应的定时时间

  TD引脚连接至地

  最小62.5ms

  典型150ms

  最大250ms

  TD引脚浮空

  最小250ms

  典型600ms

  最大1000ms

  TD引脚接电源+

  最小500ms

  典型1200ms

  最大2000ms

产品简介
  DS1232是一个具有看门狗功能的电源监测芯片,在电源上电、断电、电压瞬态下降和死机时都会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十分适合作为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产品特点
  1,具有看门狗功能,可以防止单片机系统死机;
  2,贴片式8脚封装;
  3,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的时间间隔可以设置;
  4,具有5%或10%的两种电源监测精度。
  芯片内含温度补偿电路,DS1232的引脚逻辑如图1所示。
引脚定义
  图1 DS1232引脚逻辑
  RESTE----,复位键连接引脚,直接连接复位键;
  TD ——引脚2,看门狗定时器延时设置。如果连接到地,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50毫秒;如果不连接,脉冲间隔不得大于600毫秒;如果连接到电源,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2秒;
  TOL ——引脚3,选择5%或10%的电源监测精度。如果这个引脚连接到地,当电源下降到4.75V
  时芯片将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如果这个引脚连接到5V,只有当电源下降到4.5V时芯片才输出一个复位脉冲;
  GND ——引脚4,地线;
  RST ——引脚5,复位高脉冲输出引脚;
  ——引脚6,复位低脉冲输出引脚;
  ——引脚7,看门狗脉冲输入,低脉冲有效;
  VCC ——引脚8,5V电源。
  芯片DS1232在系统工作时,必须不间断的给引脚7输入一个脉冲系列,这个脉冲的时间间隔由引脚2设定,如果脉冲间隔大于引脚2的设定值,芯片将输出一个复位脉冲使单片机复位。一般将这个功能称为看门狗,将输入给看门狗的一系列脉冲称为“喂狗”。这个功能可以防止单片机系统死机。是非常有用的。
  图2 DS1232的应用电路
  图2是DS1232的应用原理图,其中TD连接到5V电源,因此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可以超过1.2秒;TOL连接到地,因此电源电压下降到4.75V时就会引起DS1232输出复位脉冲;图中使用一个复位键;把51单片机的P1.1引脚连接到 ,因此在程序中必须从P1.1引脚输出一个脉冲系列,否则将引起系统复位。

【简要说明】
一、 尺寸:35mm X15mm X 10mm   长X宽X高
二、 主要芯片:DS1232
 DS1232是一个具有看门狗功能的电源监测芯片,在电源上电、断电、电压瞬态下降和死机时都会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十分适合作为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三、 工作电压:直流5伏;
四、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具有高电平有效复位输出端
4、具有高电平有效复位输出端
5、具有按钮复位输入端

网友A(2019-01-15):
请问复位引脚默认有多少伏电压啊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大?

网友B(2019-09-17):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C(2019-11-05):
应该是10k吧,下拉的话就是几百欧吧把。

网友D(2020-06-1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E(2021-03-31):
您好,有关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该怎么算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