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可调脉冲输出模块电路详解(方形)附PCB工程文件等资料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NE555可调脉冲输出模块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Z1231_NE555可调脉冲输出
简要说明:
一、 尺寸:21mm X13mm X 14mm   长X宽X高
二、 主要芯片:NE555
三、 工作电压:直流4~12伏
四、 特点:
1、单路信号输出。
2、输出占空比约为百分之五十的波形
4、电位器调节输出频率
5、输出频率范围5~2KHZ(改变电容C1可以改变输出频率)
五、有详细使用说明书
【标注图片】
555定时器(又称时基电路)是一个模拟与数字混合型的集成电路。按其工艺分双极型和CMOS型两类,其应用非常广泛。
  • 555定时器的组成和功能
图6—1是555定时器内部组成框图。它主要由两个高精度电压比较器A1、A2,一个RS触发器,一个放电三极管和三个5KΩ电阻的分压器而构成。
图6—1    555定时器组成框图

它的各个引脚功能如下:
1脚:外接电源负端VSS或接地,一般情况下接地。
8脚:外接电源VCC,双极型时基电路VCC的范围是4.5 ~ 16V,CMOS型时基电路VCC的范围为3 ~ 18V。一般用5V。
3脚:输出端Vo
2脚:低触发端
6脚:TH高触发端
4脚:是直接清零端。当端接低电平,则时基电路不工作,此时不论、TH处于何电平,时基电路输出为“0”,该端不用时应接高电平。
5脚:VC为控制电压端。若此端外接电压,则可改变内部两个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当该端不用时,应将该端串入一只0.01μF电容接地,以防引入干扰。
7脚:放电端。该端与放电管集电极相连,用做定时器时电容的放电。
在1脚接地,5脚未外接电压,两个比较器A1、A2基准电压分别为的情况下,555时基电路的功能表如表6—1示。
表6—1    555定时器的功能表
清零端
高触发端TH
低触发端
Qn+1
放电管T
功能
0
0
导通
直接清零
1
0
导通
置0
1
1
截止
置1
1
Qn
不变
保持

  • 5555定时器的应用
1)构成多谐振荡器
用555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的电路和工作波形如图6—2所示
(a)多谐振荡器电路                                 (b)工作波形

图6—2   多谐振荡器电路和工作波形

接通电源后,假定是高电平,则T截止,电容C充电。充电回路是VCC—R1—R2—

C—地,按指数规律上升,当上升到时(TH、端电平大于),输出翻转为低电平。是低电平,T导通,C放电,放电回路为C—R2—T—地,按指数规律下降,当下降到时(TH、端电平小于),输出翻转为高电平,放电管T截止,电容再次充电,如此周而复始,产生振荡,经分析可得
输出高电平时间
输出低电平时间
振荡周期
输出方波的占空比

网友A(2019-10-24):
您好,原理图中的C1是极性电容,为什么实物图片中使用的是无极性的瓷片电容呢?此外,C1与C2的电容量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元件?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为什么实物图片中使用的是无极性的瓷片电容呢?同问

网友C:
很不错的资料,很好

网友D(2019-11-27):
这个电路没有二极管隔离是不可能得到占空比50%的方波输出的

网友E(2020-01-14):
引用 网友A:
您好,原理图中的C1是极性电容,为什么实物图片中使用的是无极性的瓷片电容呢?此外,C1与C2的电容量是一样 ...

原理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555芯片,2脚那里有一个电容充放电的输入,极性电容和无极电容都可以实现。作者可能手头没有极性电容,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F(2020-10-12):
N555做个手机连点器 谁有图啊?求大侠帮助

网友G(2024-11-02):
真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