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写模块原理图PCB与单片机源码等开发资料下载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SD卡读写模块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D卡模块

串口波特率设置说明:建议波特率不要设置太高,不是说设置高了不能用
波特率设置过高会导致传输数据不稳定,会出现丢包的现象。

怎么设置波特率的问题:这款芯片有两种方法来产生波特率
第一种:用定时器来产生波特率(脉冲信号),有弊端就是占用定时器。
第二种:用BRT寄存器(波特率专用定时器)来产生波特率,但是只有一个。

所以如果需要双串口同时通讯,则必须使用一个定时器,和一个BRT定时器。

一般串口发送数据都是选择模式一,或者模式三(波特率可变)。
(因为模式二和模式四波特率是固定的)。所以在此我不多说波特率二和四。
T1X12这个标志位是来定义时钟分频(关系到定时器的速度,如果设置为1,则定时器不12倍分频,则波特率速度快12倍)。默认为0,就是不设置,则定时器时钟12分频,和普通52速度一样。

BRTX12 这个标志位和T1X12差不多,只是它是来设置的快速波特率时钟分频,设置为1,不分频。默认为0,则12分频,(波特率慢12倍)。

我自己理解的,错了请指正。

例:   11.0592MHZ晶振,1T工作模式

波特率设置值=256  - INT(1105920/9600/(32+0.5))
            =256  -  3
=253
十六进制,加上修正值是FD

【51单片机测试程序】
/*--------------------------------------
芯片    :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HZ
开发平台:KEIL
功能    :串口二收发8位数据。(采用中断方式,波特率发生器产生波特率)
波特率  :9600BPS
日期    :11.5.19
注意    :下载完程序后请复位系统!!(切记!)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0;j<250;j++);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void)
{
              S2CON = 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1 = 0x00;                                                                      //1T工作方式
              PCON  = 0x00;                                                                      //不倍增波特率
              IP2   = 0x00;                                                                      //优先级默认
              BRT   = 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AUXR  = 0x10;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EA    = 1;                                                                       //开总中断
              IE2   = 0x01;                                                                      //开串口2中断
}
/*--------------------------------------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txd_c(uchar x)
{
S2BUF = x;
}
/*--------------------------------------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dat= S2BUF;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ab[]={"liguangyang!!"};
uchar *p;
uchar x;
init();
p=tab;
for( x=0;x<14;x++ ){
txd_c(p[x]);
delay(200);
}
while(1) P0 = dat;
}

简要说明:

一、尺寸:全长45mm宽32mm高12mm
二、主芯片:SD卡
三、工作电压:5V
四、特点:
       1、采用弹出式SD卡接口.
       2、接口采用排针。
       3、电压可以选择3.3V或者5V。
       4、提供例程资料。

PCB尺寸图】

【图片展示】

网友A(2018-05-23):
请问楼主,STC15与SD模块连接完毕后,将上面那段程序烧进单片机后,SD卡就会存储单片机发送给他的内容吗?是按什么文件保存在D卡里面呢?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否通过上面的程序就可以把数据存在SD卡里面呢?

网友B(2018-07-26):
请问楼主SD卡读取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9-08-06):
单片机直接用这个代码就能读取SD卡中的文件了吗?读取的文件有没有什么要求?需不需要其他外部硬件?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用到文件系统没有?

网友E(2021-10-19):
楼主,你和单片机链接的板子pcb图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和单片机链接的板子pcb图呢

你可以用楼主的这个PCB来连接sd卡模块, 如果你不想用51单片机也可以用其他单片机的板子, 自己找一下吧, 楼主发了很多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5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