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数码管可编程可调节延时模块原理图PCB与单片机源码等全套设计资料下载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三路AD采集/温度采集/两路输入输出继电器数码管显示模块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资料里面包含:三路模拟量采集并显示(AD—UART发送),两路输入控制继电器等单片机源码

注:该模块可以做成温度、显示、数字输入、继电器输出、AD采集、延时时间调节等功能的产品。如顾客没有特殊要求,我们默认发货倒计时30秒控制继电器吸合程序功能

适用场合:温控设备0到5V模拟量采集定时延时继电器、工业以及项目中。。。

【输入端子说明】

VCC和GND为电源供电端子,直流供电电压范围6V-40V

A1、A2为模拟量输入端子,采集0-5V的直流电压

IN1、IN2为两路数字量带光电隔离的输入控制端

KEY1、KE2为两路按键输入

【两路输出端子说明】

两路继电器输出可控制交流220V/10A的负载

【下载通讯端口】

  UART接口可以用来下载程序或进行通讯

【时间控制模块】

通过编程,可以用按键或电位器做为调节延时时间(具体功能可以联系客服,根据顾客具体要求实现)

【温度控制模块】

1用直插的DS18B20(需要顾客另外购买DS18B20)可以做成两路数字输入,两路AD,两个按键输入,两路继电器输出的温度控制模块(要实现具体什么功能,请与客服联系!拍下之前,务必于与客服联系

  • 用另一种型号的DS18B20(需要顾客另外购买DS18B20)可以做成两路数字输入,两路AD,两个按键输入,两路继电器输出的温度控制模块

电位器调节延时闭合时间,带触发控制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延时通断
使用芯片:STC12C2052A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采样AD的电压值作为继电器的延时吸合时间        最大调节数为255秒最小调节单位是秒
或者最大调节时间为分,最大调节数为255,最小调节单位为分
注意:调节好设定时间之后,要断电重新上电
********************************************************************/

#include<STC12C5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开始转换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
void t_to_dis(uchar num);

#define DUAN P2                   //P0口控制段
#define WEI  P1                   //P2口控制位
/********************************************************************
                            初始定义
*********************************************************************/
//数码管显示段码
code uchar seg7code[11]={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数码管显示位控制
sbit wei1=P1^0;                       //位的控制端
sbit wei2=P1^1;
sbit wei3=P1^2;
sbit wei4=P1^3;

//按键输入
sbit key2=P3^2;
sbit key1=P3^3;
//模拟量输入端
sbit A1=P1^5;
sbit A2=P1^6;
sbit A3=P1^4;
//输入控制端
sbit IN1=P1^7;
sbit IN2=P3^7;
//输出控制端
sbit  OUT1=P3^4;
sbit  OUT2=P3^5;
uchar numb[4];              //定义字符串用于数值转换
uint tcnt;
uchar miao;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延时程序 0.1秒
{
        uint m,n,s;
        for(m=x;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AD转换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ADC()
{
    P1ASF|=0x10;        //设置P1口为开漏模式,使用AD功能
    ADC_RES=0;          //AD数据寄存器清空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打开AD电源,转换周期XX
    delay(10);                //延时
}

/********************************************************************
                         AD转换控制程序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px)          //转换输出的数据 (PX为通道口)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px| ADC_START;//开始转换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                 //返回数据
}
/********************************************************************
                           IO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all(void)
{
    P2M1=0;
        P2M0=0xff;
        P1M1=0x80;
        P1M0=0x0f;
        P3M1|=0x80;
        P3M0&=0x7f;
}
/********************************************************************
                           定时器T1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20;                  //定义定时器工作方式
         TH1 = 0x00;
     TL1 = 0x1A;
         ET1=1;
         TR1=1;
         EA=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all();         //初始化IO
        InitADC();   //AD转换初始化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GetADCResult(4);
       t_to_dis(ADC_RES);
           display();
         if(IN1==0)
         {
           delay(1);
           if(IN1==0)
           {
            TR1=1;
                OUT1=1;
           }
         }
    }
}
/********************************************************************
                           定时器T1中断函数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3  using 2
{
        tcnt++;
        if(tcnt>=4000)
        {
          tcnt=0;
      miao++;
          if(miao>=ADC_RES)
          {
            OUT1=0;
                TR1=0;
                miao=0;
                tcnt=0;
          }
        }

}
/********************************************************************
                            求值函数
*********************************************************************/
void t_to_dis(uchar num)
{
        numb[0]=0;                        //显示千位
        numb[1]=num/100;                //显示百位
        numb[2]=num%100/10;                    //显示十位
        numb[3]=num%10;             //显示个位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WEI&=0XF0;
          DUAN=seg7code[numb[0]];
          wei1=1;
          delay(1);

          WEI&=0XF0;
      DUAN=seg7code[numb[1]];
          wei2=1;
          delay(1);

          WEI&=0XF0;
             DUAN=seg7code[numb[2]];
          wei3=1;
          delay(1);

          WEI&=0XF0;
      DUAN=seg7code[numb[3]];
          wei4=1;
          delay(1);
          WEI&=0XF0;
}
/********************************************************************
                              结束
*********************************************************************/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86cmX宽66cmX高2cm
二、 主要芯片:STC12C5202/4AD
三、 工作电压:直流6~40伏(板上有LM2576稳压芯片);

四、 特点:
1、可编程(通过下载排针可下载程序)
2、具有两路数字量(IN0和IN1)控制/检测信号输入端
3、两路AD模拟量输入(A1和A2)
4、两个按键输入
5、两路继电器输出指示灯
6、可控制两路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最大控制设备2000W)
7、板子带有防反接二极管
8、标准的11.0592晶振

网友A(2018-02-24):
非常感谢!51有你就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