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红外遥控模块原理图PCB工程与单片机源码等全套资料下载

楼主(2018-02-24):
Altium Designer画的可编程红外遥控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
sbit IRIN = P3^3;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0^0;
sbit K7=P0^1;
sbit K8=P0^2;
sbit K9=P0^3;
sbit K10=P0^4;
sbit K11=P0^5;
sbit K12=P0^6;
sbit K13=P0^7;
sbit K14=P2^7;
sbit K15=P2^6;
sbit K16=P2^5;
sbit K17=P2^4;
sbit K18=P2^3;
sbit K19=P2^2;
sbit K20=P2^1;
sbit K21=P2^0;
uchar IRCOM[7];
uchar t1,t2;
main()
{
    IE = 0x84;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1 外部中断
    TCON = 0x10;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 delay1(10);                 //延时

    while(1)        ;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2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1 = 0;
         delay(15);
         if (IRIN==1)
     { EX1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1=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
}

   if (IRCOM[2]!=~IRCOM[3])
   { EX1=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 IRCOM[5]=IRCOM[5]+0x30;
//  IRCOM[6]=IRCOM[6]+0x30;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t1=IRCOM[6];
          t2=IRCOM[5];
          //switch(t1,t2)
//  {
//          case '4','5': BEEP=~BEEP; break;
//          case '4','6': BEEP=1; break;
//          default: break;
//          }
if(IRCOM[6]=='4'&&IRCOM[5]=='5')
          K1=!K1        ;
if(IRCOM[6]=='4'&&IRCOM[5]=='6')
      K2=!K2 ;
if(IRCOM[6]=='4'&&IRCOM[5]=='7')
  K3=!K3 ;
if(IRCOM[6]=='4'&&IRCOM[5]=='4')
     K4=!K4        ;
         if(IRCOM[6]=='4'&&IRCOM[5]=='0')
         K5=!K5        ;
if(IRCOM[6]=='4'&&IRCOM[5]=='3')
  K6=!K6        ;
         if(IRCOM[6]=='0'&&IRCOM[5]=='7')
   K7=!K7        ;
if(IRCOM[6]=='1'&&IRCOM[5]=='5')
           K8=!K8         ;
         if(IRCOM[6]=='0'&&IRCOM[5]=='9')
          K9=!K9         ;
if(IRCOM[6]=='1'&&IRCOM[5]=='6')
            K10=!K10        ;
         if(IRCOM[6]=='1'&&IRCOM[5]=='9')
     K11=!K11        ;
if(IRCOM[6]=='0'&&IRCOM[5]=='D')
    K12=!K12        ;
         if(IRCOM[6]=='0'&&IRCOM[5]=='C')
     K13=!K13        ;
if(IRCOM[6]=='1'&&IRCOM[5]=='8')
              K14=!K14;
         if(IRCOM[6]=='5'&&IRCOM[5]=='E')
   K15=!K15;
if(IRCOM[6]=='0'&&IRCOM[5]=='8')
            K16=!K16;
if(IRCOM[6]=='1'&&IRCOM[5]=='C')
             K17=!K17        ;
  if(IRCOM[6]=='5'&&IRCOM[5]=='A')
      K18=!K18 ;
  if(IRCOM[6]=='4'&&IRCOM[5]=='2')
            K19=!K19;
  if(IRCOM[6]=='5'&&IRCOM[5]=='2')
             K20=!K20;
   if(IRCOM[6]=='4'&&IRCOM[5]=='A')
  K21=!K21;
  EX1 = 1;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简要说明】
一、 尺寸:54.4mm X35.1mm X   长X宽
二、 主要芯片:STC89c52
三、 工作电压:直流5~12伏;
五、 可通过红外遥控器控制单片机上的输出21路信号。通过按键可设置为信号开关,延迟开关,定时开关。可根据实际需要实现。
六:通过对单片机编程可根据实际需要实现。
七:红外遥控特点:
红外遥控的编码目前广泛使用的是:NEC Protocol  的PWM( 脉冲宽度调制)和Philips
RC-5 Protocol 的PPM(脉冲位置调制)。我们配套的遥控器使用的是NEC 协议,其特征如下:
1 、8 位地址和 8 位指令长度;
2 、地址和命令 2 次传输(确保可靠性)
3 、PWM 脉冲位置调制,以发射红外载波的占空比代表“0”和“1 ”;
4 、载波频率为 38Khz ;
5 、位时间为1.125ms 或2.25ms ;
NEC 码的位定义:一个脉冲对应560us 的连续载波,一个逻辑 1 传输需要 2.25ms (560us脉冲+1680us 低电平),一个逻辑 0 的传输需要1.125ms(560us 脉冲+560us 低电平)。而遥控接收头在收到脉冲的时候为低电平,在没有脉冲的时候为高电平,这样,我们在接收头端收到的信号为:逻辑1 应该是 560us 低+1680us 高,逻辑 0 应该是 560us 低+560us 高。
NEC 遥控指令的数据格式为:同步码头、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同步码由一个9ms 的低电平和一个4.5ms 的高电平组成,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均是
8 位数据格式。按照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发送。采用反码是为了增加传输的可靠性(可用于校验)。

网友A(2018-06-04):
好牛逼的样子啊啊。

网友B:
最近正学习IR程序,努力学习中,谢谢资料!

网友C:
挺牛的,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网友D(2020-10-23):
跟我想要的资料不符合,PDF资料没有

网友E(2021-06-28):
你好,请问哪个部分是红外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