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双通讯单片机控制30路继电器工控板VB上位机与下位机源码等资料

楼主(2018-02-24):
【上位机界面】(提供源代码)

一、 尺寸:长233.7mmX宽182.7mmX高25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60S2支持双串口(支持51系列DIP40封装单片机)
三、 工作电压:直流24伏供电(另有12V供电)
四、 串口1(COM1)下载程序,(RS485口使用单机机内部串口2均可与上位机通讯)
五、输出供电采用延时通电电路(1至10秒可调)
功能:当输出接有被控制设备,避免单片机初次上电(或下载程序)时,输出设备误动作。此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起到很大作用
五、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三十路带光电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3、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4、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5、支持51系列DIP40封装单片机。
       5、输出三十路继电器的供电采用延时供电 (避免被控制设备误动作)
             6、输出三十路具有LED指示。
              7、三十路12V继电器控制,控制设备。
             8、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9、具有RS232和RS485通信功能(可以同时和上位机通信)。
             10、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可随意更改程序。

单片机下位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sbit p01=P2^6;
sbit p02=P2^7;
sbit p03=P4^4;
sbit p04=P4^5;
sbit p05=P0^7;
sbit p06=P0^6;
sbit p07=P0^5;
sbit p08=P0^4;
sbit p09=P0^3;
sbit p10=P0^2;

sbit p11=P0^1;
sbit p12=P0^0;
sbit p13=P1^0;
sbit p14=P1^1;
sbit p15=P1^4;
sbit p16=P1^5;
sbit p17=P1^6;
sbit p18=P1^7;
sbit p19=P3^2;
sbit p20=P3^3;

sbit p21=P3^4;
sbit p22=P3^5;
sbit p23=P3^6;
sbit p24=P3^7;
sbit p25=P2^5;
sbit p26=P2^4;
sbit p27=P2^3;
sbit p28=P2^2;
sbit p29=P2^1;
sbit p30=P2^0;
unsigned char ck1=0;
unsigned char ck2=0;
unsigned char ck3=0;
unsigned char ck4=0;
unsigned char ck5=0;
unsigned char ck6=0;
unsigned char ck7=0;
unsigned char ck8=0;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extern void UUartDriver();                                                                     //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          放到while里最顶部
extern void init(void);                                     //波特率配置            放到main函数里 ConfigUART(9600);波特率9600
extern void U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 放到中断里  中断设置为1ms                UUartRxMonitor(1);
extern void U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串口写函数                                                  直接调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path1='1';//表示发送的地址01,第一块板子的地址为01,第二块板子的地址为02
unsigned char receivepath2='0';//表示发送的地址
unsigned char receiveb1='e';//报头报尾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bt='a';//表示报头
unsigned char receivebw='b';//表示报尾
unsigned char receiveexcess='0';//表示多余的位
unsigned char receiveopen='0';//开
unsigned char receiveclose='1';//关
void main()
{
   P4SW|=0x20;                   //配置P4.5为IO口
   P4M0|=0x10;                   //配置P4.4为IO口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init();

    while (1)
    {
        UUartDriver();  //调用串口驱动
    }
}

/*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帧执行响应的动作
   buf-接收到的命令帧指针,len-命令帧长度 */
void U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接收上位机的命令

        if((buf[0] == receiveb1)&&(buf[1] == receivebt)&&(buf[2] == receivepath1)&&(buf[3] == receivepath2)&&(buf[8] == receiveb1)&&(buf[9] == receivebw )&&(len == 10)){
                if((buf[4] == '0')&&(buf[5] == '0')&&(buf[6] == '0')&&(buf[7] == '0')){//开
                        p01 = 0;p02 = 0;p03 = 0;p04 = 0;p05 = 0;p06 = 0;p07 = 0;p08 = 0;p09 = 0;p10 = 0;
                        p11 = 0;p12 = 0;p13 = 0;p14 = 0;p15 = 0;p16 = 0;p17 = 0;p18 = 0;p19 = 0;p20 = 0;
                        p21 = 0;p22 = 0;p23 = 0;p24 = 0;p25 = 0;p26 = 0;p27 = 0;p28 = 0;p29 = 0;p30 = 0;
                }
                if((buf[4] == '0')&&(buf[5] == '0')&&(buf[6] == '1')&&(buf[7] == '1')){//关
                        p01 = 1;p02 = 1;p03 = 1;p04 = 1;p05 = 1;p06 = 1;p07 = 1;p08 = 1;p09 = 1;p10 = 1;
                        p11 = 1;p12 = 1;p13 = 1;p14 = 1;p15 = 1;p16 = 1;p17 = 1;p18 = 1;p19 = 1;p20 = 1;
                        p21 = 1;p22 = 1;p23 = 1;p24 = 1;p25 = 1;p26 = 1;p27 = 1;p28 = 1;p29 = 1;p30 = 1;
                }
        }
        if((buf[0] == receiveb1)&&(buf[1] == receivebt)&&(buf[2] == receivepath1)&&(buf[3] == receivepath2)&&(buf[8] == receiveb1)&&(buf[9] == receivebw )&&(len == 10)){
                if((buf[6] == receiveexcess)&&(buf[7] == receiveopen)){//开
                        if((buf[4] == '0')&&(buf[5] == '1')){p01 = 0;}
                        if((buf[4] == '0')&&(buf[5] == '2')){p02 = 0;}
                        if((buf[4] == '0')&&(buf[5] == '3')){p03 = 0;}
                        if((buf[4] == '0')&&(buf[5] == '4')){p04 = 0;}
                        if((buf[4] == '0')&&(buf[5] == '5')){p05 = 0;}
                        if((buf[4] == '0')&&(buf[5] == '6')){p06 = 0;}
                        if((buf[4] == '0')&&(buf[5] == '7')){p07 = 0;}
                        if((buf[4] == '0')&&(buf[5] == '8')){p08 = 0;}
                        if((buf[4] == '0')&&(buf[5] == '9')){p09 = 0;}
                        if((buf[4] == '1')&&(buf[5] == '0')){p10 = 0;}

                        if((buf[4] == '1')&&(buf[5] == '1')){p11 = 0;}
                        if((buf[4] == '1')&&(buf[5] == '2')){p12 = 0;}
                        if((buf[4] == '1')&&(buf[5] == '3')){p13 = 0;}
                        if((buf[4] == '1')&&(buf[5] == '4')){p14 = 0;}
                        if((buf[4] == '1')&&(buf[5] == '5')){p15 = 0;}
                        if((buf[4] == '1')&&(buf[5] == '6')){p16 = 0;}
                        if((buf[4] == '1')&&(buf[5] == '7')){p17 = 0;}
                        if((buf[4] == '1')&&(buf[5] == '8')){p18 = 0;}
                        if((buf[4] == '1')&&(buf[5] == '9')){p19 = 0;}
                        if((buf[4] == '2')&&(buf[5] == '0')){p20 = 0;}

                        if((buf[4] == '2')&&(buf[5] == '1')){p21 = 0;}
                        if((buf[4] == '2')&&(buf[5] == '2')){p22 = 0;}
                        if((buf[4] == '2')&&(buf[5] == '3')){p23 = 0;}
                        if((buf[4] == '2')&&(buf[5] == '4')){p24 = 0;}
                        if((buf[4] == '2')&&(buf[5] == '5')){p25 = 0;}
                        if((buf[4] == '2')&&(buf[5] == '6')){p26 = 0;}
                        if((buf[4] == '2')&&(buf[5] == '7')){p27 = 0;}
                        if((buf[4] == '2')&&(buf[5] == '8')){p28 = 0;}
                        if((buf[4] == '2')&&(buf[5] == '9')){p29 = 0;}
                        if((buf[4] == '3')&&(buf[5] == '0')){p30 = 0;}
                }
                if((buf[6] == receiveexcess)&&(buf[7] == receiveclose)){//关
                        if((buf[4] == '0')&&(buf[5] == '1')){p01 = 1;}
                        if((buf[4] == '0')&&(buf[5] == '2')){p02 = 1;}
                        if((buf[4] == '0')&&(buf[5] == '3')){p03 = 1;}
                        if((buf[4] == '0')&&(buf[5] == '4')){p04 = 1;}
                        if((buf[4] == '0')&&(buf[5] == '5')){p05 = 1;}
                        if((buf[4] == '0')&&(buf[5] == '6')){p06 = 1;}
                        if((buf[4] == '0')&&(buf[5] == '7')){p07 = 1;}
                        if((buf[4] == '0')&&(buf[5] == '8')){p08 = 1;}
                        if((buf[4] == '0')&&(buf[5] == '9')){p09 = 1;}
                        if((buf[4] == '1')&&(buf[5] == '0')){p10 = 1;}

                        if((buf[4] == '1')&&(buf[5] == '1')){p11 = 1;}
                        if((buf[4] == '1')&&(buf[5] == '2')){p12 = 1;}
                        if((buf[4] == '1')&&(buf[5] == '3')){p13 = 1;}
                        if((buf[4] == '1')&&(buf[5] == '4')){p14 = 1;}
                        if((buf[4] == '1')&&(buf[5] == '5')){p15 = 1;}
                        if((buf[4] == '1')&&(buf[5] == '6')){p16 = 1;}
                        if((buf[4] == '1')&&(buf[5] == '7')){p17 = 1;}
                        if((buf[4] == '1')&&(buf[5] == '8')){p18 = 1;}
                        if((buf[4] == '1')&&(buf[5] == '9')){p19 = 1;}
                        if((buf[4] == '2')&&(buf[5] == '0')){p20 = 1;}

                        if((buf[4] == '2')&&(buf[5] == '1')){p21 = 1;}
                        if((buf[4] == '2')&&(buf[5] == '2')){p22 = 1;}
                        if((buf[4] == '2')&&(buf[5] == '3')){p23 = 1;}
                        if((buf[4] == '2')&&(buf[5] == '4')){p24 = 1;}
                        if((buf[4] == '2')&&(buf[5] == '5')){p25 = 1;}
                        if((buf[4] == '2')&&(buf[5] == '6')){p26 = 1;}
                        if((buf[4] == '2')&&(buf[5] == '7')){p27 = 1;}
                        if((buf[4] == '2')&&(buf[5] == '8')){p28 = 1;}
                        if((buf[4] == '2')&&(buf[5] == '9')){p29 = 1;}
                        if((buf[4] == '3')&&(buf[5] == '0')){p30 = 1;}
                }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33;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串口接收监控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U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

网友A(2018-06-21):
找了好久的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代码学习,终于让我找到了

网友B:
垃圾 你这发出来有什么用 卖板子吗

网友C(2018-08-14):
555在电路里是干嘛用的?

网友D(2018-12-27):
485双通信,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