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入8出场效应管控制板vb.net上位机源代码等全套资料 带通讯

楼主(2018-02-24):
单片机可编程场效应管控制板的vb.net上位机源码资料包内容:

资料目录
1 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功能介绍
1.1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简介
1.2硬件连接标注说明
1.3 STC12C5A60S2系列1T单片机简介
1.4 N沟道Irf1205场效应管简介
2 开发板编程入门教学
2.1 Keil uVision4简介
2.2 用keil软件建一个简单工程
2.3 下载程序方法
3 开发板应用实例
3.1控制某一路延时通断实例
3.2随机输出控制使用实例
3.5、八路输出流水灯实例
3.4一对一输入输出点动控制程序
3.5一对一输入输出自锁控制实例
3.6一对一输入输出互锁控制实例
3.7上位机串口控制测试
3.8上位机485接口控制测试
3.9上位机232或485接口控制测试
3.10加密设定开机次数记忆
3.11掉电记忆测试程序
3.12 PWM控制直流电机
附录:原理图

1.4 N沟道Irf1205场效应管简介
IRFR1205 N沟道中文资料描述:MOSFET N-CH 55V 44A DPAK
FET 型
MOSFET N 通道,金属氧化物
FET 特点
标准型
开态Rds(最大)@ Id, Vgs @ 25° C
27 毫欧 @ 26A, 10V
漏极至源极电压(Vdss)
55V
Id 时的 Vgs(th)(最大)
4V @ 250µA
闸电荷(Qg) @ Vgs
65nC @ 10V
电流 - 连续漏极(Id) @ 25° C
44A
在 Vds 时的输入电容(Ciss)
1300pF @ 25V
功率 - 最大
107W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

1 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功能介绍1.1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简介
  • 尺寸:115mmX77mmX25MM
  • 供电:板子供电直流6到40V
  • 八路数字量输入光耦(PC817)隔离
  • 八路场效应管输出带光耦(PC817)隔离
  • 拓展口八个io
  • 输入输出带指示
  • 晶振11.0592Mhz
  • 场效应管(IRF1205)输出可控制55V44A负载
功能:八个输入可以接八个NPN型传感器,或者控制设备的限位开关、启动、停止开关等等,可以实现任意控制设备的编程(仿西门子s7-200开关管型),可以控制直流12V到55V,107w负载
1.2硬件连接标注说明

  • 整版标注:

  • 485连接

注:RS485建议采用双绞线连接,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连接,并将屏蔽层接地,总线上挂多个模块时,采用手拉手不的连接方式

  • 采集外部干接点开关量信号的接法

单片机下位机源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1对1输入输出自锁控制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程序说明:
当IN0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8吸合(即:COM7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1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7吸合(即:COM6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2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6吸合(即:COM5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3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5吸合(即:COM4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4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4吸合(即:COM3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5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3吸合(即:COM2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6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2吸合(即:COM1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7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1吸合(即:COM0与CK接通CB断开);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0=P0^0;
sbit IN1=P0^1;
sbit IN2=P0^2;
sbit IN3=P0^3;
sbit IN4=P0^4;
sbit IN5=P0^5;
sbit IN6=P0^6;
sbit IN7=P0^7;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2^6;
sbit K2=P2^7;
sbit K3=P5^1;
sbit K4=P5^0;
sbit K5=P4^6;
sbit K6=P4^1;
sbit K7=P4^5;
sbit K8=P4^4;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4SW|=0x70;                   //配置P4.5为IO口
while(1)
{
if(IN0==0){delay(100);while(!IN0);K8=0;} //继电器K8闭合
if(IN1==0){delay(100);while(!IN1);K7=0;} //继电器K7闭合
if(IN2==0){delay(100);while(!IN2);K6=0;} //继电器K6闭合
if(IN3==0){delay(100);while(!IN3);K5=0;} //继电器K5闭合
if(IN4==0){delay(100);while(!IN4);K4=0;} //继电器K4闭合
if(IN5==0){delay(100);while(!IN5);K3=0;} //继电器K3闭合
if(IN6==0){delay(100);while(!IN6);K2=0;} //继电器K2闭合
if(IN7==0){delay(100);while(!IN7);K1=0;} //继电器K1闭合
}
}
/********************************************************************
                              结束
*********************************************************************/

此开发板的详细教程预览: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771-1.html

此板的pcb工程文件与原理图文件下载地址(Altium Designer画):
http://www.51hei.com/bbs/dpj-108108-1.html

网友A(2019-04-18):
很好的例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0-02-27):
电阻没有数据, PCB与 原理图不一致。
你可以发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