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5路继电器RS485 232通讯可编程控制板源码等开发资料 仿modbus 国产仿PLC

楼主(2018-02-24):
15路继电器可编程模块485及232使用手册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81mmX宽152mmX高25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5A60S2(支持51单片机)
三、 工作电压:直流12伏(另有24V继电器)
四、串口下载程序
五、输出供电采用延时接通电路
       功能:当输出接有被控制设备,避免单片机初次上电(或下载程序)时,输出设备误动作。此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起到很大作用
六、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15路输入光电隔离引入信号。
             3、15路输出光电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4、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标准双独立通信功能,一个RS485另外一个RS232。
             7、带有掉电存储功能,该单片机内部集成。
             8、输入15路具有LED指示。
             9、输出15路具有LED指示。
             10、15路12V继电器控制,控制设备。
             11、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12、具有双通信功能(可以上位机控制)。
             13、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带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使用说明:
【标注说明】
接线图
应用举例
可以作为输入设备的产品

可作为输出控制的设备
原理图
由于原理图比较大,购买后提供PDF格式的。
PCB
上位机控制界面

通过串口1或2与上位机通讯可查询输入输出状态单片机源程序: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串口控制继电器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MAX232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

单片机接收PC机发送的十六进制码表如下:

01、全开:PC发送'I';
02、全关:PC发送'i';

03、第一路开:PC发送'A';
04、第二路开:PC发送'B';
05、第三路开:PC发送'C';
06、第四路开:PC发送'D';
07、第五路开:PC发送'E';
08、第六路开:PC发送'F';
09、第七路开:PC发送'G';
10、第八路开:PC发送'H';
11、第九路开:PC发送'J';
12、第十路开:PC发送'K';
13、第十一路开:PC发送'L';
14、第十二路开:PC发送'M';
15、第十三路开:PC发送'N';
16、第十四路开:PC发送'O';
17、第十五路开:PC发送'P';

18、第一路关:PC发送'a';
19、第二路关:PC发送'b';
20、第三路关:PC发送'c';
21、第四路关:PC发送'd';
22、第五路关:PC发送'e';
23、第六路关:PC发送'f';
24、第七路关:PC发送'g';
25、第八路关:PC发送'h';
26、第九路关:PC发送'j';
27、第十路关:PC发送'k';
28、第十一路关:PC发送'l';
29、第十二路关:PC发送'm';
30、第十三路关:PC发送'n';
31、第十四路关:PC发送'o';
32、第十五路关:PC发送'p';

查询输入状态:

查询第1路输入输入‘1’ 如果有输入返回‘1’没有输入返回‘6’
查询第2路输入输入‘2’ 如果有输入返回‘2’没有输入返回‘7’
查询第3路输入输入‘3’ 如果有输入返回‘3’没有输入返回‘8’
查询第4路输入输入‘4’ 如果有输入返回‘4’没有输入返回‘9’
查询第5路输入输入‘5’ 如果有输入返回‘5’没有输入返回‘0’
查询第6路输入输入‘Q’ 如果有输入返回‘Q’没有输入返回‘q’
查询第7路输入输入‘R’ 如果有输入返回‘R’没有输入返回‘r’
查询第8路输入输入‘S’ 如果有输入返回‘S’没有输入返回‘s’
查询第9路输入输入‘T’ 如果有输入返回‘T’没有输入返回‘t’
查询第10路输入输入‘U’ 如果有输入返回‘U’没有输入返回‘u’
查询第11路输入输入‘V’ 如果有输入返回‘V’没有输入返回‘v’
查询第12路输入输入‘W’ 如果有输入返回‘W’没有输入返回‘w’
查询第13路输入输入‘X’ 如果有输入返回‘X’没有输入返回‘x’
查询第14路输入输入‘Y’ 如果有输入返回‘Y’没有输入返回‘y’
查询第15路输入输入‘Z’ 如果有输入返回‘Z’没有输入返回‘z’

*********************************************************************/
源码可以从51黑附件下载:

2.【仿modbus程序 232和485通信 输入查询方式测试程序

协议说明:

通讯说明:
  波特率

  9600,8,N,1

  通讯方式

  485

  数据格式

  起始位+地址位+功能位+数据位+结束位

功能码说明:
  功能码

  功能码作用

  00

  将地址清零 默认为“00”

  01

  设置板子地址

  02

  打开某路输出

            03

  关闭某路输出

            04

  查询某路输出状态

            05

  返回输出状态:‘’00“ 标示没有输出“FF”标示有输出

            06

  查询某路输入状态

            07

  返回输入状态:‘’00“ 标示没有输入“FF”标示有输入

指令详细说明及例子:
1.功能码00(将地址清零)
  上位机发送

  AA

       00

        00

        00

        BB

  起始位

  地址00

  地址清零

  清零

    结束位

  控制器返回

  AA

  00

  00

  00

  BB

  起始位

  地址00

  00

  00

    结束位

例:将地址清零(任何状态下都可以使用)
上位机发送: AA  00 00 00 BB
控制器返回: AA  00 00 00 BB        //表示地址清零完成 地址为“00”

指令详细说明及例子:
2.功能码01(改变地址)
  上位机发送

  AA

       00~FF

        01

         00~FF

        BB

  起始位

  地址码

  功能码

  设为的地址

    结束位

  控制器返回

  AA

       00~FF

  01

       00~FF

  BB

  起始位

  设置的地址

  功能码

  设置的地址

    结束位

例:当前地址为 “00”时,将地址改为“03”
上位机发送: AA  00 01 03 BB
控制器返回: AA  03 01 03 BB        //表示地址设置成功
     当前地址为 “03”时,将地址改为“05”

上位机发送:  AA  0301 05 BB

控制器返回: AA  05 01 05 BB         //表示地址设置成功
3.功能码02(打开输出)
  上位机发送

  AA

       01

        02

        01

        BB

  起始位

  地址01时

  打开输出

  第一个输出

    结束位

  此命令无返回值

例:打开地址01中的第5路输出
上位机发送: AA  01 02 05 BB
           打开地址03中的第2路输出

上位机发送:  AA  0302 02 BB

4.功能码03(关闭输出)
  上位机发送

  AA

  01

        03

        01

        BB

  起始位

  地址01时

  关闭输出

  第一个输出

    结束位

例:    关闭地址02中的第3路输出
上位机发送: AA  02 03 03 BB
           关闭地址05中的第2路继电器

上位机发送:  AA  0503 02 BB

5.功能码04(查询输出状态)
  上位机发送

AA

01

04

01

BB

  起始位

  地址01时

  查询码

  第一个输出

    结束位

控制器返回

AA

01

05

     FF或00

BB

  起始位

  地址01

  返回码

  状态码

    结束位

例:    当前地址为 “00”时,将查询第3路输出状态
上位机发送: AA  00 04 03 BB
输出为打开状态时:控制器返回:AA  00 05 FF BB   //表示输出状态为打开
输出为关闭状态时:控制器返回:AA  00 05 00 BB   //表示输出状态为关闭
          当前地址为 “01”时,将查询第4路输出状态
上位机发送: AA  01 04 04 BB
输出为打开状态时:控制器返回:AA  01 05 FF BB   //表示输出状态为打开
输出为关闭状态时:控制器返回:AA  01 05 00 BB   //表示输出状态为打开

5.功能码06(查询输入状态)
  上位机发送

AA

01

06

01

BB

  起始位

  地址01时

  查询码

  第一个输入

    结束位

控制器返回

AA

01

07

     FF或00

BB

  起始位

  地址01

  返回码

  状态码

    结束位

例:    当前地址为 “00”时,将查询第3路输入状态
上位机发送: AA  00 06 03 BB
输入为输入状态时:   控制器返回: AA  00 06 FF BB   //表示输入状态为接通
输入为非输入状态时:控制器返回:AA  00 07 00 BB   //表示输入状态为断开
          当前地址为 “01”时,将查询第4路输入状态
上位机发送: AA  01 06 04 BB
输入为输入状态时:   控制器返回: AA  01 06 FF BB   //表示输入状态为接通
输入为非输入状态时:控制器返回:AA  01 07 00 BB   //表示输入状态为断开

/********************************************************************
                河南钰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实现功能:应用程序
使用芯片:STC12C6A60S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4
作者:张新春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 "hedder\\STC12C5A60S2.h"
#include"hedder\\DODI.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4   = 0xC0;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5 //系统工作时钟<3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6 //系统工作时钟<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7 //系统工作时钟<1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uchar dat;
uchar add;
uchar t,r,ii;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发送缓冲区
uchar receBuf[10];//接收缓冲区
/********************************************************************
                            函数声明
*********************************************************************/
union union_temp16
{
uint un_temp16;
uchar  un_temp8[2];
}
my_unTemp16;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 ()
{
   //串口2波特率
        TMOD = 0x20;                                  //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
        SCON = 0x50;                                 //方式1,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TH1=0xfd;
        TL1 = 0xfd;                         //波特率 9600

  //串口1波特率
        S2CON = 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产生串口2波特率
        AUXR=0x10;                                 //启动串口1波特率发生器
        IP=0x00;                                 //优先级默认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1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
{
//RS485_DIR=1;
SBUF=sendBuf[0];while(!TI);TI=0;
SBUF=sendBuf[1];while(!TI);TI=0;
SBUF=sendBuf[2];while(!TI);TI=0;
SBUF=sendBuf[3];while(!TI);TI=0;
SBUF=sendBuf[4];while(!TI);TI=0;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1()
{
//RS485_DIR=1;
S2BUF=sendBuf[0];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sendBuf[1];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sendBuf[2];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sendBuf[3];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S2BUF=sendBuf[4];while(!(S2CON & 0x02));S2CON &= ~0x02;
//RS485_DIR=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5;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k=10;
    //配置P4.4为IO口
   P4SW|=0x70;
   P4M0&=0x80;
   P4M1&=0x80;
   add = Byte_Read(0);;
   init();   //串口初始化
//q   RS485_DIR=0;
   while(1)
   {

}
}
/********************************************************************
                         串口一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如果有接收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0x0F]=S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r=0;}
                 if(r>=5)
                 {        r=0;

                    flag_zx=1;
                 }
           }
           if(flag_zx==1)
           {

                flag_zx=0;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          //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Sector_Erase(0);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0,add);//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1;
                                sendBuf[3]=add;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输出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OUT1=0;break;
                                           case 0x02:OUT2=0;break;
                                           case 0x03:OUT3=0;break;
                                           case 0x04:OUT4=0;break;
                                           case 0x05:OUT5=0;break;
                                           case 0x06:OUT6=0;break;
                                           case 0x07:OUT7=0;break;
                                           case 0x08:OUT8=0;break;
                                           case 0x09:OUT9=0;break;
                                           case 0x010:OUT10=0;break;
                                           case 0x011:OUT11=0;break;
                                           case 0x012:OUT12=0;break;
                                           case 0x013:OUT13=0;break;
                                           case 0x014:OUT14=0;break;
                                           case 0x015:OUT15=0;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输出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OUT1=1;break;
                                           case 0x02:OUT2=1;break;
                                           case 0x03:OUT3=1;break;
                                           case 0x04:OUT4=1;break;
                                           case 0x05:OUT5=1;break;
                                           case 0x06:OUT6=1;break;
                                           case 0x07:OUT7=1;break;
                                           case 0x08:OUT8=1;break;
                                           case 0x09:OUT9=1;break;
                                           case 0x010:OUT10=1;break;
                                           case 0x011:OUT11=1;break;
                                           case 0x012:OUT12=1;break;
                                           case 0x013:OUT13=1;break;
                                           case 0x014:OUT14=1;break;
                                           case 0x015:OUT15=1;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查询输出状态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OUT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OUT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OUT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OUT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OUT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OUT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OUT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OUT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9: if(OUT9==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0: if(OUT10==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1: if(OUT1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2: if(OUT1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3: if(OUT1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4: if(OUT1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5: if(OUT1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5;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else if(receBuf[2]==0x06)//查询输入状态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IN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IN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IN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IN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IN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IN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IN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IN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9: if(IN9==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0: if(IN10==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1: if(IN1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2: if(IN1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3: if(IN1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4: if(IN1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5: if(IN1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add=0x00;
                    Sector_Erase(0);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0, add);//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2();
                        }
                        clear_receBuf();

} }
/********************************************************************
                         串口二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receBuf[r++&0x0F]=S2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eceBuf[0]!=0xaa){r=0;}
                 if(r>=5)
                 {        r=0;

                    flag_zx=1;
                 }
           }
           if(flag_zx==1)
           {

                flag_zx=0;

                    //0         1       2       3        4
                        //起始位   地址位  功能位   数据位  结束位
                        if((receBuf[0]==0xaa)&&(receBuf[4]==0xbb)&&(receBuf[1]==add))          //如果开始位和结束位,还有地址都正确,进行下一步判断
                        {
                            if(receBuf[2]==0x01)  //修改板子地址
                           {
                                add=receBuf[3];
                        Sector_Erase(0);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0,add);//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1;
                                sendBuf[3]=add;
                                sendBuf[4]=0xbb;
                                senduart1();
                           }
                           else if(receBuf[2]==0x02)  //打开单路输出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OUT1=0;break;
                                           case 0x02:OUT2=0;break;
                                           case 0x03:OUT3=0;break;
                                           case 0x04:OUT4=0;break;
                                           case 0x05:OUT5=0;break;
                                           case 0x06:OUT6=0;break;
                                           case 0x07:OUT7=0;break;
                                           case 0x08:OUT8=0;break;
                                           case 0x09:OUT9=0;break;
                                           case 0x010:OUT10=0;break;
                                           case 0x011:OUT11=0;break;
                                           case 0x012:OUT12=0;break;
                                           case 0x013:OUT13=0;break;
                                           case 0x014:OUT14=0;break;
                                           case 0x015:OUT15=0;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3)  //关闭单路输出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OUT1=1;break;
                                           case 0x02:OUT2=1;break;
                                           case 0x03:OUT3=1;break;
                                           case 0x04:OUT4=1;break;
                                           case 0x05:OUT5=1;break;
                                           case 0x06:OUT6=1;break;
                                           case 0x07:OUT7=1;break;
                                           case 0x08:OUT8=1;break;
                                           case 0x09:OUT9=1;break;
                                           case 0x010:OUT10=1;break;
                                           case 0x011:OUT11=1;break;
                                           case 0x012:OUT12=1;break;
                                           case 0x013:OUT13=1;break;
                                           case 0x014:OUT14=1;break;
                                           case 0x015:OUT15=1;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receBuf[2]==0x04)//查询输出状态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OUT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OUT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OUT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OUT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OUT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OUT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OUT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OUT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9: if(OUT9==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0: if(OUT10==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1: if(OUT1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2: if(OUT1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3: if(OUT1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4: if(OUT1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5: if(OUT1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5;
                                        sendBuf[4]=0xbb;
                                        senduart1();

                           }
                           else if(receBuf[2]==0x06)//查询输入状态
                           {
                                       switch(receBuf[3])
                                   {
                                       case 0x01: if(IN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2: if(IN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3: if(IN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4: if(IN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5: if(IN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6: if(IN6==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7: if(IN7==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8: if(IN8==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9: if(IN9==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0: if(IN10==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1: if(IN11==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2: if(IN12==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3: if(IN13==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4: if(IN14==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case 0x015: if(IN15==0) sendBuf[3]=0xFF;else sendBuf[3]=0x00;break;
                                           default:break;
                                   }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7;
                                        sendBuf[4]=0xbb;
                                        senduart1();

                           }

                        }
                        if((receBuf[0]==0xaa)&&(receBuf[1]==0x00)&&(receBuf[2]==0x00)&&(receBuf[3]==0x00)&&(receBuf[4]==0xbb))
                        {
                        add=0x00;
                    Sector_Erase(0);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0, add);//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ndBuf[0]=0xaa;
                        sendBuf[1]=add;
                        sendBuf[2]=0x00;
                        sendBuf[3]=0x00;
                        sendBuf[4]=0xbb;
                        senduart1();
                        }
                        clear_receBuf();

}

}
/********************************************************************
                            结束主函数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
                              结束
*********************************************************************/

【图片预览】

【下载说明】
第一步:准备工控板、电源、串口通讯线、电脑
第二步:串口线连接工控板和电脑。
第三步:打开下载软件。(STC_ISP_V479
步:下载设置。(查看串口号)
步:选择单片机型号,并选择对应的串口号。
注意:下载前一定要先安装串口线驱动程序。
第六步:调入要下载的文件(扩展名为:HEX的文件)
第七步:点击Download/下载等待软件提示给工控板供电。
第八步:给工控板供电并等待下载完成。
第九步:下载进行中。。。。。。等待下载完成!
第十步:下载完成即可进行测试。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包含源码 原理图等详细资料):

仿modbus程序 232和485通信 输入查询方式.rar

网友A:
通过串口1或2与上位机通讯可查询输入输出状态.rar  这都下载不了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C(2018-04-07):
没有模拟量输入  差评

网友D(2018-06-17):
要是能支持RTU协议就可以做SCADA了

网友E:
刚刚同一个链接点了两下,就浪费了5黑币,怎么没有预防设置呢

网友F(2019-05-02):
这个好用不,可以PLC编程的吗

网友F:
最后只好全部下了,还是没有原理图的一些元件参数
还扣了那么多分,这也太不厚道了
楼主是不是故意骗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