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15路继电器工控板源码等资料 支持NPN及PNP输入带RS485

楼主:
1515出继电器工控板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81mmX宽152mmX高25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5A60S2(支持51单片机)
三、 工作电压:直流12伏(另有24V继电器)
四、串口下载程序
五、输出供电采用延时接通电路
       功能:当输出接有被控制设备,避免单片机初次上电(或下载程序)时,输出设备误动作。此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起到很大作用
六、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15路输入光电隔离引入信号。
             3、15路输出光电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4、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支持AT89SXX系列单片机。
             7、带有掉电存储功能,该单片机内部集成。
             8、输入15路具有LED指示。
             9、输出15路具有LED指示。
             10、15路12V继电器控制,控制设备。
             11、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12、具有双通信功能(可以上位机控制)。
             13、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带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使用说明:
【标注说明】
接线图
应用举例
可以作为输入设备的产品

可作为输出控制的设备
原理图
由于原理图比较大,购买后提供PDF格式的。
PCB
上位机控制界面

测试程序
/********************************************************************

实现功能:STC12C5A60S2单片机之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115200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
淘宝店:汇诚科技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bit write=0; //写的标志;
uchar dat=0xee;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uchar sj1; //存储数据值
uchar sj2; //存储数据值
uchar sj3; //存储数据值
/*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4   = 0xC0;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5 //系统工作时钟<3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6 //系统工作时钟<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7 //系统工作时钟<1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
                            初始定义
*********************************************************************/

/*定义输入口*/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4;
sbit IN4=P1^5;
sbit IN5=P1^6;
sbit IN6=P1^7;
sbit IN7=P3^2;
sbit IN8=P3^3;
sbit IN9=P3^4;
sbit IN10=P3^5;
sbit IN11=P3^6;
sbit IN12=P3^7;
sbit IN13=P2^2;
sbit IN14=P2^1;
sbit IN15=P2^0;
/*定义输出口*/
sbit OUT1=P2^3;
sbit OUT2=P2^4;
sbit OUT3=P2^5;
sbit OUT4=P2^6;
sbit OUT5=P2^7;
sbit OUT6=P4^4;
sbit OUT7=P4^5;
sbit OUT8=P0^7;
sbit OUT9=P0^6;
sbit OUT10=P0^5;
sbit OUT11=P0^4;
sbit OUT12=P0^3;
sbit OUT13=P0^2;
sbit OUT14=P0^1;
sbit OUT15=P0^0;
/********************************************************************
                            函数声明
*********************************************************************/
union union_temp16
{
uint un_temp16;
uchar  un_temp8[2];
}
my_unTemp16;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void Delay();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全开函数
*********************************************************************/
void quankai()
{
uchar k;
k=10;
OUT1=0;delay(k);
OUT2=0;delay(k);
OUT3=0;delay(k);
OUT4=0;delay(k);
OUT5=0;delay(k);
OUT6=0;delay(k);
OUT7=0;delay(k);
OUT8=0;delay(k);
OUT9=0;delay(k);
OUT10=0;delay(k);
OUT11=0;delay(k);
OUT12=0;delay(k);
OUT13=0;delay(k);
OUT14=0;delay(k);
OUT15=0;delay(k);
}

/********************************************************************
                           全关函数
*********************************************************************/
void quanguan()
{
uchar k;
k=10;
OUT1=1;delay(k);
OUT2=1;delay(k);
OUT3=1;delay(k);
OUT4=1;delay(k);
OUT5=1;delay(k);
OUT6=1;delay(k);
OUT7=1;delay(k);
OUT8=1;delay(k);
OUT9=1;delay(k);
OUT10=1;delay(k);
OUT11=1;delay(k);
OUT12=1;delay(k);
OUT13=1;delay(k);
OUT14=1;delay(k);
OUT15=1;delay(k);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chuankou()
{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I': quankai();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全开
case 'i': quanguan();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全关

case 'A': OUT1=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B': OUT2=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C': OUT3=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D': OUT4=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E': OUT5=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五路开
case 'F': OUT6=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六路开
case 'G': OUT7=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七路开
case 'H': OUT8=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八路开
case 'J': OUT9=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九路开
case 'K': OUT10=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十路开
case 'L': OUT11=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十一路开
case 'M': OUT12=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十二路开
case 'N': OUT13=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十三路开
case 'O': OUT14=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十四路开
case 'P': OUT15=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十五路开

case 'a': OUT1=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b': OUT2=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c': OUT3=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d': OUT4=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e': OUT5=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五路关
case 'f': OUT6=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六路关
case 'g': OUT7=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七路关
case 'h': OUT8=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八路关
case 'j': OUT9=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case 'k': OUT10=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case 'l': OUT11=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case 'm': OUT12=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case 'n': OUT13=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case 'o': OUT14=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case 'p': OUT15=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按键函数
*********************************************************************/
KEY()
{
uchar k;
k=200;

if(IN1==0){delay(k);if(IN1==0){delay(k);OUT1=!OUT1;while(!IN1);delay(k);write=1;}}
if(IN2==0){delay(k);if(IN2==0){delay(k);OUT2=!OUT2;while(!IN2);delay(k);write=1;}}
if(IN3==0){delay(k);if(IN3==0){delay(k);OUT3=!OUT3;while(!IN3);delay(k);write=1;}}
if(IN4==0){delay(k);if(IN4==0){delay(k);OUT4=!OUT4;while(!IN4);delay(k);write=1;}}
if(IN5==0){delay(k);if(IN5==0){delay(k);OUT5=!OUT5;while(!IN5);delay(k);write=1;}}
if(IN6==0){delay(k);if(IN6==0){delay(k);OUT6=!OUT6;while(!IN6);delay(k);write=1;}}
if(IN7==0){delay(k);if(IN7==0){delay(k);OUT7=!OUT7;while(!IN7);delay(k);write=1;}}
if(IN8==0){delay(k);if(IN8==0){delay(k);OUT8=!OUT8;while(!IN8);delay(k);write=1;}}
if(IN9==0){delay(k);if(IN9==0){delay(k);OUT9=!OUT9;while(!IN9);delay(k);write=1;}}

if(IN10==0){delay(k);if(IN10==0){delay(k);OUT10=!OUT10;while(!IN10);delay(k);write=1;}}
if(IN11==0){delay(k);if(IN11==0){delay(k);OUT11=!OUT11;while(!IN11);delay(k);write=1;}}
if(IN12==0){delay(k);if(IN12==0){delay(k);OUT12=!OUT12;while(!IN12);delay(k);write=1;}}
if(IN13==0){delay(k);if(IN13==0){delay(k);OUT13=!OUT13;while(!IN13);delay(k);write=1;}}
if(IN14==0){delay(k);if(IN14==0){delay(k);OUT14=!OUT14;while(!IN14);delay(k);write=1;}}
if(IN15==0){delay(k);if(IN15==0){delay(k);OUT15=!OUT15;while(!IN15);delay(k);write=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int eeprom_address;
   P4SW|=0x20;                               //配置P4.5为IO口
   P4M0|=0x10;                               //配置P4.4为IO口
   P4M1|=0x10;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eeprom_address = 0x01;  //将测试起始地址送eeprom_address
    sj1 = Byte_Read(1);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sj2 = Byte_Read(2);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sj3 = Byte_Read(3);    //读EEPROM的值,存到read_eeprom
              P0=sj1;
              P2=sj2;
              P4=sj3;
while(1)
{
chuankou();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
KEY(); //调用按键函数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sj1=P0;
                            sj2=P2;
                            sj3=P4;
                  Sector_Erase(1);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1, sj1);//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ctor_Erase(2);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2, sj2);//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Sector_Erase(3);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3, sj3);//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

}
}
/********************************************************************
                            结束主函数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图片预览】

【下载说明】
第一步:准备工控板、电源、串口通讯线、电脑
第二步:串口线连接工控板和电脑。
第三步:打开下载软件。(STC_ISP_V479
步:下载设置。(查看串口号)
步:选择单片机型号,并选择对应的串口号。
注意:下载前一定要先安装串口线驱动程序。
第六步:调入要下载的文件(扩展名为:HEX的文件)
第七步:点击Download/下载 等待软件提示给工控板供电。
第八步:给工控板供电并等待下载完成。
第九步:下载进行中。。。。。。等待下载完成!
第十步:下载完成即可进行测试。

网友A(2018-03-02):
不知上位机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B:
上位机应该是VB c#

网友C:
谢谢分享,资料好强大

网友D(2020-01-05):
学习一下,很好的。

网友E:
要是可以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就可以连接触摸屏来使用了,这样用处就大了!

网友F(2020-02-05):
谢谢分享,我找了好久,就学习这个东西

网友F:
求原理图吗?

网友G(2024-08-11):
这个我有

网友H(2026-01-05):
电路图上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