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路可编程温度控制系统原理图与PCB源码等资料 温度测量 比较 报警

楼主(2018-02-24):
Altium Designer画的温度开发板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双路可编程温度控制系统产品使用手册
【简要说明】
  • 尺寸:长72mmX宽86mmX高20mm
    二、 主要芯片:单片机、DS18B20、数码管
    三、 工作电压:输入电压小于12V,另有24V 可选。功耗小于2W
    四、 特点:1、具有输出电压指示灯
    2、输出具有指示灯
    3、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4、强大的滤波电路。
    5、具有四位数码管显示,可以显示小数点。
    6、具有系统复位功能
    7、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电源防接反功能、续流保护、光耦隔离
    8、可接两个DS18B20传感器
    9、两路继电器独立工作控制
            10、可以自由编程,提供参考程序
            11、继电器所有触点全部输出
            12、三个输入控制按键,通过程序也可以自由设定
            13、工作稳定可靠。
            14、工作温度范围-40℃~+70℃
            15、工作湿度 40%  ~ 80%RH
            16、可装入槽型板,并安装在DIN导轨上。
DS18B20基本知识
 DS18B20数字温度计是DALLAS公司生产的1-Wire,即单总线器件,具有线路简单,体积小的特点。因此用它来组成一个测温系统,具有线路简单,在一根通信线,可以挂很多这样的数字温度计,十分方便。
1、DS18B20产品的特点
  (1)、只要求一个端口即可实现通信。
  (2)、在DS18B20中的每个器件上都有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3)、实际应用中不需要外部任何元器件即可实现测温。
  (4)、测量温度范围在-55。C到+125。C之间。
  (5)、数字温度计的分辨率用户可以从9位到12位选择。
  (6)、内部有温度上、下限告警设置。
2、DS18B20的引脚介绍
  TO-92封装的DS18B20的引脚排列见图1,其引脚功能描述见表1。
(底视图)图1

表1 DS18B20详细引脚功能描述
序号
名称
引脚功能描述
1
GND
地信号
2
DQ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开漏单总线接口引脚。当被用着在寄生电源下,也可以向器件提供电源。
3
VDD
可选择的VDD引脚。当工作于寄生电源时,此引脚必须接地。
3. DS18B20的使用方法
由于DS18B20采用的是1-Wire总线协议方式,即在一根数据线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而对AT89S51单片机来说,硬件上并不支持单总线协议,因此,我们必须采用软件的方法来模拟单总线的协议时序来完成对DS18B20芯片的访问。
由于DS18B20是在一根I/O线上读写数据,因此,对读写的数据位有着严格的时序要求。DS18B20有严格的通信协议来保证各位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该协议定义了几种信号的时序:初始化时序、读时序、写时序。所有时序都是将主机作为主设备,单总线器件作为从设备。而每一次命令和数据的传输都是从主机主动启动写时序开始,如果要求单总线器件回送数据,在进行写命令后,主机需启动读时序完成数据接收。数据和命令的传输都是低位在先。

【标注说明】
功能描述

原理图
PCB
元件清单
元件清单
应用举例“恒温控制”
设定某个温度值,当温度大于这个温度时继电器工作,小于这个设定值时停止。设定温度值具有掉电记忆功能。

源程序见附件

应用举例“比较控制系统”
功能描述:板子;双路温控继电器,两个温控探头,上面的温控探头是A面显示的温度,下面的温控探头是B面显示的温度,
操作过程; 下完程序先设定C,先按加温度键,然后再按减温键,断一下电再上电,这样是为了设定掉电存储
板子功能;  当A的温度大于B的温度到设定值时,继电器A吸合,当再这个设定范围时,断开。有个问题,当B大于A时也会吸合。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显示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 0x83,  0xC6,  0xBF,0x7f};

unsigned char dong[4] = { 0xFF, 0xFF, 0xFF, 0xFF};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uchar i = 0;  //数码管扫描动态索引
uint time2,time3;
uchar gai = 0;
uchar mode = 1;                 //换页变量

/********************掉电存储*********************************************/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union union_temp16
{
    INT16U un_temp16;
    INT8U  un_temp8[2];
}my_unTemp16;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INT16U add, INT8U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INT16U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void Delay();
/******************************18b20*************************************************************/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extern bit Start18B20();   //18b20初始化函数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18b20温度读取函数
/******************************第二路温控*************************************************/
bit flag1ss = 0;          //1s定时标志

extern bit Start18B200();   //18b20初始化函数
extern bit Get18B20Tempp(int *tempp);              //18b20温度读取函数
/*******************************************************************************************/

sbit wei1 = P2^3;              //数码管的位断开关
sbit wei2 = P2^4;
sbit wei3 = P2^5;
sbit wei4 = P2^6;

bit d1 = 1;   //换画面按键当前值
bit d2 = 1;                //计数加按键当前值
bit d3 = 1;                //计数减按键当前值

sbit s1 =   P2^0;    //计数加
sbit s2 =   P2^1;              //计数减
sbit s3 =   P2^2;              //换画面按钮

sbit out1 = P1^2;              //高温启动
sbit out2 = P1^3;              //低温启动

u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peizhit0(uint ms);              //配置t0定时器
void key();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main()
{
              bit q1 = 1;
              bit q2 = 1;
              bit q3 = 1;
/***********************18b20***************************************/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bit res ;
    int tem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第二路18b20***************************************/
              int  intTT, decT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bit ress ;
    int temp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Start18B20(); /*启动DS18B20*/

              Start18B200(); /*启动DS18B20*/

/***********************开机读掉电存储内容******************************************************/

                            time2 = Byte_Read(0x03)*255+Byte_Read(0x02);                 //注意这是把高字节和低字节合在一起
                            time3 = Byte_Read(0x05)*255+Byte_Read(0x04);                 //读三的时间
                  EA = 1;       //开总中断
                  peizhit0(1);  //配置T0定时1ms

              while(1)
              {
/*********************第一个按键换页按键************************************/
                            if(d3 != q3)
                            {
                                          q3 = d3;
                                          if(d3 == 0)
                                          {
                                                        mode = mode+1;                                                        //功能设置,4个参数,4个周期为一个循环
                                                        if(mode == 4)
                                                        {
                                                                      mode = 1;
                                                        }
                                          }
                            }
/*******************************第二个按键按下*************************/

                            if(d2 != q2)
                                          {
                                                        q2 = d2;
                                                        if(d2 == 0)
                                                        {

                                                                      if(mode ==2)
                                                                      {
                                                                                    if(time2>0)
                                                                                    {
                                                                                                  time2--;
                                                                                    }
                                                                      }
                                                                      else if(mode ==3)
                                                                      {
                                                                                    if(time3>0)
                                                                                    {
                                                                                                  time3--;
                                                                                    }
                                                                      }

                                                                      EA = 0;
                                                                      Sector_Erase(0);           //擦除0x01地址中的数据

                                                                      Byte_Program(0x02,time2);
                                                                      Byte_Program(0x03,time2>>8);
                                                                      Byte_Program(0x04,time3);
                                                                      Byte_Program(0x05,time3>>8);
                                                                      EA = 1;
                                                        }
                                             }
/*****************************第二个按键按下***************************/

                            if(d1 != q1)
                                          {
                                                        q1 = d1;
                                                        if(d1 == 0)
                                                        {

                                                                      if(mode ==2)                                                                        // b
                                                                      {
                                                                                    time2 = (time2+1)%999;
                                                                      }
                                                                      else if(mode ==3)
                                                                      {
                                                                                    time3 = (time3+1)%999;//c
                                                                      }

                                                                      EA = 0;
                                                                      Sector_Erase(0);           //擦除0x01地址中的数据

                                                                      Byte_Program(0x02,time2);
                                                                      Byte_Program(0x03,time2>>8);
                                                                      Byte_Program(0x04,time3);
                                                                      Byte_Program(0x05,time3>>8);
                                                                      EA = 1;
                                                        }
                                             }

  /***************第一层显示**************************/
                                             if(mode == 1)
                                          {

                                                        dong[0] = duan [10];
                                                        dong[1] = duan [intT/100%10];
                                    dong[2] = duan [intT/10%10];
                                    dong[3] = duan [intT%10];
                                          }
                              /*************第二层显示**************************/
                                             if(mode == 2)
                                          {
                                                        dong[0] = duan [11];
                                                        dong[1] = duan [intTT/100%10];
                                    dong[2] = duan [intTT/10%10];
                                    dong[3] = duan [intTT%10];
                                          }
                            /*************第三层显示**************************/
                                             if(mode == 3)
                                          {
                                                        dong[0] = duan [12];
                                                        dong[1] = duan [time3/100%10];
                                    dong[2] = duan [time3/10%10];
                                    dong[3] = duan [time3%10];
                                          }
/*****************************温控部分**************************************************/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gai++;
                                            Start18B20(); // 注意  一定要随着温度读取函数一起每秒更新启动一次 不然就只能读取到刚上电那一瞬间的温度   启动DS18B20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ntT = temp*10 >> 4;             // 注意在这个地方temp*10就是精确1位小数点,*100就是精确两位小数点 但是只能精确一位小数点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
                                          if((intT <= time2) && (intT >= time3))                                          //注意  控制部分要放到  这个函数内 不然上电就会先比较  会有动作  放在这里就可以先读取再比较  稳定
                            {
                                          out2 = 1;
                                          out1 = 1;
                            }
                            if(intT >= time2)
                            {
                                          out2 = 1;
                                          //out1 = 0;
                                          if(gai >= 3)
                                          {
                                                        gai = 0;
                                                        out1 = ~out1;
                                          }
                            }

                            if(intT <= time3)
                            {
                                          out1 = 1;
                                          //out2 = 0;
                                                        if(gai >= 3)
                                          {
                                                        gai = 0;
                                                        out2 = ~out2;
                                          }

                            }
    */
                }

                if (flag1s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s = 0;

                                            Start18B200(); // 注意  一定要随着温度读取函数一起每秒更新启动一次 不然就只能读取到刚上电那一瞬间的温度   启动DS18B20
                        ress = Get18B20Tempp(&tempp);  //读取当前温度

                        intTT = tempp*10 >> 4;             // 注意在这个地方temp*10就是精确1位小数点,*100就是精确两位小数点 但是只能精确一位小数点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T = temp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
              /*************************************************************/
              if((intT-intTT) >= time3)
              {
                            out2 = 0;
              }
              else
              {
                            out2 = 1;
              }

/************************************************************************/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peizhit0(u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注意 因为晶振是11.0592,,12个震荡周期才是一个机器周期,所以,计数器加一所用的频率就是11059200/12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注意 上面的计数时间单位是秒,所以除以1000就转化为ms了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8;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注意  因为是char型所以这个数据如果不向左移动8位他就只能保存低位的8位数据,一个char型变量保存是从低8位先保存,保存完后如果有空间再保存高位,向右移动8位就是让它从高位开始保存,这个16位计数换成二进制是 1111 1000 1101 1110
    T0RL = (unsigned char)tmp;                            //直接保存低字节数据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
{
              static uchar saomiaozhi[3] = {1,1,1};
              saomiaozhi[0] = (saomiaozhi[0]<<1) | s1;
              saomiaozhi[1] = (saomiaozhi[1]<<1) | s2;
              saomiaozhi[2] = (saomiaozhi[2]<<1) | s3;

              if(saomiaozhi[0] == 0x00)
              {
                            d1 = 0;
              }
              if(saomiaozhi[0] == 0xff)
              {
                            d1 = 1;
              }
              if(saomiaozhi[1] == 0x00)
              {
                            d2 = 0;
              }
              if(saomiaozhi[1] == 0xff)
              {
                            d2 = 1;
              }
              if(saomiaozhi[2] == 0x00)
              {
                            d3 = 0;
              }
              if(saomiaozhi[2] == 0xff)
              {
                            d3 = 1;
              }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数码管、按键扫描与秒表计数 */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c++;
              tmr1s++;
              tmr1ss++;
              if (tmr1s >= 1000)  //定时1s
    {
        tmr1s = 0;
        flag1s = 1;

    }
              if (tmr1ss >= 1000)  //定时1s
    {
        tmr1ss = 0;
        flag1ss = 1;

    }
              if(c >= 2)
              {  c = 0;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P0 = 0xff;
              switch (i)
   {
                   case 0: wei1 = 0; wei2 = 1; wei3 = 1;wei4 = 1; i++;  P0 = dong[0];     break;
                case 1: wei1 = 1; wei2 = 0; wei3 = 1;wei4 = 1; i++;  P0 = dong[1];     break;
                case 2: wei1 = 1; wei2 = 1; wei3 = 0;wei4 = 1; i++;  P0 = dong[2];     break;
                case 3: wei1 = 1; wei2 = 1; wei3 = 0;wei4 = 1; i++;  P0 = 0x7f;     break;
                case 4: wei1 = 1; wei2 = 1; wei3 = 1;wei4 = 0; i=0;  P0 = dong[3];     break;
                default: break;
              }
}
/******************************掉电储存功能********************************************************/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INT16U add, INT8U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INT16U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void Delay()
{
    INT8U i;
    INT16U d=5000;
    while (d--)
    {
        i=255;
        while (i--);
    }
}

【图片展示】

网友A(2020-03-13):
请问有没有温度加热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