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可编程触发控制模块源码与资料 数码管显示计数 倒计时功能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简要说明】
此工业级板的作用是,模块供电后,数码管显示设定时间,倒计时开始,当数码管倒计时到0时,继电器接通或者断开,此模块有三种工作模式,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型。

三种工作形式分别是:
1、延时接通型:即,模块通电后,继电器保持通电前状态,当延时时间到达数码管设定时间值时,继电器吸合,并一直保持吸合状态,直到断开供电电源为止。
2、延时断开型:即,模块通电后,继电器立即吸合并保持吸合状态,当延时时间达到数码管设定值时,继电器断开,并保持断开状态,直到,模块断电在从新供电才重复工作。
3、连续通断型:即,模块通电后,继电器根据数码管设定时间,延时接通,然后再根据数码管设定时间,延时断开,一直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模块断开电源才停止工作。
【简要说明】
一、板子尺寸:长65mmX36mmX18mm
二、主要器件:单片机、数码管、继电器
三、工作电压:5V至36V  需要5V工作的,请备注说明。
四、板子功耗:小于150mA
五、特点:
         1、具有继电器输出信号指示功能。
         2供电即可工作无需外部触发。
         3三种工作模式,满足各种模式。
         4如果您会单片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编程,我们可提供参考程序和相关资料。
         5、两个按键任意调节延时时间。
         6、最高响应次数 每秒通断一次。
         7、可以和72MM卡槽板配合安装在DIN导轨上
         8、继电器触点干接点输出,可以控制交流或者直流250V以内任何负载。     9、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10%  ~ 80%RH
         12、四周有4个固定安装孔
         13、具有电磁抗干扰能力
         14、板子稳定工作可靠

0~999秒可调-触发延时断开 - 延时闭合带计数STC12C2052AD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STC12C2052A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12C2052AD.h>                 //库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声明 SFR 相关 与 的 IAP*/
sfr IAP_DATA = 0xE2;
sfr IAP_ADDRH = 0xE3;
sfr IAP_ADDRL = 0xE4;
sfr IAP_CMD = 0xE5;
sfr IAP_TRIG = 0xE6;
sfr IAP_CONTR = 0xE7;

/********************************************************************
                             IO口定义
********************************************************************/
uchar s1=0;
bit  write=0;
uint txian,dxian;
uchar txian1,txian2,txian3;
uchar dxian1,dxian2,dxian3;
uchar T0RH=0,T0RL=0;
uint ms=0;
uchar A1,A2,A3;
uchar B1,B2,B3;
uchar C1,C2,C3;
uchar D1,D2,D3;
bit bz1=0;
sbit P10=P1^0;//数码管段
sbit P11=P1^1;//数码管段
sbit P12=P1^2;//数码管段
sbit P13=P1^3;//数码管段
sbit P14=P1^4;//数码管段
sbit P15=P1^5;//数码管段
sbit P16=P1^6;//数码管段

sbit P17=P3^4;//信号输入

sbit P30=P3^0;//按键输入
sbit P31=P3^1;//按键输入
sbit P32=P3^2;//数码管位
sbit P33=P3^3;//数码管位

sbit P35=P3^5;//数码管位
sbit P37=P3^7; //继电器输出
bit ts=1;
uchar sj=0;
bit dsbz=0;
uchar jishu=0;
bit sjsn=0;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SYSCLK<12MH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存储地址

/********************************************************************
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
                             读数据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数据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
                               擦除数据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0x7B,0x09,0x75,0x5D,0x0F,0x5E,0x7E,0x49,0x7F,0x5F};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0;j>0;j--);
         { ;
         }
   }
}
/********************************************************************
                            显示函数 接通时间
*********************************************************************/
//void tong(uchar tdate) //显示函数
void tong() //显示函数
{

          C1=txian/100;
          C2=txian%100/10;
            C3=txian%10;
      P32=1;P33=1;P35=1;
      P1=seg7code[C1];
          P32=0;P33=1;P35=1;
          delay(80);
          P32=1;P33=1;P35=1;
      P1=seg7code[C2];
          P32=1;P33=0;P35=1;
          delay(80);
          P32=1;P33=1;P35=1;
             P1=seg7code[C3];
          P32=1;P33=1;P35=0;
          delay(80);

}

void key()
{

   if(P30==0)
   {
   delay(80);
   if(P30==0)
   {
   s1++;
   if(s1>=5){s1=0;}
   while(!P30);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0_init(unsigned char ms0)           //ms0最大71
{
        /***********************************************
        一个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11059200为时钟周期,一共为11059200/12=921600,就是每秒为921600Hz,
    八位定时器 最大计时     0.2777778ms
        十六位定时器最大计时          71.111111ms
        11.0592MHz除12为921600Hz,就是一秒921600次机器周期,10ms=9216次机器周期。
  65536-9216=56320(dc00)
  TH0=0xdc,TL0=0x00
        ***********************************************/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0)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3;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
         TMOD |=0X01;  //方式一  一共四种方式   GATE0 C/T0  M0_1  M0_0         C/T0选择时钟计数还是外部计数  方式0是十三位定时器 ,方式1是十六位定时器,方式2是八位自动 方式4是两个八位
         TH0=T0RH;
         TL0=T0RL;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TR0=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0;;
        txian1 = IapReadByte(0x01);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txian2 = IapReadByte(0x02);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txian3 = IapReadByte(0x03);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t0_init(10);
        P1M0=0X00;P1M1=0Xff;
        txian=txian1*100+txian2*10+txian3;
        P37=1;
        while(1)
        {

    key();
        if((P17==0)&&(bz1==0)){delay(80);if(P17==0){ts=0;bz1=1;ms=0;P37=0;sjsn=1;dsbz=0;}}
        if((P17==1)&&(bz1==1)){bz1=0;dsbz=0;jishu=0;}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H0=T0RH;
        TL0=T0RL;
        ms++;

                 switch (s1){
                  case 0: tong();break;
                     case 1:ts=1;P1=seg7code[A1]; P32=0;P33=1;P35=1;  if(P31==0){A1++;if(A1>9)A1=0;while(!P31);}break;
                  case 2:     P1=seg7code[A2]; P32=1;P33=0;P35=1;  if(P31==0){A2++;if(A2>9)A2=0;while(!P31);}break;
                     case 3:     P1=seg7code[A3]; P32=1;P33=1;P35=0;  if(P31==0){A3++;if(A3>9)A3=0;while(!P31);}break;
                  case 4:     txian1=A1;txian2=A2;txian3=A3;txian=txian1*100+txian2*10+txian3;write=1;break;
                  default: break;
                }

        if(ms==40)  //ms=40是1秒
        {
        ms=0;
if(write==1)
  {
   write=0;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x01,txian1);
IapProgramByte(0x02,txian2);
IapProgramByte(0x03,txian3);

  }

if((dsbz==1)&&(jishu<5)){sj++;if(sj==20){bz1=0;sj=0;dsbz=0;jishu++;}}
if((sjsn==1)&&(dsbz==0)){txian--;}
         if(txian==0)
         {
           P37=1;
       sjsn=0;
           dsbz=1;
           txian=txian1*100+txian2*10+txian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