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30路晶体管可编程控制器上位机与单片机下位机源码等全套资料下载

楼主(2018-02-24):
本30路晶体管可编程模块的modbus上位机运行界面如图(附件中有vb.net源码下载)支持rs485与rs232通讯. 可做快递柜 电磁阀的控制

完整版modbus30路完善版本(看门狗)232+485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程序功能:    modbus RTU 模式设置读取十六个继电器状态,以及内部保持寄存器的设置读取
硬件测试环境:单片机stc89C52RC十六继电器485接口控制板
通信协议:    晶振:11.0592  波特率:9600  8位数据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485通位接口P3.7控制方向端
控制板地址:  修改localAddr(变量)
线圈个数:16个  线圈地址范围:0x0000~0x000F
保持寄存器个数:16个(字节型) 寄存器地址:0x0000~0x000F
\\******************************\\
功能码简介:
02:读取单个线圈状态
03:读取多个保持寄存器
05:设置单个线圈状态
06:设置单个寄存器值
0F:设置多个线圈
10:设置多个保持寄存器
*******************************/
#include "hader\\main.h"
uint32        dwTickCount,dwIntTick;        //时钟
uint8        idata sendBuf[32],receBuf[16]; //发送接收缓冲区
uint8        idata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错
uint8        idata receTimeOut;                //接收超时
uint8        idata c10ms;                        //10ms 计时
uint8   idata c200ms;
bit                b1ms,bt1ms,b10ms,bt10ms,b100ms,bt100ms;        //定时标志位

//定时处理
void timeProc(void)
{
    b1ms = 0;
        if(bt1ms)        //如果1ms到
        {
                bt1ms = 0;
                b1ms = 1;
        if(receTimeOut>0)        //如果接收超时值>0
        {
            receTimeOut--;        //接收超时-1(1ms减1次)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    b485Send = 0;       //将485置为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checkoutError = 0;
            }
        }
        }
}   // void TimerProc(void)
//初始化
void initInt(void)
{
    SCON = 0xd0;
        TMOD = 0x21;
        PCON = 0;
        TH0 = TIMER_HIGHT;
        TL0 = TIMER_LOW;
        TH1=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 9600

        TR0 = 1;
        TR1=1;
    ET0 = 1;
        ES = 1;
        EA = 1;

        //串口2设置
        S2CON = 0xd0;                          //方式1,9位数据,波特率不可变  S2TB8 偶校验位
        BRT=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AUXR=0x10;                                 //启动串口1波特率发生器
        IP=0x00;                                 //优先级默认                                         //开串口1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初始化
void initProg(void)
{

   P4SW|=0x20;                   //配置P4.5为IO口
   P4M0|=0x10;                   //配置P4.4为IO口
   P4M1|=0x10;
   P0=P1=P2=P3=0xff;
   P4|=0x30;
        initInt(); //初始化定时器
//        b485Send = 0;
}
//上电时读取上次线圈状态,并设置
void forceMultipleCoils1()
{
        uint8 tempAddr;
        uint8 i,k;
    uint8 Data;
        uint8  exit = 0;
        for(k=0;k<4;k++)
        {
           switch(k)
          {
            case 0:Data=coilreg1; break;
                case 1:Data=coilreg2; break;
                case 2:Data=coilreg3; break;
                case 3:Data=coilreg4; break;
           }
                for(i=0;i<8;i++)
                {
                    if(        Data &0x01==1)
                           setCoilVal(tempAddr,0);
                        else
                           setCoilVal(tempAddr,1);

                        Data=Data>>1;
                        tempAddr++;
                        if(tempAddr >=32)
                        {
                                exit = 1;
                                break;
                        }
                }
                if(exit==1)
                        break;
        }
        }
void main(void)
{

        initProg();
        localAddr=EEPROMReadByte(0);     //从EERPOM的相对0地址读取数据
    coilreg1=EEPROMReadByte(1);
        coilreg2=EEPROMReadByte(2);
        coilreg3=EEPROMReadByte(3);
        coilreg4=EEPROMReadByte(4);
        forceMultipleCoils1();
        if(localAddr>=10)
        {
          localAddr=1;
          EEPROMSectorErase(0);       //从EEPROM的相对0地址扇区擦除
      EEPROMWriteByte(0,localAddr);
          EEPROMWriteByte(1,coilreg1);
          EEPROMWriteByte(2,coilreg2);
          EEPROMWriteByte(3,coilreg1);
          EEPROMWriteByte(4,coilreg2);

        }
        WDT_CONTR =0x32;   //大概284.4ms
        while(1)
        {
                timeProc();
                checkComm0Modbus();
        }
}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TH0 = TIMER_HIGHT;
    dwIntTick++;
        bt1ms = 1;
    c10ms++;
        c200ms++;
    if(c10ms >= 10)
    {
        c10ms = 0;      //20ms计时器清零
        bt10ms = 1;
            WDT_CONTR =0x32;        //
    }
}   // void Timer0IntProc()
// 串行中断1程序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sendPosi < sendCount) //如果发送位置小于发送计数,那么继续发送
                {
                        sendPosi++;
                        ACC = sendBuf[sendPosi];
                        TB8 = P;        //加上校验位
                        SBUF = sendBuf[sendPosi];
                }
                else //否则发送完毕,置接收状态
                {
                //        b485Send = 0;    //发送完后将485置于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checkoutError = 0;
                }
        }
        else if(RI)
        {
                RI = 0;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
                receBuf[receCount] = SBUF;
                ACC = receBuf[receCount];
                if(P != RB8)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出错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receCount &= 0x0f;    //最多一次只能接收16个字节
        }
}   // void CommIntProc()
//串口2中断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
        {
                S2CON &= ~0x02;
                   if(sendPosi<receCount) //如果发送位置小于发送计数,那么继续发送
                {
                        sendPosi++;
                        ACC = receBuf[sendPosi];
                        if(P)
                           S2CON|=0x08;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sfr S2CON = 0x9A; //S2 Control  S2SM0  S2SM1  S2SM2  S2REN  S2TB8  S2RB8  S2TI  S2RI      00000000B
                        else
                           S2CON&=0xf7;
                        S2BUF =receBuf[sendPosi];
                }
                else //否则发送完毕,置接收状态
                {
//                        b485Send = 0;    //发送完后将485置于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checkoutError = 0;
                }
         }
        else if( S2CON & 0x01)//接收
        {
            S2CON &= ~0x01;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
                receBuf[receCount] =S2BUF;
                ACC = receBuf[receCount];
//                if(P != RB8)
//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出错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receCount &= 0x0f;    //最多一次只能接收16个字节
        }
}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80mmX110mmX22mm
二、 主要芯片:STC12C60S2支持双串口(支持51系列DIP40封装单片机
三、 工作电压:直流6~24供电可控制负载6~24V
四、 串口1COM1)下载程序,(RS485口使用单机机内部串口2均可与上位机通讯)
五、输入输出采用独立供电,也可以公用一个电源,独立供电可减少负载对单片机电路的影响
六、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三十路带光电隔离输出控制场效应管。
              3、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4、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5、支持51系列DIP40封装单片机。
       5、输出三十路场效应管的供电采用独立供电 (可避免主控电路与被控电路干扰)
             6、输出三十路具有LED指示。
              7、三十路IRF1205场效应管
             8、可控制直流36V以内 50W负载设备。最大输出电流6A
             9、具有RS232和RS485通信功能(可以同时和上位机通信)。
             10、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可随意更改程序。
使用说明:
【标注说明】

【接线图】

【应用举例接线图】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vb.net上位机与单片机下位源程序与电路原理图等全套开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