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315M遥控模块电路原理图PCB文件及使用方法等资料下载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宽电压四路继电器无线遥控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四路大功率遥控宽电压模块使用手册

【标注图片】
供电接线说明
输入输出接线图
应用举例1遥控控制直流负载接线
应用举例2遥控控制交流负载接线
应用举例3外部扩展功能,板子可以用开关控制继电器吸合与断开
元件清单

四键遥控器和超再生固定码接收模块可以组成四路无线发射接收电路,遥控器的四位数据码对应模块的四路输出,可以方便的组成无线遥控发射接收电路,该产品广泛适用于广大电子爱好者的家庭、工业遥控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可很好的作为单片机的信号输入源,特别适合大中院校学生电子电路设计、毕业设计中的遥控电路部分,可与单片对接,或加一级放大驱动继电器或小型直流电机。接收板有自锁、非锁、互锁三种型号。
选型说明
  非锁、自锁、互锁三种工作方式说明
   非锁型SC2272-M4输出又称点动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有遥控信号时数据脚是高电平,遥控信号消失时数据脚立即恢复为低电平,适用于如电动门、电动门锁、与单片机对接等只需要一个高电平的电路等电路等。
(解释:通电后,按下某一路遥控按键,对应的继电器立即吸合,如果松开按键,继电器断开。四路独立工作,相互不干扰。)
   自锁型SC2272-T4输出的数据脚能实现触发翻转工作逻辑,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自锁型四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可同时遥控四路,如灯具的控制等。
(解释:通电后,按下某一路遥控按键,对应的继电器立即吸合,如果再按一下同样的按键,继电器断开,依次循环。四路独立工作,相互不干扰。)

   互锁型SC2272-L4输出就是任意一路收到信号则该路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高电平状态,接收到任意其它路的数据则恢复到原始状态,四路互锁只能有一路接通,实际应用如电风扇档位开关电路等。
(解释:通电后,按下某一路遥控按键,对应的继电器立即吸合,其余继电器不管是吸合状态还是断开状态,均断开。四路之间互锁。也就是,某一时刻,只有一个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
编码说明

图片展示】
加壳
【简要说明】
  • 尺寸:72mm X145mm X25mm 长X宽X高
二、 主要芯片:无线遥控 SC2272 315M发射接收  继电器
三、 工作电压:输入直流12V~36V;
四、 特点:
1、四路输出单路最大控制切换电流30A。
2、具有输出指示灯;
4、发射器具有信号发送指示灯。
5、最大切换电压250V
6、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7、抗干扰能力强,穿墙能力强。
8、工作频率315M
9、接线方便
10、遥控距离,无障碍小于100米,有障碍小于30米(另有远距离遥控器可选需要加价)
11、工作环境:湿度小于80% ,温度 -20度至70度
12、使用寿命:大于一百万次
13、宽电压工作,供电电压12V至36V均可使用
14、具有外部触发功能,可外接开关手动触发。
15、具有稳压保护,续流保护,过电动势保护,抗电磁干扰强。
16、输出开关量,可控制0~250V的交流电或者直流电。
17、解码芯片可以自由更换,CS2272-T4 、SC2272-M4 、SC2272-L4
18、背面手动编码,稳定可靠。
配套遥控器主要参数
    1、工作电压:DC12V
    2、工作电流:≤9mA
    3、工作频率:315MHz
    4、编码类型:焊盘
    5、发射距离:100米(空阔地)
    6、编码类型:固定码
    7、编码芯片:PT2264(PT2262、SC2262),厂家每个批次芯片型号不同,三款芯片完全兼容
    8、外壳颜色:桃木
    9、振荡电阻:1.5M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AD pcb工程使用方法等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