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pc机发送stm32串口1接收串口3发送pc机接收,串口1和串口3数据互通。

楼主(2018-02-24):
求解  :pc机发送stm32串口1接收串口3发送pc机接收,串口1和串口3数据互通。

网友A:
求解:你在描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解:你在描述什么

stm32串口1接收数据从串口3发出

网友B:
你是要例程?

网友B:
如果串口1与串口3的初始化解决了,那只要在串口1的接收中断中加一段发送串口3的程序即可。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1->SR&(1<<5))//接收到数据
        {
                res=USART1->DR;
                USART3->DR=res;while((USART3->SR&0X40)==0);//发串口3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口1与串口3的初始化解决了,那只要在串口1的接收中断中加一段发送串口3的程序即可。
void USART1_IR ...

你有没例程,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口1与串口3的初始化解决了,那只要在串口1的接收中断中加一段发送串口3的程序即可。
void USART1_IR ...

你有没例程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口1与串口3的初始化解决了,那只要在串口1的接收中断中加一段发送串口3的程序即可。
void USART1_IR ...

刚刚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