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立体车库 简易升降 自动控制C语言源代码 PCF8591芯片驱动

楼主(2018-02-24):
立体车库 简易升降 自动控制C51代码

//-----------------------函数声明,变量定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bmp.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输入输出开关量信号定义 ***********************/
sbit P10=P1^0;    // 自动手动切换 开关量SA
sbit P11=P1^1;    // 上升到位开关量SU
sbit P12=P1^2;           // 下降到位开关量SD
sbit P13=P1^3;           // 防坠电磁铁微动开关量YA1
sbit P14=P1^4;           // 热保护检测开关量FR
sbit P15=P1^5;                // 启动信号
sbit P20=P2^0;                // 上升接触器给电
sbit P21=P2^1;                // 下降接触器给电
sbit P22=P2^2;                // 防坠电磁铁给电
sbit P23=P2^3;                // 报警蜂鸣器给电
int a;b;c;          //定义中间变量
/***********************输入输出开关量信号定义**********************/

/***********************单片机程序烧写接口 ***********************/
sbit P30=P3^0;        //RXD
sbit P31=P3^1; //TXD
/***********************单片机程序烧写接口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延时函数***************************/
test_FR()
{
  if(P14==0) //热保护检测
    {P20=1;P21=1;P22=1;P23=0;}//如果热保护继电器动作,报警蜂鸣器得电,其余失电

}

test_FZGG() //检测防坠挂钩是否打开
{
           while(P13==1)//只要防坠电磁铁微动开关没有闭合
            {P23=0;        P20=1;P21=1;//报警蜂鸣器 一直报警 ,上升和下降接触器均失电

                  if(P13==0) //        当微动开关闭合
                  {P23=1;a=0; b=0; c=0;} //报警蜂鸣器 解除警报,中间变量恢复初始值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主程序
//-------------------------------------------------------------------
void main()
{
    a=0; //初始化启动中间变量a为0;
    b=0; //初始化上升接触器给电中间变量b为0
    c=0; //初始化下降接触器给电中间变量c为0
    P20=1;P21=1;P22=1;P23=1;//初始化输出口为高电平,低电平触发继电器

        while(1)
          {

                  while (P10==0 && P14==1) //当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打到自动 且 热保护检测正常时,进入循环

                     {

                      if (P15==0)  //按下启动按钮
                                 {a=1;}                //启动中间变量a置1;

                          if ( P12==0 && a==1) //如果此时下降到位开关闭合且中间变量a为1
                                 {b=1;}  //上升接触器线圈给电中间变量b置1

                          if ( P11==0 && a==1) //如果此时上升到位开关闭合且中间变量a为1
                                 {c=1;}  //上升接触器线圈给电中间变量c置1

                           while(a==1 && b==1)// 当启动中间变量a为1且上升接触器中间变量b为1 时
                                   {  P20=0;P22=0; //上升接触器给电,载车板上升,防坠电磁铁给电,防坠挂钩打开
                                      delay(100); //延时确保防坠挂钩微动开关闭合

                                  while(P11==1)//在上升过程中,上升到位开关打开的时候
                                               {
                                                     test_FR(); //热继电器检测
                                                     test_FZGG();
                                                   }//检测防坠挂钩是否打开

                                          if(P11==0)//上升到位开关闭合,即载车板上升到位
                                                {
                                              {P20=1;P22=1;P21=1;a=0;b=0;} //上升接触器失电,防坠电磁铁失电,即停止上升,启动中间变量a和b均恢复为0
                                               delay(100); //延时避免误触发报警蜂鸣器
                                             }
                                   }

                           while(a==1 && c==1)// 当启动中间变量a为1且上升接触器中间变量c为1 时
                                   {    P21=0;P22=0; //下降接触器给电,载车板下降,防坠电磁铁给电,防坠挂钩打开
                                                 delay(100); //延时确保防坠挂钩微动开关闭合

                                            while(P12==1);//下降过程中,下降到位开关打开的时候
                                                 {
                                                           test_FR(); //热继电器检测
                                                           test_FZGG();
                                                         }   //检测防坠挂钩是否打开

                                                  if(P12==0)                   //下降到位开关闭合,即载车板下降到位
                                             {
                                              {P21=1;P22=1;P20=1;a=0;c=0;} //下降接触器失电,防坠电磁铁失电,即停止下降,启动中间变量a和c均恢复为0
                                                      delay(100); //延时避免误触发报警蜂鸣器
                                         }

                            }

                   }
          }
}

网友A: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只有个程序!楼主记性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