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冯诺依慢结构和哈弗结构

楼主:
冯诺依曼结构和哈弗结构不都是针对整机而言的吗?怎么人们都说ARM是哈弗结构英特尔X86的CPU是冯诺依曼结构的,难道CPU也分冯诺依曼结构和哈弗结构吗?这不是针对整机的存贮结构说的吗?

网友A(2018-02-24):
这可不是说硬盘和内存的关系,这里说的数据和指令都是针对CPU寄存器的

网友B:
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60060-1.html

冯.诺依曼结构,又称为普林斯顿结构。是一种经典的体系结构,有CPU,总线,外部存储器组成。这种体系结构采用程序代码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合并在同一存储器里,但程序代码存储器地址与数据存储器地址分别指向不同的物理地址。程序指令宽度与数据宽度一样。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共用。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的存储器结构.中央处理器首先到程序指令存储器中读取程序指令内容,解码后得到数据地址,再到相应的数据存储器中读取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通常是执行).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可以使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芯片的程序指令是14位宽度,而数据是8位宽度.
除了上面提到的Microchip公司的PIC系列芯片,还有摩托罗拉公司的MC68系列、Zilog公司的Z8系列、ATMEL公司的AVR系列和安谋公司的ARM9、ARM10和ARM11,51单片机也属于哈佛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说硬盘和内存的关系,这里说的数据和指令都是针对CPU寄存器的

不是说的存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