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7705调试程序,串口显示采样值。

楼主(2018-02-24):
这是双通道AD转换器,可以设置两个通道同时采样!
MCU不停向PC机发送数据,显示AD7705采样值
/*****************************************************
程序功能:MCU不停向PC机发送数据,显示AD7705采样值  打开
usr-TCP232能够以4位16进制显示  串口监视器只能以2位16进制显示
------------------------------------------------------
通信格式:9600 n 8 1   N:不进行奇偶校验
------------------------------------------------------
测试说明:打开串口调试精灵,正确设置通信格式,观察屏幕
******************************************************/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AD7705.h"
#include "typedef.h"
void PutString(uint *ptr);
unsigned int Data1=0,Data2=0;
void main()
{
  //  uint *tishi = " MCU sends 0~127 to PC and the\
                    \n screen will display their corresponding\
                    \n ASCII code as follows:";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unsigned int z = 0xFF; z > 0; z--);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BCSCTL2 |=DIVM_0+DIVS_0;            //M S 均1分频
    BCSCTL1 |=DIVA_0;                   //A1分频
    CS_0;
    RST_1;
     P3SEL|=0X30; //00110000 P34TX P35RX作为外围原件UART端口(不是IO端口)
     ME1|=UTXE0+URXE0;//使能uart0收发端口
     UCTL0|=CHAR;   //8位数据
     UTCTL0|=SSEL0;  //SSEL0,SSEL1 0外部时钟 1ACLK 2SMCLK 3MCLK
     UBR10=0X00;
     UBR00=0X03;  //32kHz/3`约等于9600  UBR00不小于3
     UMCTL0=0X4A;//微调波特率  将上述值调制9600
     UCTL0&=~SWRST;//使能USART模块
     IE1|=URXIE0;//使能USART0中断
     _EINT();//UART相关操作也是中断  故要使能全局中断
    // PutString(tishi);

    while(1)
   {
      AD7705_CH1init();
      wait();
      Data1=get_data_V();
      /*
      while(!(IFG1 & UTXIFG0));
      TXBUF0=Data1;
      while(!(IFG1 & UTXIFG0));
      TXBUF0=Data1>>8;
      */

   }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uint *ptr)
{
      while(*ptr != '\0')
      {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

楼主:
觉得好用的老哥们给个好评,我缺黑币下载东西,谢谢啦!~

网友A(2019-04-29):
没有hex文件额,,,KeilC51也打不开,,,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