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制作16x16点阵详细教程

楼主(2018-02-24):
大家有没有只做过点阵模块呢,对于喜欢动手的小伙伴们来说制作前仿真一下很有必要,但是Proteus中只有5×7,8×8的,如果想要16*16或者16*32的怎么办?是不是你们会说用几块8*8的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是可以额,但是整体效果差,这里呢,本人经过参考相关的资料和反复练习制作了一个整体16*16的教程供大家一起学习交流,由于时间仓促本人能力有限希望大家指出来不足之处。在教程中我使用的是Proteus8.6版本

Proteus制作 16x16点阵教程
  • 设置栅格距离为50th
打开Proteus软件选择“View”,鼠标点击’Snap 50th F2’
  • 选择一个8*8点阵的元器件。
在版面里面点击“P”打开元器件库,并在”keywores”框中输入“matrix”,之后在出现的元器件里面任意选择一个8*8点阵拖拉至面板中。
  • 分解8*8点阵并移走背景板
将光标移动到点阵上点阵随之变为“压进去”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Decompose”进行分解
分解后如下图所示,点阵右边出现 “NAME=MATRIX-8×8-BLUE”的字样
光标移动到点阵的边缘(一定是边缘)边缘出现暗红色影印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拖动对象”(Drag  Object),将背景板子移动到一旁。
  • 选择二维图形模式。鼠标单击最右边功能框状的图标,LEDMATRIX_B_0_0LEDMATRIX是点阵的名字,“B”代表BLUE,0-0代表着点阵的第一行“关闭”的意思,如LEDMATRIX_B_6_1代表了第七行“打开的意思”,而LEDMATRIX_B_C代表了背景板
  • 对角线放点阵的点。
选择逻辑为“1”的亮点呈对角线状放置,之后鼠标分别移动到放置的点上鼠标右键点击Decompose进行逐个分解,在面板上代表着“位置”,鼠标右键点击它,点击“Drag Object”将代表位置的移动至点阵“位置”同一水平线的位置
  • 给添加逻辑为1的红点进行定义。
用鼠标逐一同时选中逻辑为1的点和对应的坐标符号鼠标右键点击后在出来的菜单中单机点击“Make Symbol”输入对应的名字,第16行的亮点名字为“LEDMATRIX_B_15_1”,将9-16行的“亮点”分别命名。命名成功后“如图3”所示。
注意:选中亮点和坐标位置符号并且命名后用鼠标点击板面左上角的符号方可进行再一次选择
  • 添加暗点“逻辑0”和添加“逻辑1”是一样的,选择暗点“逻辑0”,将其添加至亮点上面形成覆盖,经过放置,分解产生位置符号移动位置符号将其与亮点位置形成重复然后命名
  • 复制对角线上的点将每一行填补完整。(填补哪一行就复制哪一行的对角线上的点)
  • 完成后如图所示
  • 移动引脚删除掉位置信息留下左上角的那一个。
  • 复制引脚、补全引脚、命名引脚。
命名引脚:光标移动到引脚上呈轻红色表示选中了它,   选中后鼠标右键点击编辑属性(Edit Properties )下面的引脚以此从1-16(16个),上面的引脚从A-P
  • 移动背景面板扩展至16*16
13、打开“NAME=MATRIX-8×8-BLUE”编辑属性,打开后的界面如图2所示
接下来需要将打开的界面数据做适当的修改修改的地方如下标注所示
修改后的框图如图所示,点击OK
  • 选中面板上16*16有关的所有图标与名字点击“Make Device(制作元件)”然后一直点“NEXT”一直到变成灰色,点击“OK
到此完毕!!!!!!!!!!!!!!!!!!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片):

网友A:
最近正在学习点阵但是弄个8*16的标号看起来很不方便,多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A:
非常感谢,目前正在学习点阵,我想弄8*16的但是连线非常不方便,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5-04):
太感谢了,比网上另外一篇写得详细多了。为了下载你的文章,我特地注册了,可惜积分还是不够。难不成要充值,囊中羞涩啊!

网友C(2018-11-26):
多谢啦,现在正在学习点阵,很有用。

网友D(2019-04-26):
完成后运行时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Duplicate part reference: X0000001C#17 [X0000001C#17].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

网友E(2019-10-20):
请问symbol name到第10行就不能再打出0或者1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F(2019-11-27):
这也太秀了吧,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G(2020-01-01):
為什麼我擴展成16列x8行了?

网友H(2020-04-21):
两边的引角呢

网友I(2020-06-17):
引用 网友G:
為什麼我擴展成16列x8行了?

我也是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J(2020-12-08):
引用 网友D:
完成后运行时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Duplicate part reference: X0000001C#17 [X0000001C#17].
Simulation ...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K(2024-10-10):
制作完成的文件共享一下

网友L(2024-12-30):
最近一直在弄这个,感觉入门还好不难就是要好多例子来巩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