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烧录器给单片机供电烧录同时进行吗

楼主(2018-02-24):
(无正文)

网友A:
本来就是同时进行的,当然也可以不同时,那样不是更加麻烦了嘛

网友B:
可以,就是同时进行的,经常这么干

网友C:
要看你的通讯串口跟电源一致的话就可以用,我的一致就可以

网友D:
烧录不就要供电吗,冷启动,我也是新手,望采纳,谢谢

网友E:
可以的,我的烧录器就加了一个开关,可以直接供电

网友F:
能同时进行,不过,最好还是单片机另外供电,因为之前有队友参加飞思卡尔时这样烧K60芯片烧坏过几片

网友G:
首先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我知道PIC单片杨的烧录器PICKit2或PICKit3是可以烧录并且供电的,但不能提供很大电流的

网友H:
可以,但要确保烧录器可以提供的最大电流满足需求,否则还是要用额外的电源。

网友I:
用USB口供电烧录完全没问题

网友J:
本身就是就是一起的,没办法分开的

网友K:
根据单片机PCB板的电流有关,和单片机的型号也有关系.

网友L:
可以,录器一端连接到电脑,就是你说的USB,用来将编译好的程序从电脑传输到烧录器。
另外一端要连接到单片机,就是你说的ISCP,用来将程序从烧录器传输到单片机芯片。
有些仿真器和烧录器是二合一的,两个功能都有。

网友M:
可以的,ST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