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丢失的玩具飞机,还有办法玩吗!

楼主:
捡的飞机,没遥控器,X宝也找不到,还有办法玩吗!

网友A(2018-02-26):
一般遥控收发器都有专用的芯片,撕开 27MHz 标签看芯片有没有打磨,能知道型号找发射机相对容易些
玩过四驱车电路,这共轴直升机没玩过,能绘出电路图估计玩家一眼就能认出是啥芯片

网友B:
对应飞机的芯片型号可以在淘宝查找的,尤其是飞机型号确认后遥控器可以买到的

网友C:
先自己把飞机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