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控制LED开关,支持掉电模式

楼主(2018-02-25):
单片机用的STC15F104W#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 = P3^5;//定义LED端口
sbit KEY = P3^4;//定义开关键
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
        EA=1;           //开启总中断
        IT1=1;        //外部中断模式,低电平触发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LED=1;                //初始化LED为关闭状态
        while(1)
                {
                 if(LED==1)//如果判断LED处于关闭状态,开启计时。
                         {
                        t--;
                        if(t==0)
                                {
                                PCON |= 0x02;//开启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2
        {
                LED=~LED;     //外部中断按键按下,将LED状态取反
                t=10000;      //初始化计时
        }

网友A:
这是定时中断,还是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定时中断,还是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