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极管驱动共阳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8-02-25):
我打算用PNP三极管驱动6位共阳数码管的位选,使用的动态扫描,我是这样子想的:因为使用的动态扫描,每个数码管的占显示时间的六分之一因此电流也差不多占六分之一 。所以我测算数码管的工作电流   每段数码管大概是6毫安;一个数码管八段;有六个数码管    6*8*6=288毫安   选择放大系数200的PNP三极管      Ib=0.288A/200=0.00144A        基极电阻选择为:R1=(5-0.7)/0.00144=2987欧姆  约等于3K  。段选的电阻选择为:R2=(5-1.8)/6=0.5K  我不是很敢确定我测算数码管的工作电流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不知道我这样子计算对不对       对数码管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烧坏数码管    我比较不安  希望有人来帮我解惑   万分感激

网友A:
你想得太复杂了。七段数码管就是七个LED,小功率led的最大电流20MA,这个可以超出但是亮度不会有大的变化而寿命严重降低。所以只要把电流控制在20MA以内同时考虑异常情况引起的电流变化就行。比如亮度没有要求的话,把电流尽量减小。如果没有把握按动态电流计算,那么就按静态电流的算法完全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得太复杂了。七段数码管就是七个LED,小功率led的最大电流20MA,这个可以超出但是亮度不会有大的变化而 ...

一言惊醒梦中人,也许是我想太多了,谢谢

网友B:
你的计算太理想化了,没有留余地。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数据是基极电阻取200~1k(510为宜),PNP三极管可选9012,放大系数约120,足够了(放大系数大的Icm小,你没考虑);限流电阻不要每段都有,可共用,甚至6个数码管共用(特别适合扫描显示),取510~1k为宜,一般不会产生几个数码管间亮暗不均的现象。你的计算中还没考虑接线电阻接触电阻等因素,还有小功率led的最大电流20mA的说法也不妥。

网友C:
用PNP三极管(MMBT5404)

网友C:
用PNP三极管驱动就可以

附图

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PNP三极管驱动就可以

错误电路!不要误导!

网友D:
七段数码管就是七个LED,小功率led的最大电流20MA

网友E:
你的计算太理想化了,没有留余地。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数据是基极电阻取200~1k(510为宜),PNP三极管可选9012,放大系数约120,足够了(放大系数大的Icm小,你没考虑);限流电阻不要每段都有,可共用,甚至6个数码管共用(特别适合扫描显示),取510~1k为宜,一般不会产生几个数码管间亮暗不均的现象。你的计算中还没考虑接线电阻接触电阻等因素,还有小功率led的最大电流20mA的说法也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算太理想化了,没有留余地。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数据是基极电阻取200~1k(510为宜),PNP三极管可选90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