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关于单片机C语言a++和a+1的问题

楼主(2018-02-25):
在单片机中a++和a+1功能一样吗?我在学习中写了一个小程序,模拟二进制数累加的功能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j;
void yanshims(unsigned int ms);

void main()
{
        a=0;
        while(1)
        {
                a=a++;
                b=~a;
                P1=b;
                yanshims(200);

        }
}

void yanshi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j;
        for(ms;ms>0;ms--)
                for(j=115;j>0;j--);
}

但是这个程序运行不了,a不能累加,后来把a++改成了a+1就可以了,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a++这个式子的返回值是a,所以b = a++相当于b = a,然后a = a+1;

网友B:
这样应该就会变成a先赋值给a,然后再自增1

网友C:
a=a++直接用a++不就行了么

网友D:
a++就是a=a+1,你不能a=a=a+1,a=a++你直接写成a++就行了。

网友E:
写成  a++;a++就直接表示a=a+1
或者 a=a+1;
没有a=a++这种写法

网友F:
这个涉及到运算符的先后顺序, 直接用a++ 或者 a=a+1 就可以了。   a=a++; 写成展开式就会发现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G:
没有a=a++这种写法。只有a++;或者a=a+1;

网友H:
你需要 区别一下 a++  和   ++a  这连个东西
比如说 b = a++
          b = ++a
那么    第一个 b = a  第二个b = a+1
因为  a++ 表示 a先作用 再+1
        ++a 表示 a先+1   再作用
所以你源程序 的b = a++ 就始终 b= a
你可以改成 把 b = a++ 改为 a++

网友I:
a=a+1就是每次a加1然后赋值到a,也就是每次加1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J:
a=a++这个不对,没有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