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系统的程序求大神帮修改

楼主(2018-02-25):
在本站下了个温控设计,仿真的时候发现温度上下限调控有问题,上限下限总是一起变,新手不会求大神帮改,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不理解“上限下限总是一起变”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没有装仿真软件,最好给个PDF SCH。

网友C:
可能你仿真的MCU与参考例程的MCU不一致。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455-1.html
我就是下的这个,例程仿真pcb都有,就是设置温度上限的时候温度下限也跟着变,设置温度下限上限也跟着变

网友D:
仿真的MCU与参考例程的MCU不一致

网友E:
没懂什么是上下限一起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455-1.html
我就是下的这个,例程仿真pcb都有,就是设置温度上限的时候 ...

看你的程序应该用的是STC89C52系列MCU,仿真软件里好像没有这款MCU,最好用实验板或搭建实物电路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