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单片机串口通信-基础篇

楼主(2018-02-25):
通信方式
并行
适合短距离通信,并行通信控制简单、相对传输速度快(8位一起传输)。
串行
只能一位一位的传送。
同步(了解)
建立发送方时钟对接收方时钟的直接控制,使双方达到完全同步。此时,传输数据的位之间的距离均为“位间隔”的整数倍,同时传送的字符间不留间隙。
发送方对接收方的同步可以通过外同步和自同步
异步
以字符(构成的帧)为单位进行传输。数据位从低到高传送。
格式:
这里的空闲时间是任意的。
串行通信的制式(传输方向)
单工(仅能沿一个方向)
半双工(可进行双向,但需分时)
全双工
串行通信的错误校验
奇偶校验
在发送数据时,数据位尾随的1位为奇偶校验位(1/0)。奇校验时,数据中1的个数与检验位1的个数之和应为奇数;偶校验时,数据中1的个数与校验位1的个数之和应为偶数。接收字符时,对1的个数进行校验,若字符不一致,则说明传输数据过程中出现错误。
代码和校验
发送方将所发数据块求和(或各字节异或),产生一个字节的校验字符(校验和)附加到数据块末尾。接收方接收数据时,同时对数据块(除校验字节外)求和(或各字节异或),将所得的结果与发送方的“校验和”进行比较,一致则无差。
循环冗余校验
通过某种数学预算实现有效信息与校验位之间的循环校验,常用语对磁盘信息的传输、存储区的完整性校验。
串口的基本结构
SBUF:51单片机中的特殊寄存器,串行数据缓冲器(一个接收一个发送),两个其实是共用的一个地址99H,但是两个在物理上面是分开的。
当发送使用时,就采用SBUF=XXX;  (XXX为需要传送的数据)
当接收使用时,采用XXX=SBUF;
记得因为是串行的所以传输都是一位一位进行的。
T1溢出率:T1计时器的溢出频率(就是计时器每次低位计满向高位进位时间的倒数)
用处:用于计算波特率(每秒传输二进制代码的位数)
实现单片机与电脑之间的互相传送字符串通信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printf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 flag,i,flag_t,s[50]="",j=0,flag_n=0;
     uc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了定时器1,工作方式2 八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TH1=0xfd;     //定时器1初值  ,设置波特率为9600 晶振11.0529MHZ?
     TL1=0xfd;
     TR1=1;        //开启定时器1

     SM0=0;
     SM1=1;        //10位异步接收,(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REN=1;        //允许串行口接收位
     EA=1;         //允许中断(总闸)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if(flag_n!=0)        //使第二个及以后I get xx 换行,不与You transfer在一行(单纯为了格式好看)
             {TI=1;
             printf("\n");
             while(!TI);
             TI=0;
             }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for(i=0;s[i]!='#'&&i<50;i++)
         {
             SBUF=s[i];
             while(!TI);
             TI=0;
         }
         flag=0;
     }
     if(flag_t==1)                          //发送完毕之后,在电脑端输出。
     {
         TI=1;                              //printf之前必须将T1置为1才行。
         printf ("\nYou transfer %s",s);
         while(!TI);
         TI=0;
         flag_t=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数据,手动将RI清0
     {
         RI=0;

         if(flag==0&&j!=0)//1.循环赋值为'\0'(字符串结尾标志符),j=0,为了第二次传递字符串是又是从头输出
         {            //2.flag为0和j不为0时,保证是第二次及以后,传输字符串(控制输出格式)
             flag_n++;
             for(j=0;s[j]!='#'&&j<50;j++)
                   s[j]='\0';
                   j=0;
         }
         s[j]=SBUF;
         flag=1;
         if(s[j]=='#'||j==49)     //以'#'作为传送字符串的结尾符,我定义的字符数组最长为50所以49也应该结束。
             flag_t=1;
         else
             j++;
     }

     if(TI)     //发送数据
     {
     }
}

运行截图:
代码解读:基本上就是几个模块:计时器、中断以及串口通信中断寄存器介绍IE(interrupt enable):(可位寻址)设定各个中断源的打开和关闭IP(interrupt prior)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可位寻址)用来设定各个中断源属于两级中断中的哪一级
中断源:
中断响应条件:
1.中断源有中断请求
2.此中断源的中断允许位为1
3.CPU开中断(EA=1)
代码书写:
1.先开总中断EA
2
.然后再开特定的中断去控制
3.如果有特殊需要优先级问题再设置IP
4.中断函数书写
格式
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中断号(上面图示的序号)
//中断函数返回值一定是void
//函数名随便写
//中断号用来判断是哪个中断源
计时器寄存器介绍TCON 支持位寻址 :控制寄存器,控制T1、T0的启动和停止及设置溢出标志
TMOD,不支持位寻址: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寄存器,确定工作方式和功能
计时器代码书写步骤:1.EA=1;
2.ETX=1;                            //开启计时器X中断
3.配置工作方式  TMOD=0x..; //根据自己需求按照上表来配
3.配置计时器初值
//THX=(65535-N)/256;
//TLX=(65535-N)%256;
//N由你要计时的时长决定。计时器计一个数花费一个时钟周期来计算。
4.TRX=1;                           //开启计时器X
串口通信寄存器介绍PCON电源管理寄存器 :(不可位寻址)
用来管理单片机的电源部分,包括上电复位检测、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等
SCON:(可位寻址)用以设定串行口的工作方式、接收/发送控制以及设置状态标志
波特率计算
SMOD就是PCON中的第一位,默认为0
fosc为晶振频率,所以自己设定不同波特率时,也要考虑晶振不同的问题。
代码书写
1.上面都书写完毕之后
2.还需要ES=1
3.传输数据时,SBUF=XX
   接收数据时,XX=SBUF
4.中断函数书写
一定要将RI清0,但是TI的清0在主函数中进行
//因为TI在中断中进行,(1)没有if(TI)的判断,那么就会和RI的处理混淆(2)如果有TI判断
//那么有可能永远进行不了传输数据,因为最开始TI是为0的,无法进入TI条件,就无传
//输数据(SBUF=XX)。而且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会又一次进入中断,就是还没处理中
//断就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中断,导致通信出现异常。

网友A(2018-10-26):
很全,很仔细的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2-20):
写的很好,我们刚刚期末需要

网友C:
串口通信,太感谢了

网友D(2019-02-15):
为啥我的返回的是乱码?

网友E(2019-03-28):
写的很好,不错。

网友F:
对于小白很有帮助,支持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的返回的是乱码?

把波特率设为9600试试看。

网友H(2019-05-12):
写的很好

网友I:
楼主能不能讲解下 单片机和模块的接线问题,
我 想把单片机和UBLOX GPS模块和SIM800c模块连接一起

网友J(2019-07-22):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的返回的是乱码?

可能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K(2020-02-08):
感觉自己还是搞不太清

网友L(2020-06-05):
你这种人活该活到一百岁

网友M(2020-08-07):
为什么我的发送1,就一直在发送

网友N(2020-11-05):
感谢大神指路,,,!!!

网友N:
大神的写法好高级,有没有大神帮忙注释一下啊

网友O(2020-12-22):
为啥我的接受显示是乱码

网友P:
写的非常清晰,感谢

网友Q(2021-02-18):
和教材一样,就是记不住中断啥的的寄存器名字

网友R:
正在学习串口通信,就看到这个帖子了,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S:
教程写的非常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T(2021-06-20):
谢谢您,非常有用

网友U:
收下了,慢慢看!多看才会有收获!

网友V: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串口

网友W(2022-01-22):
示例程序及笔记简单易懂,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