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级问题,感觉郭天祥的视频怎么看不懂啊,求其他的

楼主(2018-02-25):
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易懂的51单片机及教学视频推荐的呀,感觉郭天祥的视频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A:
有C语言和模电数电的基础才好学点,郭天祥的已经很简单了,没有任何基础学起来也挺困难的

网友A:
要有C语言和模电数电基础,这样才看得懂他的视频,51要学的还是挺多的,不太容易

网友B:
正在看郭天祥的视频,看到第二讲了。一边看51,一边试着把例程转到义隆的eUIDE里面去编译。40岁了才下决心学单片机。。。。。

网友C:
有基础有悟性才行

网友D:
郭天祥的视频里面的原理很详细的,看不懂就多看几遍
另外c语言基础很重要

网友E:
郭天祥的已经算比较简单易懂的了

网友F:
郭天祥的视频课程已经很简单了,只要看前5讲,如果一遍看不懂反复看三遍,还是看不懂后面就别看了,趁早改行。

网友G:
郭天祥的视频教程我看过几讲,如果觉得没有学习的方向,可以多跟学得上路的同学交流

网友H: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自己用的什么开发板就用谁的教程,这样子入门更快一些,郭天祥的开发板有点贵,但是再淘宝上有50多块的开发板,你可别小看这50几块的开发板只要你能够把他给的所有配套程序看懂了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敲出来你已经很厉害了,学习单片机最主要的就是经常敲代码形成自己的编程思维,其实咱们51hei网站上面的有教程是不错的,现在我就在跟着网站上的教程慢慢练习用汇编语言敲代码

网友I:
他已经讲得很基础了,你还是从电子基础学起吧

网友J:
看书只是一方面,一定要买开发板,51单片机的开发板推荐STC的

网友C:
连郭天祥的视频都看不懂,能不学单片机就不要学了。

网友K:
郭天祥的视频里面的原理很详细的

网友L:
推荐买块普中的板子 按着配套的视频和资料学 这样上手快一些 况且普中的基础板也才50几块 不算贵 重在实践 郭天祥的讲的固然好 但没有实际的板子光听他讲 不跟着实际操作 也没多大效果

网友M:
郭天祥的视频已经很简单很直白了,你学习之前应该再学习一些C语言相关的知识,这样子就OK了~

网友N:
可能是基础C语言没掌握好  ,  我建议先再快速过一遍C语言
然后 你要明白这个单片机设计的思路   配置对应模块寄存器 完成操作

网友O:
代码一定要理解到每个字符,要对整个程序进行整体把握,看看这个程序究竟是了什么,实现了什么目的。函数传入和传出的参数究竟是什么意义。再就是模电和数电以及C语言的知识了

网友P:
买一本书,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网友Q:
易懂的51单片机及教学视频推荐易懂的51单片机及教学视频推荐

网友R:
我个人经验,我先学习了数电模电C,然后现在自学51,感觉学起来比较轻松。我看的是普中科技的视频,我看过郭天祥的,我觉得各有优点把,不过我觉得51学习最好配合单片机一起,我买的普中科技的比较便宜一些,性价比高

网友S:
先学习C语言后再看单片机教学视频

网友S:
先学习C语言后再来看单片机教学视频会容易些

网友T:
那就换种教程吧。李想的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