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ADC采集,热敏电阻制作温度计程序

楼主(2018-02-25):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adc0832****************************//
//AD
sbit CLK=P2^1;
sbit CS=P2^2;
sbit DO=P2^3;
sbit DI=P2^3;

  //继电器

sbit jidian=P3^3;
sbit jidguan=P3^0;

//数码管显示
sbit fist=P2^7;
sbit seconed=P2^6;
  sbit three=P2^5;
  sbit forth=P2^4;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char CC[]="11001001";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temp;
int y,a=-13;
uint vvv,i;

//通道的选择:0x02就是单通道0;0x03就是单通道1;
//0x00就是双通道ch0="+";   ch0="-"
//0x01就是双通道ch0="-";   ch0="+"
//*****************************************************//
void delay(int tt)
{

while(tt--)
  {for(i=0;i<120;i++);}
}
void startADC()
{
CS=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S=0;
_nop_();
_nop_();
DI=1;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DI=0;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
void choiceADC(uint CH)//CH为0选择通道ch0,为1,选择ch1进行AD转换
{
startADC();
if(CH==0)
{
DI=1;
_nop_();
CLK=1;//上升沿DI=1
_nop_();
CLK=0;//1个下降沿DI=1
_nop_();
DI=0;
_nop_();
CLK=1;
_nop_();
CLK=0;//第3个上升沿DI=0
_nop_();
}
else
{
CLK=0;
_nop_();
DI=1;
_nop_();
CLK=1;//上升沿DI=1
_nop_();
CLK=0;//1个下降沿DI=1
_nop_();
DI=1;
_nop_();
CLK=1;//第3个上升沿DI=0
_nop_();
}
/********通道选择结束开始读取转换后的二进制数****/
CLK=1;
_nop_();
CLK=0;//下降沿读数,一下进行判断和处理,共8次
for(i=0;i<8;i++)
      {
   DI=1;
   if(DO)
      {
   temp |=0x01;
   }
    else
      {
   temp &=0xfe;
   }
      CLK=0;
   _nop_();
   CLK=1;
   temp=temp<<1;
   }
//         vvv=temp;
//   if(temp<62)          vvv=30;
//    else         if(temp>62&&temp<68)        vvv=50;
//   else         if(temp>68&&temp<70)        vvv=100;
//   else         if(temp>70&&temp<80)        vvv=101;
//    else         if(temp>80)        vvv=102;
                y=a/6*(temp+16)+434;

}

void display(uint dat)
{
//P2=0x80;
fist=0; delay(1); fist=1;
           seconed=0;         three=0;  forth=0;
P0=tab[dat/1000];
//delay(1);
//P0=0xff;

//P2=0x40;
seconed=0; delay(1);  seconed=1;
  fist=0;          three=0; forth=0;
P0=tab[dat%1000/100];
//delay(1);
//P0=0xff;

//P2=0x20;
three=0; delay(1);          three=1;
                        fist=0;         seconed=0; forth=0;
P0=tab[dat%100/10];
//delay(1);
//P0=0xff;

//P2=0x10;
forth=0; delay(1); forth=1;
                        fist=0; seconed=0;         three=0;
P0=tab[dat%10];
//delay(1);
//P0=0xff;
}

void main()
{          int i;
jidian=0;jidguan=0;

        P0=0xff;
        while(1){
         choiceADC(0);
   delay(1);
   display(temp);
        if(k3==0){i=1;
   while(i)
   {
      choiceADC(0);
   delay(1);

//                if(k1==0)
//                {
//          delay(50);
//                if(k1==0)
//                {temp++;
//                if(temp>255) {temp=0;}
//                while(!k1);//
//                }
//          }
//
//                if(k2==0)
//                {
//         delay(500);
//                if(k2==0)
//                {temp--;
//                if(temp<0) {temp=255;}
//                while(!k2);//
//
//                }
//          }

           display(y);
         if(y<30) { jidian=0;jidguan=0;P1=0xfe; }        //慢  1盏绿灯亮
        else if(y>32) {jidian=1;jidguan=1;P1=0xda; }         //快  3盏绿灯亮

                if(k4==0) {i=0;jidian=0;jidguan=1;P1=0xf7;}//开关停止,红灯亮

   }
   }
}
           }

网友A(2018-04-03):
精度做到多少?回头再研究你的代码……

网友B(2019-03-22):
长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