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RBT6这两种芯片,对应的程序有哪些不一样?

楼主:
初学STM32,那位大神知道循迹小车使用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RBT6这两种芯片,对应的程序有哪些不一样?

网友A(2018-02-26):
有些引脚不同,ROM内存大小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引脚不同,ROM内存大小也不同

编写程序的话,一样吗?

网友C:
内核都是 cortex-M3 且都是 STM32F103XX芯片 所以 只要你内存确保没有错误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程序上内存空间大小不一样,工程上的设置会有一点不同,程序编写是一样的

网友E:
首先说同一个系列的芯片,STM32的芯片如果是一个系列,基本也是同一个内核。不同的封装可能有不同的引脚顺序,即便引脚总数是一样的。程序基本上是通用的,但是要注意某些引脚在不同封装上的差异。

如果是跨系列的芯片,除了要注意上面的引脚顺序问题,同一套源码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在工程文件设置中,要注意目标芯片的配置就好了。

观察一下飞思卡尔的开发环境,可以留意到飞思卡尔在屏蔽硬件层上下了很大的力气,Processor Expert基本上把硬件的这些不同用图形化的配置工具给抽象了,点点鼠标,剩下就是关注控制和逻辑了。这个非常值得行业借鉴啊。

网友F:
STM32F103C8T6的闪存64k,STM32F103RBT6闪存128K,其他差别不大。

网友G:
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RBT6   c8t6没有DAC,R8T6有DAC

网友H:
启动项一个是ls,一个是ms,rom大小不同,在keil里的设置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