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串口与蓝牙串口BlueSP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2-25):
Ble 蓝牙串口与蓝牙串口BlueSPP,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蓝牙串口都是基于SPP协议。BLE:  Bluetooth Low Energy,即蓝牙低功耗,它是一种技术,从蓝牙4.0开始支持。蓝牙低功耗芯片有两种模式:单模和双模。ble应用都是基于GATT的。一个设备可以实现多个配置文件。

网友A:
BLE:  Bluetooth Low Energy,即蓝牙低功耗,它是一种技术,从蓝牙4.0开始支持。蓝牙低功耗芯片有两种模式:单模和双模。ble应用都是基于GATT的。一个设备可以实现多个配置文件。

楼主:
好,谢谢,以后有不明白的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