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密码锁程序,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2-26):
/*******************************************************************************
* 实 验 名                 : 动态数码管按键移动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 连接方式       : 用排线将P0口和74H573旁边的J12连接起来
*                * 将138译码器的A、B、C端分别接P2.2、P2.3、P2.4
*                * 用排线将P1口和矩阵键盘旁边的JP4连接起来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G P2

sbit LED1=P3^4;
sbit LED2=P3^5;
sbit JDQ=P3^6;
sbit beep=P3^7;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8]={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KeyValue1,KeyValue2,k=0;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KeyState;        //记录按键的状态,0没有,1有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1[8]={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2[8];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3[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变量--//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0,y=0;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16];

        }
        LED1=0;
         DigDisplay();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1)
                {

                        if(KeyValue2==0)
                        {

                   if(j==7)
                        {j=0;}
                        else
                        {
                        DisplayData[j]=DIG_CODE[KeyValue1];j++;}
                        DisplayData2[7]=DisplayData[7];
                        DisplayData2[6]=DisplayData[6];
                        DisplayData2[5]=DisplayData[5];
                        DisplayData2[4]=DisplayData[4];
                        DisplayData2[3]=DisplayData[3];
                        DisplayData2[2]=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1]=DisplayData[1];
                        DisplayData2[0]=DisplayData[0];

                         }

                                else if(KeyValue2==3)
                        {

                DisplayData[j]=DIG_CODE[16];
                        DisplayData2[7]=DisplayData[7];
                        DisplayData2[6]=DisplayData[6];
                        DisplayData2[5]=DisplayData[5];
                        DisplayData2[4]=DisplayData[4];
                        DisplayData2[3]=DisplayData[3];
                        DisplayData2[2]=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1]=DisplayData[1];
                        DisplayData2[0]=DisplayData[0];
                 DisplayData2[j]=DisplayData[j];
                        j--;

                     }
                        else if(KeyValue2==1)
                        {

//                          if(DisplayData1[0]==DisplayData2[0])
//                          {k++;}
                          if(DisplayData1[1]==DisplayData2[1])
                          {k++;}else{k=0;}
                          if(DisplayData1[2]==DisplayData2[2])
                          {k++;} else{k=0;}
                          if(DisplayData1[3]==DisplayData2[3])
                          {k++;} else{k=0;}
                          if(DisplayData1[4]==DisplayData2[4])
                          {k++;}  else{k=0;}
                          if(DisplayData1[5]==DisplayData2[5])
                          {k++;}  else{k=0;}
//                          if(DisplayData1[6]==DisplayData2[6])
//                          {k++;}  else{k=0;}
                         if(k==5)
                          {LED1=1;
                          LED2=0;
                          JDQ=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
                          else  {k=0;}
                    }
                        else if(KeyValue2==2)
                        {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16];

                  }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

                          else if(KeyValue2==4)
                        {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16];
                            DisplayData2[i]=DisplayData[i];
                  }
                          LED1=0;
                          LED2=1;
                          j=0;
                          JDQ=1;
                        }

                          else if(KeyValue2==5)
                {
                        for(i=0;i<6;i++)
                  {        DisplayData[i]=DIG_CODE[0];}
                            y=6;
                  while(y)
                         {KeyDown();
                         if(KeyValue2==0&&KeyState==1)
                         {DisplayData[y]=DisplayData1[y]=DIG_CODE[KeyValue1];
                         y--; KeyState=0;}
                          DigDisplay();
                          }
                          j=0;

                }
                      else if(KeyValue2==6)
                        {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16];

                  }
                         JDQ=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beep=0;  Delay10ms(10);
                          beep=1;  Delay10ms(10);
                        }
                        KeyState=0;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GPIO_DIGG=0x7f;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GPIO_DIGG=0xbf;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GPIO_DIGG=0xdf;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GPIO_DIGG=0xef;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GPIO_DIGG=0xf7;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GPIO_DIGG=0xdb; break;//显示第5位
//                        case(6):
//                                GPIO_DIGG=0xfd; break;//显示第6位
//                        case(7):
//                                GPIO_DIGG=0xfe;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有按键按下
                        //测试列
                        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检测出错回复17意思是把数码管全灭掉。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                        Delay10ms(1);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
                          switch(KeyValue)
                        {
                                case(0X00):        KeyValue1=0X0E;KeyValue2=5;break;
                                case(0X01):        KeyValue1=0X0D;KeyValue2=4;break;
                                case(0X02):        KeyValue1=0X0C;KeyValue2=3;break;
                                case(0X03):        KeyValue1=0X0B;KeyValue2=2;break;
                                case(0X04):        KeyValue1=0X09;KeyValue2=0;break;
                                case(0X05):        KeyValue1=0X06;KeyValue2=0;break;
                                case(0X06):        KeyValue1=0X03;KeyValue2=0;break;
                                case(0X07):        KeyValue1=0X0A;KeyValue2=1;break;
                                case(0X08):        KeyValue1=0X08;KeyValue2=0;break;
                                case(0X09):        KeyValue1=0X05;KeyValue2=0;break;
                                case(0X0A):        KeyValue1=0X02;KeyValue2=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0X00;KeyValue2=0;break;
                                case(0X0C):        KeyValue1=0X07;KeyValue2=0;break;
                                case(0X0D):        KeyValue1=0X04;KeyValue2=0;break;
                                case(0X0E):        KeyValue1=0X01;KeyValue2=0;break;
                                case(0X0F):        KeyValue1=0X0F;KeyValue2=6;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a=0;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2019-02-28):
有没有单片机连接的图片啊

网友A:
有没有实物连接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