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三位地址线引脚都接地了 现在想在不同地址空间读写该怎么办?

楼主(2018-02-26):
在使用24C02时,我把三位地址线引脚都接地了,现在我想在24C02的不同地址空间分别写入和读出一个字节的数,该怎么办?求代码

网友A:
建议你看下24C02的规格书吧,地址引脚A0-A2是用来设置设备地址的,不是设置内部存储内容的地址的。规格书上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24C02的规格书吧,地址引脚A0-A2是用来设置设备地址的,不是设置内部存储内容的地址的。规格书上 ...

这个我清楚啊!我目前不清楚如何在24C02中存入和读出两个不同的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清楚啊!我目前不清楚如何在24C02中存入和读出两个不同的数

看IIC协议吧,你IIC协议没看肯定不知道,IIC主机轮询设备用从机地址,读写数据用存储区地址24C02共256字节数据,那么存储区域地址就是00H-FF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清楚啊!我目前不清楚如何在24C02中存入和读出两个不同的数

看下IIC的读写流程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IC协议吧,你IIC协议没看肯定不知道,IIC主机轮询设备用从机地址,读写数据用存储区地址24C02共256 ...

我现在可以写入和读出一个数,但无法写入和读出两个数,用的存储地址是0x01和0x03

网友B: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49 读写IIC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上节已提到AT24Cxx页写缓冲的特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次写入AT24Cxx字节数不但不能超过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而且,若不是从页写缓冲器页内零地址0000写起,一次写入地址不能超出页内最大地址1111。例如,若从页内地址0000写起,一次最多可写16字节;若从页内地址0010写起,一次最多只能写16-2=14字节。若要写16字节,超出页内地址1111,将会引起地址翻卷,导致出错。因此,本例16字节从AT24C02 5BH开始写起,须分两次写入。第1次写0x5b0x5f单元,第2次写0x600x62单元,中间还必须有页写延时。
实例50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看下24C02的规格书吧,地址引脚A0-A2是用来设置设备地址的,不是设置内部存储内容的地址的

网友D:
一次写入AT24Cxx字节数不但不能超过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而且,若不是从页写缓冲器页内零地址0000写起,一次写入地址不能超出页内最大地址1111。例如,若从页内地址0000写起,一次最多可写16字节;若从页内地址0010写起,一次最多只能写16-2=14字节。若要写16字节,超出页内地址1111,将会引起地址翻卷,导致出错。因此,本例16字节从AT24C02 5BH开始写起,须分两次写入。第1次写0x5b~0x5f单元,第2次写0x60~0x62单元,中间还必须有页写延时。

网友E(2019-01-16):
引用 网友B: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上节已提到AT24Cxx页写缓冲的特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次写入AT24Cxx字节 ...

感谢版主提供的资料,非常有帮助!!大家可以过来好好学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空间里面有,你可以看一下。单片机LCD12864仿真与2402关机多种状态保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你的意思说你把密码忘了吗?如果有代码很好办,只要开机屏蔽读操作,将工作方式设成写入模式,写进你新的密码,保存。将屏蔽读操作打开,刷新HEX文件即可按你输的新密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