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调压器Matlab仿真课程设计实验报告

楼主(2018-02-26):
这个是我的课程设计做的,请大神指教
实验报告
实验项目:单相交流调压器Matlab仿真
      专业班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506班
      名:钟*号:150*
      实验室号:402       实验组号:16
      实验时间:批阅时间:
指导教师:    绩:
  • 实验目的:
  • 熟悉Matlab仿真软件和Sinulink模块库。
  • 掌握单相交流调压器的工作原理,工作情况和工作波形。
二.实验器材:Matlab软件 Simulink模块库
  • 实验原理:
由晶闸管控制的单相交流调压电路如图所示,反并联连接的晶闸管VT1和VT2组成了交流双向开关,在交流输入电压的正半周,VT1导通,在交流输入电压的负半周,VT2导通。控制晶闸管的导通时刻,可以调节负载两端的电压。
  • 实验步骤:
  • 建立一个仿真模型的新文件。在 MATLAB 的菜单栏上点击 File,选择 New,再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Model,这时出现一个空白的仿真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绘制电路的仿真模型。
  • 在simulink菜单下面找到simpowersystems从中找出所需的晶闸管,交流电源,电压表,电流表,示波器,阻感负载等
  • 连接电路图如下。

4.参数设置

⑴ 触发脉冲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其中将周期(period)设置为0.02触发脉冲宽度(pulse width)设置为相位滞后(phase delay)也就是触发角可设为0-0.01之间的任意数,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相位滞后=(触发角/180)×0.01

⑵负载参数设置

如果负载为电阻性负载,则将电感(inductance)设为0,电容(capacitance)设为inf,本次仿真中的负载为阻感性,其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⑶电源参数设置

电源电压设为220V,频率设为50Hz,

相位角设为0,如需改变可另行设置

采样时间设为0,

⑷仿真器设置

为便于观察波形,将仿真时间设为0.06(三个周期)

仿真算法(solver)设为ode23t,其他参数设为默认,设置好后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 开始仿真。

  • 实验数据:
  • 当α=30°,Uct=2V 时触发脉冲波形
输出电压波形
  • 当α=90°Uct=5V时,触发脉冲波形

输出电压波形
五.数据处理及分析
对于阻感负载设置电阻值为1R,电感值为10mH。电源的频率为50Hz。所以电路的角速度W=100π。各个情况下的触发脉冲波形和输出电压波形均给出在实验记录中。
阻抗角f=arctan(WL/R)=72
从图中可以看出,晶闸管只在电压正半周的时候有电流,而电压在触发之前和负半周和电源电压的波形一样。还可以知道负载电压电流波形只是电源电压波形的一部分,不同的触发角对应不同的波形,由此可以知道可以通过调节触发的角度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和功率因数。
  • 实验总结:

这次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让我们有机会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并通过对知识的综合利用,进行必要的分析,比较。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指导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多动脑的同时,要善于自己去发现并解决问题。这次的课程设计,还让我知道了最重要的是心态,在你拿到题目时会觉得困难,但是只要充满信心,就肯定会完成的。

通过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我加深了对课本专业知识的理解,平常都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此次课程设计中,真正做到了自己查阅资料、完成一个基本汇编程序的设计。在此次的设计过程中,我更进一步地熟悉了单相交流调压电路的原理以及触发电路的设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困难,通过查阅资料,相互讨论,我准确地找出错误所在并及时纠正了,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使自己的实践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让我对以后的工作学习有了更大的信心。通过这次课程设计使我懂得了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从理论中得出结论,从而提高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设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以前所学过的知识理解得不够深刻,掌握得不够牢固,通过这次课程设计,把以前所学过的知识重新温故,巩固了所学的知识。

除了对理论知识更深地理解,同时也培养了以下几点能力。第一,提高了自己撰写课程设计报告水平,提高了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具备了文献检索能力,特别是如何利用网络检索需要的文献资料。第二,提高了运用所学的各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本次课程设计中,涉及到很多学科,包括《电力电子技术》、《电路》、《高等数学》等,学会了如何整合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第三,深刻理解了单相交流调压电路的原理及应用。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片):

网友A:
虽然简单!但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用MCU做出完整的200W-1000W的稳压器成品出来,
不如LM324或TL431等基本的分立元件驱动继电器抽头式来得简易!效率又高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