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想买个51开发板 网上有很多 不知道怎么选择?

楼主(2018-02-26):
本人初学想买个51开发板 网上有很多几十块钱到100多不等 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怎么选择合适的开发板  以下三种选哪个好呢 ?
单选投票, 共有 107 人参与投票

1

2

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我刚入手了一个,个人感觉简单点好,有1602 矩阵键盘 数码管 led adda模块 eeprom 红外 时钟

网友B:
说实话我是过来人,再怎么好的板子自己学后没有动手去做过实物的作品出来是没用的。所以板子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个人。

网友C:
买一块开发板,就是买一个平台,“有了平台,你便可以轻松的爬上别人的肩膀”。有了单片机的实验平台,你才能去试验更多的程序,才能积累更多的模块化的小的源程序,积累更多的单片机开发的经验和思路,才能踏进单片机开发的大门。

单片机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没有实践一切都是“蜃楼海市”,花点钱买块开发板长短常必要的。(“开发板就比如农夫种地的种子,只要能公道利用,它便会生根发芽,最后定能收成丰盛的果实。想要种好地,不要不舍得去买好种子”。)学习单片机,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做实验,一开始可以模仿别人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做些简朴的实验,模仿别人的程序时千万不要知足只在实验板上运行一下,一定要自己动手把程序敲进电脑、一句一句分析透彻,不懂的地方拿出课本看看,不适合的地方自己动手改一改,琢磨琢磨别人的程序,然后再编译、下载,只有这样边做边看书,才能使那些看来很复杂的、摸不着头脑的单片机的知识变的很详细,只有不断的做实验,在实践中学习,才能真正扎实把握单片机的基本知识。

网友D:
个人感觉其实板子都是一样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老师的推荐下购买的51单片机开发板淘宝搜索{51单片机开发板STC89C52学习板AVR最小系统AT89S51智能小车实验板},之后的东西都是自己配的,单独购买了各类传感器和电机

网友E:
我买的第三个,很好用,初学者最好别买散件。

网友F:
别买啦,下个proteus自己做一个,完美

网友G:
板子是一个载体,51单片机不是特别难,相比32,学的时候最好软件硬件一块学,板子,淘宝20的就够了,该烧钱的是做实物的材料

网友H:
我有一块吴鉴鹰老师的开发板要吗??便宜卖你!!

网友I:
买个便宜的,而且带视频资源的!!

网友J:
我买的普众科技

网友K:
51单片机不难,也没有必要买一块很贵的板子,就普中科技的基础版就好了。

网友L:
板子简单就好,多练习写程序,最好实际做个电子钟什么的出来练手。模块什么的可以按照需要买,套件太贵。

网友M:
对于学习51的话其实很简单,不用纠结用什么开发板,开发板只是让你熟悉和便于烧录程序的,更重要的是你以后如何应用,怎么做扩展。

网友M:
STC89C52挺好用的,51都差不了多少啦!

网友N:
大部分都是用郭天祥的 买第一种

网友O:
我觉得郭天祥的很不错,还有视频免费看,简单易懂,入门级的大神作品。

网友O:
郭天祥的不错的,我读书时就看他的视频学的51

网友P:
我买的一块带串口的最小系统班和另外一块单独的带LED,数码管和液晶屏等硬件的扩展板,需要手动把单片机引脚的线接到扩展板,自我感觉对于理解引脚的作用比一体板要透彻,然后通过店主送的入门视频学习简单的学习,学完店主的视频再去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Q:
第三个就不错的

网友R:
别超过100块钱就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是过来人,再怎么好的板子自己学后没有动手去做过实物的作品出来是没用的。所以板子不是主要的,主 ...

但是一定要有一块开发板。对于新手来说。自已动手,一但试难出问题。不知道是硬件出了问题,还是程序出了问题。没办法往下进行

网友T:
看网上的教程哪个好然后买相应的开发板去学习

网友U:
开发板需要质量好点的,更重要的是学习动手实操,所以多动手,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V:
单片机的板子都差不多,选个便宜的入门。入门后基本就不怎样用了。

网友W:
建议选择金沙滩的,因为有配套的视频教程和书,学起来很快 ,而且这个板子的功能也很齐全,用来入门很不错的

网友X:
不用买太贵的,学习过程最重要

网友Y:
郭天祥的就可以

网友X:
学习的过程最重要,不用买太贵的

网友Z:
都可以的,每个都行

网友AA:
本人使用了第三种,是嵌入式课程的实验套件,里面有很详细的例程,再加上传感器等模块非常齐全,所以推荐第三种

网友AB:
STM32 你值得拥有

网友AC:
初学时买个简单的,等学完后确实对它产生了兴趣,并立志干这一行时再买一个复杂并全面的开发板。如果一下买一个复杂的板,可能学到途中就放弃了。

网友AD:
买一个开发资源多的,能快速入门。

网友AE:
个人感觉其实板子都是一样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老师的推荐下购买的51单片机开发板淘宝搜索,之后的东西都是自己配的,单独购买了各类传感器和电机

网友AF:
我也买的普众科技

网友AG:
不用选择太好的,有些基础功能的就可以。后期根据需求自己焊接的

网友AH:
第一版郭天祥的就很不错,别太复杂,刚入手,从芯片本身出发,后期的各种模块的接入,都是能快速入手的

网友AI:
以学习目的都可以,都是从基础学起

网友AJ:
建议先自己试着做一个最小系统板,先上手试一下,,上了手再买

网友AK:
郭天祥那本单片机的数配套的开发板就刚刚好

网友AL:
我用的就是郭天祥的,里头资料等东西都挺齐全的。个人认为买单片机来学习。要看店家配的资料有没有齐全。这样可以省下很多时间。然后看自己需要学习到什么程度。配件之类的够不够

网友AM:
图2的板子够用了  各种接口都有了  想要扩展什么功能在买

网友AN(2018-06-12):
清祥的可以

网友AO:
其实买什么板子区别不大,只要各模块齐全就行,主要还是能不能坚持学下去

网友AP:
之前我买的是图3,还行,很多功能

网友AQ:
第三个有stm32,方便日后继续学习,不需要再买stm32的板子

网友AR:
我不推荐买开发板,直接买引脚全部引出来的最小系统板,配上相应的模块就行。这样方便引脚的配置,以及节省以后学习其他单片机的成本

网友AS:
自己做一个

网友AT:
我是学机械的,为了电赛开始学单片机,一开始学的阿都no,了解了些io口之类的知识后直接跳到32了,觉得51毕竟还是老了点

网友AU:
推荐清翔51单片机   用着比较舒服   视频讲的不错

网友AV:
还是看个人,加油好好学,什么板子都差不多的,加油!

网友AW:
初学没必要买太贵的,买个中等价位的能实现基本功能就可以,练习的差不多了可以自己动手焊接电路

网友AX:
我觉得文天祥的开发板可以,因为它的质量相对来说更好一点,不过价格相对来说有点小贵

网友AY:
可以买模块多的那种,一般会送配套资料,还是比较简单,基本学会了就没什么用了,所以不必追求质量有多高,关键是模块一定要多

网友AZ:
郭天祥的自我感觉比较好

网友BA:
选自己合适的开发板就好   最便宜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最好的一定是最贵的

网友BB:
其实都一样,不用特别贵的,到时候反正都是自己做

网友BC:
板子简单就好,多练习写程序,争取自己做一个错来

网友BD:
郭天祥单片机

网友BD:
郭天祥单片机,这个很好

网友BE:
初学不如用proteus 熟悉了再买板子

网友BF:
最好有一个现成的简单项目,根据这个项目写合适的开发板

网友BG:
首先如果只是想如入门,尽量选择销量最高的和资料最完善的,因为遇到问题有很多人回答,个人建议郭天祥的吧,大家都会

网友BH:
我用的就是第3个,觉得还行

网友BI:
我买了普中的还买了一个德飞莱,德飞莱要贵些,但是确实要好用些,资料也很详细。

网友BJ:
我觉得普中科技的还行,就是一般买书买郭天祥的,所以,一般选第一个

网友BK(2018-10-17):
初学就买stc89c52的开发板,慢慢来,别急,主要看个人

网友BL:
     采用什么样的片子不是核心问题,主要需要实战,是要训练,型号和类型,不是太大的问题。
     学通单片机的标准是:有很强的C语言功底,其实,说白了,你只要将c语言中的三个循环语句for语句、while语句,do...while语句,一个开关语句switch语句,三个条件语句if语句、switch语句,condition语句,三个跳转语句continue、break、goto:学懂了,然后,你如果将指针和算法(数据之间的四则运算以及类型转换)玩的好的话,就算是学的差不多了,但是学无止境,科技发展很迅速,知识也在不断更新,这就要求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查资料并能很快上手很多东西,比如很多芯片)。
    学通了就是:一、对单片机的概念有了认识,比如对各种通信协议都了解了,知道什么是中断什么是串口等等;二、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见到新的芯片能能找资料,然后很快的上手,能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三、有扎实的C语言功底,能数量的运用指针,例如函数指针、结构体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在读别人代码的过程中练出来的 ,推荐你看ucos2的源代码)
       多看书,看实例较多的,另外就是持续性的训练!

网友BM:
没必要纠结 其实都差不多  还得自己认真学

网友BN:
买第三种吧,有视频跟着学容易上手一点,自己摸索太难了。

网友BO:
tx的很好用

网友BP:
我买了普中科技的,挺好用的,有送资料和学习视频

网友BQ:
我买的是第三个。可以编程的。现在正在找彩屏资料

网友BQ:
引用 网友BR:

我买的也是第三个可以编程的。我的板子是3.0的。但是2.0彩屏不带内存卡的。资料不全,您那里要是有彩屏资料的共享一下哦。谢谢

网友BS:
推荐清翔的

网友BT:
板子只是次要,学习还是看你的努力和坚持的

网友BU:
我建议是自己动手焊接一个最小系统,然后自己动手拓展每一个模块,这样可以更好的学习单片机!

网友BV:
郭天祥的好一点

网友BW(2020-07-16):
TX系列开发板很受欢迎。

网友BX:
价钱贵的都是一些添加了很多增值功能,新手只需要了解最基本的就行,其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可以在自己会玩单片机之后,自己买过来玩

网友BY:
买一个板子没多少用,多买几种学学,从中总结经验,开拓眼界,后面找工作就不用担心碰到新的单片机

网友BZ:
可以买主控是增强型51单片机的开发板,增强型51单片机功能强大,flash,ram也大

网友CA:
这个差不多吧,单片机的各个功能模块有板子之后深入学习就好了。

网友CB:
买个便宜的就行。模块太多用不上,后期基本闲置。

网友CC:
引用 网友F:
别买啦,下个proteus自己做一个,完美

proteus不是万能的,有些特殊功能寄存器仿真不了。

网友CD(2020-12-10):
郭天祥的教程比较容易入手,普中的板子性价比高

网友CE:
师傅说了十来块的就行,不用太贵。

网友CF:
如果自学的话就有不错的选择,学校安排的话,就多问问师傅

网友CG:
自己动手用洞洞板做一个,51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不快,
1)注意正负电源脚,
2)晶振用12M,20pf的两个电容要尽量靠近18,19脚。
3)P0的8个脚接10k上拉电阻,不然P0高电平有问题。
很容易自己DIY成功的。12M晶振都无需考虑洞洞板地线铺铜的问题,基本就是一次上电运行成功。
AVR 8515单片机就不一定用洞洞板可以做好,运行速度快了,PCB地线铺铜就需要了。

网友CH:
买一块儿板子 原件自己买 自己焊接更好

网友CI:
51的话比较简单,可以选择自己焊接一个最小系统,然后自己外接电路去测试各个部分;这样软硬件都能得到提高。深入研究建议学51后上手stm32.

网友CJ:
学习东西花钱真无所谓,没必要那么纠结。

网友CK:
我觉得普众科技的就挺好用,我自己也是用的这个,对于小白也好懂。

网友CG(2021-10-09):
51单片机可以用洞洞板焊一个最小系统,40pinIC座,12M晶振,9个10k电阻,4.7u的复位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L(2022-07-30):
普中的,火龙电子的,都非常不错,我就是学了这两款上路了,还要买一本入门的书,郭天祥的非常不错了。

网友CC:
用最小系统+面包板搭建,板子可以自己画。

网友CM:
买什么开发板?
自己画一个核心板,外加一大堆的洞洞板,或直接搞 个项目板出来。
即能学代码,还能学习画板,又学习焊接技术、器件选型。。一举多得!

网友CN:
买个二手的 资料全的就可以了

网友CO:
主要是看各种资料是否齐全,有视频教学。 这些开发板都不贵的,功能也是大同小异。选择一款就好

网友CP:
买最便宜的!

网友CQ:
推荐用Arduino nano 功能强大,小巧,可电池供电。简单易学。

网友CR:
       这里很多朋友说自己搭建一个,我觉得最好还是先买学习板,不要纠结哪家,既然要学习,就得有一定的投入,最好是把市面上常见的几家都买了。普中,天祥,金沙滩,慧净,清翔都还可以,我就是全部都买了。为啥建议买学习板而且多买几家呢,首先是因为买来的学习板都有视频教程和配套的例程,基本都是手把手0基础起步;而自己搭建的系统,就没法和教程互动了。多买几家也很有用,根据我的经验,每家的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偏重点不同,有时候在一个教程里听不懂的,在另一个教程里却讲得极其清晰,取长补短,效果非常好。像IIC,AD/DA,红外,串口通讯,中断,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一次就能听懂的,多听几家,每家反复对比琢磨才能最终掌握。最后要吐槽一下前面举例的几家教程,讲得都不错,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老师们的英语发音,实在太烂,没有例外,几乎没有一个元音读准过。

网友CS:
我正在学普中得我觉得不错

网友CM:
引用 网友CR:
这里很多朋友说自己搭建一个,我觉得最好还是先买学习板,不要纠结哪家,既然要学习,就得有一定的 ...

谨慎赞同。
但开发板我们学习的是代码的思路、逻辑。什么开发板都一样、有例程就好。
为什么要自制呢?目的是练手。如果要成长为电工,烙铁不会用、器件不认识,实操起来诸多不便,买现成的板子,把这两步都跳过了,方便的只是打字敲代码的过程--按例程CTRL+C、CTRL+V就可以了,换个IO都困难!
举个栗子:某项目需要ADC功能,选用的ADC口在开发板上已被其它硬件占用,当要换到另一个IO时,系统卡死了。。因为你移植的只是代码,硬件没有跟随。上网发贴:这个代码没错,就是不能用!。。。搞个满身汗---原来IO错了。尴尬ing。。。。。
返回主题,买开发板就是买例程、教程。如果手上有例程、教程了又何必在意是哪家的开发板?自制的不香吗?

网友CT:
引用 网友CM:
谨慎赞同。
但开发板我们学习的是代码的思路、逻辑。什么开发板都一样、有例程就好。
为什么要自制呢? ...

      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每个初学者,买开发板听讲座,照葫芦画瓢,先跟着老师点亮LED,然后再慢慢深入。。。。。买一块学习板听课,几乎是每个小白的必经之路。但是我说的买学习板,和自己搭建一块,彼此并不冲突,先听听讲课,大概知道一些概念了,方才能开始动手。并非是指买了开发板,就不动手了,不实践了,双管齐下才能学好知识。

网友CU:
可以看看"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杨欣写的《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由浅入深,很好。

网友CU:
推荐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非常经典,初学者很容易上手。

网友CV:
TX-1C上手快,视频也很易懂。

网友CW:
我最开始入门使用的是普中的51

网友CX:
看评论说板子不是最主要,还是看个人、板子都差不多之类的,跟你讲,板子要买就买好一点的。便宜的买回来你觉得自己花的钱太少,学得少怪花钱太少,或是板子本身提供的价值就驱动不起来你整个学习过程。要想学好,需要好的板子+好教程+学习兴趣+持之以恒。

网友CX:
氧化钙,一个回车怎么把消息发出去了,还没说完呢。建议学习宋雪松老师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我就是从这本书入门的,教程也非常棒。

网友CY:
引用 网友CX:
氧化钙,一个回车怎么把消息发出去了,还没说完呢。建议学习宋雪松老师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

宋雪松老师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每一讲挺好,循序渐进,有代码、视频、书籍,板子.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Z:
初学者建议先看下开发板对应的视频教程,找适合自己的,然后购买对应的开发板,我的开发板当时35包邮买的散件

网友DA:
不用那么麻烦,买一个51单片机最少系统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