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不亮的问题

楼主:
这破点阵我玩了1整天也搞不定,哪位大哥能给我看看个正确PROTEUS的图,O(∩_∩)O谢谢

网友A(2018-02-26):
我用的51系列

网友B:
,问题的根不是还拽在楼主手里么

网友C:
能不能给完整的图啊看不明白啊
而且你仿真就仿真别放开关下去啊
这样更容易找出错误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前面是不是要加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