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智能小车,分享一下,顺便问问大家改进方法

楼主(2018-02-26):
单片机新手,求勿喷或者轻喷

楼主: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分为3个模块,电源模块,单片机主控模块,还有电机模块,一开始我用了3个板子来做,结果发现线非常乱,于是放弃

楼主:
D:\QQPCmgr\Desktop\图片
这个图片怎么发。。。不会啊,这里附上图片,之前做的3个模块,还有一个后来集在一起的电路图,画了后我才知道有ad这种大神器,于是焊了第二块板

楼主:
D:\QQPCmgr\Desktop\图片
这个是小车做好的图片,芯片也在上面了,用了18650电池,lm317,stc89c52rc,l293d,hc05蓝牙芯片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r_buf; //&Agrave;&para;&Ntilde;&Agrave;&frac12;&Oacute;&Ecirc;&Otilde;µ&frac12;µ&Auml;×&Ouml;·&ucirc;&acute;&aelig;&acute;&cent;&raquo;&ordm;&sup3;&aring;&Ccedil;&oslash;
sbit M1 = P0^1;
sbit M2 = P0^2;
sbit M3 = P0^4;
sbit M4 = P0^5;
sbit state = P3^6; //&Agrave;&para;&Ntilde;&Agrave;&Aacute;&not;&Iacute;¨µ&Auml;×&acute;&Igrave;&not;±ê&Ouml;&frac34;&Icirc;&raquo;
void delay(u16 z) //&Ntilde;&Oacute;&sup3;&Ugrave;&ordm;&macr;&Ecirc;&yacute;
{
        u16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InitUART() //&acute;&reg;&iquest;&Uacute;&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9600
        {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acute;&reg;&iquest;&Uacute;&para;¨&Ecirc;±&AElig;÷9600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cent;&Euml;&Iacute;×&Ouml;·&ucirc;&ordm;&macr;&Ecirc;&yacute;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µ&ccedil;&raquo;ú
{
    InitUART();
        M1 = 0;
        M2 = 0;
        M3 = 0;
        M4 = 0;
        r_buf = '2';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acute;&reg;&iquest;&Uacute;&frac12;&Oacute;&Ecirc;&Otilde;×&Ouml;·&ucirc;
{
    if(RI)
    {
        RI = 0;
        //add your code here!
                r_buf = SBUF;
        if(r_buf == '1')//&Egrave;&ccedil;&sup1;&ucirc;&Icirc;&ordf;×&Ouml;·&ucirc;&iexcl;&reg;0&iexcl;&macr;&pound;&not;&Ocirc;ò&Ouml;&Ccedil;&Otilde;&Iuml;&ETH;&iexcl;&sup3;µ&Ccedil;°&frac12;&oslash;
        {
                   M1=1;
                   M2=0;
                   M3=1;
                   M4=0;
                delay(1000);
        }
        if(r_buf == '2')//&Egrave;&ccedil;&sup1;&ucirc;&Icirc;&ordf;×&Ouml;·&ucirc;&iexcl;&reg;2&iexcl;&macr;&pound;&not;&Ocirc;ò&Ouml;&Ccedil;&Otilde;&Iuml;&ETH;&iexcl;&sup3;µ×ó×&ordf;
        {
                   M1=0;
                   M2=0;
                   M3=1;
                   M4=0;
                delay(1000);
        }
        if(r_buf == '3')//&Egrave;&ccedil;&sup1;&ucirc;&Icirc;&ordf;×&Ouml;·&ucirc;&iexcl;&reg;3&iexcl;&macr;&pound;&not;&Ocirc;ò&Ouml;&Ccedil;&Otilde;&Iuml;&ETH;&iexcl;&sup3;µ&Oacute;&Ograve;×&ordf;
        {
                   M1=1;
                   M2=0;
                   M3=0;
                   M4=0;
                delay(1000);
        }
        if(r_buf == '4')//&Egrave;&ccedil;&sup1;&ucirc;&Icirc;&ordf;×&Ouml;·&ucirc;&iexcl;&reg;1&iexcl;&macr;&pound;&not;&Ocirc;ò&Ouml;&Ccedil;&Otilde;&Iuml;&ETH;&iexcl;&sup3;µ&ordm;ó&Iacute;&Euml;
        {
                   M1=0;
                   M2=1;
                   M3=0;
                   M4=1;
                delay(1000);
        }
           SendOneByte(r_buf);//&raquo;&Oslash;·&cent;&cedil;&Atilde;×&Ouml;·&ucirc;
    }
}

楼主:
然后。。。问问,如果要差速转弯要怎么做?

网友A:
一个轮前进 一个轮后退 这样
如果还想更好的变速 还可以 使用PWM调速

网友B:
分别控制两个轮旋转方向

网友C:
你这程序就已经是差速转弯了,如果想要转弯更急,可以把一个轮后退一个前进。。如果还想再改进,可以尝试PWM调速,网上可以找到参考例程,同时你的控制器(串口通信)也要重新设置多个参数来调整转弯幅度

网友D:
我之前物联网大赛做过智能小车,他其实跟四轴飞行器是类似的,比那个简单,因为是在一个平面上运动,而四轴飞行器是立体的,PID调节不好会翻机。首先是PID调节,因为四个轮胎的转速可能是有细微差别的,需要做PID调节,才可以使小车按照规定的路线走,也就是走直线,不会原地打弯;其次是控制左右转、急转,这个只需要调节四个轮胎的转速和方向就可以啦,至于你说的急转弯,假如需要左转的话,就是左边两个轮胎的转速向后,右边两个轮胎转速向前,调节至最大就可以了;再者是避障,这里有好多算法,对于很复杂的路线图,有时候避障传感器太灵敏可能会多次避障造成死循环,所以避障算法也是很重要的模块。

网友E:
可以做一个蓝牙模块,在手机上能实时控制

楼主:
现在焊了一个遥控器,连上了蓝牙模块,用矩阵键盘,感觉不错

网友F:
谁都是从新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