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
STM32原理图如下图,那位大神知道为什么通过指令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0);不能使PB0置1呢?

网友A(2018-02-27):
你是不是IO的管脚模式没有配对啊

网友B:
参考stm32的库,很简单。如下:
/**
  * @brief  Configures Output GPIO.
  * @param  Led: Specifies the Led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 DEBUGLED
  *     @arg LEDSERV
  * @retval None
  */
void OutPort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注意这个AFIO时钟一定要打开,否则JTAG REMAP无效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JTAG关闭,SWD使能
        //INIT DebugLed
        RCC_APB2PeriphClockCmd(DebugLed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Le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C:
首先要配置IO口为输出模式,只有配置对后才能用库函数。推荐先学寄存器,有一定了解再上手库函数。

网友C:
先要配置好IO口模式再用库函数!推荐先学寄存器操作再上手库函数。

网友D:
看初始化  管脚模式配置,

网友E:
你的负载太大了吧  单片机引脚驱动能力有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IO的管脚模式没有配对啊

请问怎么配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考stm32的库,很简单。如下:
/**
  * @brief  Configures Output GPIO.

设置程序在下面,但不知道那里不行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ÉèÖÃPB0,PB1,PB8,PB9¿ÚÎªÍÆÍìÊä³ö£¬×î´ó·­×ªÆµÂÊΪ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