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ramps1.4DIY3D打印机裸机测试方法

楼主(2018-02-27):
使用控制软件Repetier-Host,arduino2560上传marlin。当只安装好X,Y,Z,3轴步进电机后如何测试是否成功呢!
正常情况下因无挤出头温度,marlin默认是停止启动的。
因此,需要修改configurtion.h中的代码:#define TEMP_SENSOR_0 1#define TEMP_SENSOR_1 0
#define TEMP_SENSOR_2 0
#define TEMP_SENSOR_BED 1
这是4个温控定义,1表示使用,0表示不使用,因此改成下面这样:
#define TEMP_SENSOR_0 0
#define TEMP_SENSOR_1 0
#define TEMP_SENSOR_2 0
#define TEMP_SENSOR_BED 0
表示不启用温控。
OK,连接后在Repetier-Host手动控制检测电机安装是否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