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容易上手的温度控制方法?新人请教

楼主(2018-02-27):
  新人刚刚接触一个小项目,控制加热板加热温度,之前尝试的都是直接根据检测温度,不断调试加热时间的方法,了解可以采用PID控制,但不懂积分深奥的数学,可以做吗

网友A:
可以使用pid控制。网上有通过pid对温度控制的参数可以参考一下,及其使用方法

网友B:
控制加热板加热温度很简单的,加我qq1656100606

网友C:
可以采用多个传感器去平均值,然后通过函数算法来处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百度一下PT100,有详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一下PT100,有详细教程

谢谢

网友E:
温度用PID

网友F:
可以试试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