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哈工大单片机实验指导书

楼主(2018-02-27):
单片机实验指导书
实验一 系统认识实验
一、实验目的
1、了解ZY15MCU12BC2单片机实验开发装置的接线与安排。掌握实验箱内拨位开关KF,KC的使用方法。
2、通过实例程序的编辑、编译、链接及调试,熟悉Keil C51软件的使用方法和基本操作。
3、教育学生爱护实验装置,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二、实验设备
1、ZY15MCU12BC2单片机实验开发装置一台。
2、PC机及相关软件。
三、实验内容
1、使用串行通讯电缆将实验开发装置与PC机相连。
2、开启PC机及实验开发装置,启动Keil C51软件进入uVision2集成开发环境。
确认拨位开关KF的开关为A端,确认89C51处于仿真状态。
uVision2开发平台上建立并编辑示例程序:计算N个数求和程序。
其中N个数分别放在片内RAM区50H到55H单元中,N=6,求和的结果放在片内RAM区03H(高位)和04H(低位)单元中。
题目:
1)32H+41H+01H+56H+11H+03H=?
2)95H+02H+02H+44H+48H+12H=?
编译连接源程序。
Keil uVision2主菜单窗口进入DEBUG调试环境,打开存储器窗口输入数据至片内RAM区50H到55H单元中,全速运行程序,并检查程序的运行结果,即观察在存储器窗口片内RAM区03H(高位)、04H(低位)单元中的数据是否正确。
实验结束,撤出接线,将一切整理复原。
实验源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1000h
main:        mov     r2,#06h
        mov        r3,#00h
        mov     r4,#00h
        mov     r0,#50h
l1:        mov     a,r4
        add     a,@r0
        mov     r4,a
        inc     r0
        clr     a
        addc    a,r3
        mov     r3,a
        djnz    r2,l1
        end
实验二  汇编指令实验1.多字节十进制加法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学习51运算指令的用法及对标志位的影响。
2、学习循环程序编程方法。
3、掌握51内部RAM和寄存器之间的关系。

二、实验设备
ZY15MCU12BC2实验箱,连接线若干,串口线,PC机。

三、实验内容
1、编写多字节十进制加法程序,实现下式运算 :
         4574+6728=11302
要求:被加数在片内RAM区20H、21H单元;
      加数在片内RAM区30H、31H单元;
      结果在片内RAM区20H(最高位进位)、21H(高位)、22H(低位)单元。
结果:20H=1,21H =13,22H=02;
2、完成程序的设计、编辑、编译、连接。
四、调试方法
进入DEBUG方式,打开存储器Memory 1窗口,在窗口Address栏键入D:20H;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最后一项Modify Memory ,输入被加数;在窗口Address栏键入D:30H;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最后一项Modify Memory ,输入加数。
2.整数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实验
一、实验目的
1、了解整数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的原理。
2、学会编程实现进制转换。

二、实验设备
ZY15MCU12BC2实验箱,连接线若干,串口线,PC机。

三、实验内容
1、源文件的名称为“ZYBTD.ASM”。
2、将“P00~P07”“U7D0~U7D7”用八根线分别相连。
3、编写并调试一个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数的程序,其功能为从ZY15MCU12BC2型的实验箱键盘上输入四位十六进制数,转换为6位十进制数并在实验箱的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四、实验程序参考框图如图1所示

1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程序流程
注:框图中延时1秒是为了看清显示器上显示的十六进制数和BCD码结果

五、调试方法
1、全速运行至BK1,检查40H,41H,3BH~3EH内容是否为键入的数据。
2、从BK1全速运行至BK2,再从BK2运行到BK3,检查3AH~3EH的BCD码正确与否?
如有错从BK2单步运行到BK3,检查程序运行结果。
3、全速运行程序,每输入4位十六进制数,显示6位BCD码,用一组数据测试其程序的正确性。

3查表实验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编程中查表的原理。
2、 学会编写查表程序。

二、实验设备
ZY15MCU12BC2实验箱,连接线若干,串口线,PC机。

三、实验内容
1、 源文件的名称为“ZYTAB.ASM”。
2、 “P00~P07”“U7D0~U7D7”用八根线分别相连。
3、 编写并调试一个查表程序,其功能为读键盘输入的0~F数字键,通过查表得到各键处理程序入口,并将入口地址在实验仿真器的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数字键“0”——8000H
数字键“1”——8200H
数字键“2”——8400H
数字键“3”——8600H
数字键“4”——8800H
数字键“5”——8A00H
数字键“6”——8C00H
数字键“7”——8E00H
数字键“8”——9000H
数字键“9”——9200H
数字键“A”——9400H
数字键“B”——9600H
数字键“C”——9800H
数字键“D”——9A00H
数字键“E”——9C00H
数字键“F”——9E00H

四、实验程序参考框图如图2所示

2  查表实验流程

五、调试方法
1、 断点设在BK1,按0~F键后,进入断点地址,检查ACC内容是否与键值正确对应。
2、 断点设在BK2,程序运行至断点,检查ACC内容是否为键值对应跳转入口地址高位。
3、 断点设在BK3,程序运行至断点,检查ACC内容是否为键值对应跳转入口地址低位。
4、 程序连续运行,按键0~F,即在显示器上显示出相应散转地址。若有错误,应改用单步或断点分段调试,排除软件错误,直到正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