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4编写时间显示 缺少time.h头文件

楼主:
求大神,本人用的keil4,在编程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include<time.h>    这个time.h的头文件在Keil4里面运行不了,需要自己添加一个点H(.h)文件,但是在网上就是找不到这个time.h的头文件,还有.c文件。有哪位大神能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A(2018-02-27):
打开Options for Target->Target在Code Generation勾上Use MicroLIB就行了

网友B:
c51 禁止使用 time.h文件

网友C:
貌似只见过timer.h不知道是不楼主说的,不过我的是在硬件程序编写时遇到,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2018-04-30):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头文件,请问您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E(2022-09-28):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time.h头文件是有关定时器的,不同的应用time.h是不一样的,没有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