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GP2Y0A21+51单片机的红外测距

楼主:
51单片机 89C52
红外测距模块 GP2Y0A21
AD/DA模块 PCF8591T

将红外测距模块获得的数据经数模转换后在单片机上的数码管显示。现在数码管不亮,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2018-02-28):
数码管驱动电流可能不足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看一看电路中是不是数码管没有三极管

网友B(2018-06-03):
超声波测距不准

网友C(2018-11-28):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三个模块怎么连线在一起的,还有ad的原理图,pcb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的着三个模块怎么连在一起使用的?ad上面的原理图还有pcb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D(2019-03-14):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做完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驱动电流可能不足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看一看电路中是不是数码管没有三极管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做啊?拜托拜托

网友E(2019-07-26):
你这看题很不仔细啊,跟超声波有啥关系

网友F(2020-11-18):
楼主,请问您这个做好了吗,能发我参考一下吗?